ARM技术
大家有用ARM做变频器的控制器的吗?给点建议吧

楼主(2008-01-31):
大家有用ARM做变频器的控制器的吗?给点建议吧
如题,用ARM做变频器的控制部分,出PWM波形给变频器的IGBT驱动电路,看到的变频器都是用DSP做的,不知道ARM是否合适?大家有做成的没有? 看中了群星M3核的LM3S615了,有6路带死区控制的PWM,大家给点建议,呵呵。另外根本还不知道输出什么样的PWM波形,大家谁有相关资料麻烦推荐一下,谢谢啦!
变频器
控制器
资料

网友A:
你的电动机有多大啊??很危险的!!大的电动机在功率元件和保护元件上都要下很大的工夫!

网友B:
是啊,这个东西控制系统好办,只要抗干扰能力强、电源做好了就可以了。难的就是功率部分不好弄,要是驱动大功率电机的,你连实验都做不了,因为你家里的电不够用来启动电机。

楼主:
电机是15千瓦以下的三相鼠笼式交流电机,实验工作要在人家工厂里做,他们提供IGBT,当然不能给他们炸的太多了。IGBT的驱动部分打算用316之类的光藕或者EXB841之类的专用芯片,都是带过流保护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15千瓦已经很恐怖了,建议做实验时拿0.75kw来做实验.你没做过的话炸几十个模块那是很简单的.交流探棒买了吗,可别直接接示波器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