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简单的MCU

楼主:
我想找个简单的MCU,用途:红外遥控解码,引脚越少越好,请各位高手推荐一款,谢谢 !

网友:

价格要便宜的话可以找台系的.很多都有.要好的话可以找PIC,PHILIPS

网友:

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ATMEL的AVR系列单片机,你可以试试ATtiny11这个型号的,只有8脚

网友:

把156的资科下去看看,能看懂就用吧。就在这里。

网友:

价格好的,可以推荐一个吗?

网友:

156的有8脚封装的吗? 另外价格怎么样?

网友:

价格要好的话.台湾有不少.松翰,义隆,或者中颖

网友:

楼上的,义隆的有价格好的推荐一个啊,

网友:

STC12c2052 价格很便宜,性能也不错,开发成本低

网友:

STC12c2052贵啊.引脚多啊. 义隆等等我也不熟悉,自己上网络搜索啊.

网友:

156是20个脚的。1快多钱。这个论坛上就有资科。 还有指今,就在本板。 分了三个,第一个是你能不能看懂,第二个是156什么我就忘了,还在第一片里。

网友:

有多少的量啊

网友:

黄色的三个都是有关156的。下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