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用万能板焊的走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么大。。。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焊锡下面埋线了没有? 我搭锡的时候2个焊点间都连不上,只能在下面埋根铜线。

网友:

是啊设备多多..所以用了上下两块板拼起来的. 没有埋线..埋线就很难看了..用调温焊台..调到合适的温度就行了.

网友:

我做时会埋线,那样会好些,线当然是用光线(听说也有人叫水银线,就是做跳线的那种线,选细一些的)埋,速度会快很多,也可靠很多的.也不会难看啦!

网友:

牛人呀 ! 十分有耐心

网友:
没显示图片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