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里文件怎样才能在linux系统中到

楼主:
光驱里的内容可以使用一个命令:mount /mnt/cdrom 就可以看见光驱的内容了,为什么我把u盘插上主机后用 mount /mnt/floppy 他就提示 /dev/fd0 is not a valid block device?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然xp 下的东西没办法移动到linux 下面

网友:
回复: 小手请教大家,u盘里文件怎样才能在linux系统中到

mount命令的格式:mount [-t vfstype] [-o options] device dir 对linux系统而言U盘是当作SCSI设备对待的,在你插入u盘前先用fdisk -l /dev/sd*看一下都有些什么设备,插入u盘后再用fdisk -l /dev/sd* 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多了一个SCSI设备,这个多出的SCSI设备就是你的U盘了,这里假定是sda1。 然后在/mnt下新建一个目录: mkdir /mnt/usb 然后就可以挂U盘了: mount /dev/sda1 /mnt/usb 如果你的U盘里的文件名是中文的话,可能出现乱码。 这时的命令就要带参数了(详情请baidu 或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