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问题

楼主:
用PIC16F630,A口的电平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中断标志不能清除,导致重复中断,软件调试时,是这样,将程序下载后,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void interrupt TRANSIT_INTER(void) { if(RAIE&&RAIF) { IOCA=0x00; GIE=0; RAIE=0; RAIF=0; INTCON=0; temp=TMR0;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TMR0=0; PORTC=0xFF; if(INT_time==0) { INT_time++; TRANSIT.b0=1; } else { INT_time++; if((temp>30)&&(temp<50)) { T_data=T_data&0xFE; T_data=T_data<<1; COUNTER++; } if((temp>70)&&(temp<90)) { T_data=T_data|0x01; T_data=T_data<<1; COUNTER++; } else INT_time=0; if(COUNTER==8) { eeprom_write(SIZE++,T_data); COUNTER=0; T_data=0xAA; } } //if((SIZE==1)&&(T_data!=0xFF)) //判断是否收到同步码0xFF //TRANSIT.b3=1; //if((SIZE==2)&&(T_data!=0xFE)) //判断是否收到同步码0xFE TRANSIT.b3=0; INTCON=0x80; if(TRANSIT.b3||SIZE==26) { SIZE=0; INT_time=0; TRANSIT.b0=0; INTCON=0x00; } } RAIE=1; } 以上是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你可以在中断里处理完后禁止中断, 在别的程序里再使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