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弱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
需要设计一个弱信号放大器,输入电压在0.1-1uv左右,频率2MHz以下。请问用OP07、OP27等通用运放可以吗?有何注意事项。或者 还有什么更好的芯片和设计方案?谢谢指教

网友:

OP07、OP27是不错的放大器 但没用过放大那么小的信号

网友:

复古吧 用ua741

网友:

是啊,这么弱的信号很容易淹没在噪声中。愁啊,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赶紧赐教啊。拜托

网友:

用低噪声J-FET做前级阻抗变换,推荐器件2SK303.然后用OP27才行.

网友:
电话:0755-29511668
手机:13928413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