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7段数码管管脚顺序及译码驱动集成电路74LS47,48

楼主:
7段数码管管脚顺序及译码驱动集成电路74LS47,48   这里介绍一下7段数码管见下图 7段数码管又分共阴和共阳两种显示方式。如果把7段数码管的每一段都等效成发光二极管的正负两个极,那共阴就是把abcdefg这7个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在一起并接地;它们的7个正极接到7段译码驱动电路74LS48的相对应的驱动端上(也是abcdefg)!此时若显示数字1,那么译码驱动电路输出段bc为高电平,其他段扫描输出端为低电平,以此类推。如果7段数码管是共阳显示电路,那就需要选用74LS47译码驱动集成电路。共阳就是把abcdefg的7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在一起并接到5V电源上,其余的7个负极接到74LS47相应的abcdefg输出端上。无论共阴共阳7段显示电路,都需要加限流电阻,否则通电后就把7段译码管烧坏了!限流电阻的选取是:5V电源电压减去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除上10ma到15ma得数即为限流电阻的值。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8V--2.2V,为计算方便,通常选2V即可!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选取在10-20ma,电流选小了,7段数码管不太亮,选大了工作时间长了发光管易烧坏!对于大功率7段数码管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取限流电阻及电阻的瓦数! 74ls48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74LS48芯片是一种常用的七段数码管译码器驱动器,常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系统的显示系统中,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元件的一些参数与应用技术等资料。 74ls48引脚功能表—七段译码驱动器功能表 http://www.51hei.com/chip/312.html 74LS47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共阳数码管管脚图 三位共阳数码管管脚图以及封装尺寸 四位数码管引脚图以及封装尺寸 六位数码管引脚图   门电路逻辑符号大全(三态门,同或门,异或门,或非门,与或非门, 传输门,全加器,半加器等)   常用集成门电路的逻辑符号对照表 三态门,同或门,异或门,或非门,与或非门, 传输门,全加器,半加器,基本rs触发器,同步rs触发器,jk触发器,d触发器

网友:

7段数码管管脚顺序及驱动集成电路   这里介绍一下7段数码管见下图 7段数码管又分共阴和共阳两种显示方式。如果把7段数码管的每一段都等效成发光二极管的正负两个极,那共阴就是把abcdefg这7个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在一起并接地;它们的7个正极接到7段译码驱动电路74LS48的相对应的驱动端上(也是abcdefg)!此时若显示数字1,那么译码驱动电路输出段bc为高电平,其他段扫描输出端为低电平,以此类推。如果7段数码管是共阳显示电路,那就需要选用74LS47译码驱动集成电路。共阳就是把abcdefg的7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在一起并接到5V电源上,其余的7个负极接到74LS47相应的abcdefg输出端上。无论共阴共阳7段显示电路,都需要加限流电阻,否则通电后就把7段译码管烧坏了!限流电阻的选取是:5V电源电压减去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除上10ma到15ma得数即为限流电阻的值。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8V--2.2V,为计算方便,通常选2V即可!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选取在10-20ma,电流选小了,7段数码管不太亮,选大了工作时间长了发光管易烧坏!对于大功率7段数码管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取限流电阻及电阻的瓦数! 74ls48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74LS48芯片是一种常用的七段数码管译码器驱动器,常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系统的显示系统中,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元件的一些参数与应用技术等资料。 74ls48引脚功能表—七段译码驱动器功能表 http://www.51hei.com/chip/312.html 74LS47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UploadPic/2007-11/2007112922222898029.jpg 共阳数码管管脚图 三位共阳数码管管脚图以及封装尺寸 四位数码管引脚图以及封装尺寸 六位数码管引脚图

网友:

7段数码管译码驱动和计数器构成24小时计时器   这里介绍一下7段数码管见下图 7段数码管又分共阴和共阳两种显示方式。如果把7段数码管的每一段都等效成发光二极管的正负两个极,那共阴就是把abcdefg这7个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在一起并接地;它们的7个正极接到7段译码驱动电路74LS48的相对应的驱动端上(也是abcdefg)!此时若显示数字1,那么译码驱动电路输出段bc为高电平,其他段扫描输出端为低电平,以此类推。如果7段数码管是共阳显示电路,那就需要选用74LS47译码驱动集成电路。共阳就是把abcdefg的7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在一起并接到5V电源上,其余的7个负极接到74LS47相应的abcdefg输出端上。无论共阴共阳7段显示电路,都需要加限流电阻,否则通电后就把7段译码管烧坏了!限流电阻的选取是:5V电源电压减去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除上10ma到15ma得数即为限流电阻的值。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8V--2.2V,为计算方便,通常选2V即可!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选取在10-20ma,电流选小了,7段数码管不太亮,选大了工作时间长了发光管易烧坏!对于大功率7段数码管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取限流电阻及电阻的瓦数! 74ls48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74LS48芯片是一种常用的七段数码管译码器驱动器,常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系统的显示系统中,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元件的一些参数与应用技术等资料。 74ls48引脚功能表—七段译码驱动器功能表 http://www.51hei.com/chip/312.html 74LS47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UploadPic/2007-11/2007112922222898029.jpg 共阳数码管管脚图 三位共阳数码管管脚图以及封装尺寸 四位数码管引脚图以及封装尺寸 六位数码管引脚图 74ls48引脚图管脚功能表 作者: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96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20日   74LS48芯片是一种常用的七段数码管译码器驱动器,常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系统的显示系统中,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元件的一些参数与应用技术等资料。 <74ls48引脚图> 74ls48引脚功能表—七段译码驱动器功能表 十进数 或功能 输入 BI/RBO 输出 备注 LT RBI D C B A a b c d e f g 0 H H 0 0 0 0 H 1 1 1 1 1 1 0 1 1 H x 0 0 0 1 H 0 1 1 0 0 0 0 2 H x 0 0 1 0 H 1 1 0 1 1 0 1 3 H x 0 0 1 1 H 1 1 1 1 0 0 1 4 H x 0 1 0 0 H 0 1 1 0 0 1 1 5 H x 0 1 0 1 H 1 0 1 1 0 1 1 6 H x 0 1 1 0 H 0 0 1 1 1 1 1 7 H x 0 1 1 1 H 1 1 1 0 0 0 0 8 H x 1 0 0 0 H 1 1 1 1 1 1 1 9 H x 1 0 0 1 H 1 1 1 0 0 1 1 10 H x 1 0 1 0 H 0 0 0 1 1 0 1 11 H x 1 0 1 1 H 0 0 1 1 0 0 1 12 H x 1 1 0 0 H 0 1 0 0 0 1 1 13 H x 1 1 0 1 H 1 0 0 1 0 1 1 14 H x 1 1 1 0 H 0 0 0 1 1 1 1 15 H x 1 1 1 1 H 0 0 0 0 0 0 0 BI x x x x x x L 0 0 0 0 0 0 0 2 RBI H L 0 0 0 0 L 0 0 0 0 0 0 0 3 LT L x x x x x H 1 1 1 1 1 1 1 4 为什么把74LS90叫2-5-10进制计数器? 74LS90有四个输出端,分别为Qa,Qb,Qc,Qd,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Qa为一部分,QbQcQd为一部分.从CP0加入一个时钟脉冲,Qa的输出端为1(原态Qn=0时),再加一个时钟脉冲,它的输出端又变回到0.如果加入奇数个脉冲,它的输出总是1;加入偶数个脉冲,它的输出总是0.也就是说.加入连续脉冲后,它的输出总是在0和1之间变化,我们把这种计数方式叫模二. 再看模五的工作方式:此时QbQcQd(每一位的位权分别是1,2,4,)构成一个五进制计数器,从CP1输入一个时钟脉冲时,Qb为1,表示记录了一个脉冲,(Qb的位权是1),加入2个时钟脉冲,Qb为0,Qc为1(Qc的位权为2),表示记录了两个数,来了3个时钟脉冲时,Qb,Qc是高电平1(Qb+Qc=3),表示记录了3个脉冲,当第4个时钟脉冲来时,Qd=1,表示记录了4个脉冲.来第5个脉冲时,计数器自动清零,准备下一次的计数.从000,001,010,011,100共有五种状态,因此,把它叫模五计数器. 如何构成5421码的输出? 仍然把时钟脉冲从CP1加入,同时将Qd的输出端与CP0接到一起,此时QaQdQcQb每一位的位权分别是5421.来1个脉冲时,Qb=1,其它=0,来2个脉冲时,Qc=1,其它=0,来3个脉冲时,Qb=1,Qc=1,当第(Qb+QC=1+2),表示记录了3个时钟脉冲,来4个脉冲时,Qd=1,其它=0,表示记录了4个脉冲,同时由于Qd与CP0连在一起,此时CP0也是高电平,当第5个脉冲来时,QdQcQb=0,Qd从1到0,产生一个下降沿,正好作为CP0的时钟脉冲,使输出端Qa=1,表示记录了5个时钟脉冲!QaQdQcQb=1000,在继续记录:输出端按5421码的规律:1001=5+1,1010=5+2,1011=5+3,1100=5+4,在来一个时钟脉冲,输出端变为0000. 如何构成十进制计数器? 把模二的输出端Qa与模五的时钟脉冲输入端CP1连接,就构成了十进制计数器,CP0为计数器的时钟脉冲输入端.输出端QdQcQbQa的位权分别是8421。来1个cp,Qa=1;2CP,Qb=1;3CP,QaQb=1;(Qa+Qb=3);4CP,Qc=1;5CP,QaQc=1;(Qa+Qc=5),6CP,QbQc=1;(Qc+Qb=6),7CP,QaQbQc=1 异步计数器74LS90引管脚图及功能表真值表 74LS90为中规模TTL集成计数器,可实现二分频、五分频和十分频等功能,它由一个二进制计数器和一个五进制计数器构成。如果把二者级联后,就构成十进制计数器。其输出端输出端输出8421码。其引脚排列图和功能表如下所示: 异步计数器74LS90引管脚图及功能表真值表   74ls90是常用的二-五-十进制异步计数器,做八进制的就先把74ls90接成十进制的(CP1与Q0接,以CP0做输入,Q3做输出就是十进制的),然后用异步置数跳过一个状态达到八进制计数. 74ls90 pdf 资料下载: 以从000计到111为例.先接成加法计数状态,从下图中的74LS90功能表可知,在输出为1000时(既Q4为高电平时)把Q4输出接到R01和R02脚上(即异步置0),这个时候当计数到1000时则立刻置0,重新从0开始计.1000的状态为瞬时状态. 状态转化图中是0000到0111是有效状态,1000是瞬时状态,跳转从这个状态跳回到0000的状态. 把74LS90计数器,74LS48译码驱动电路和7段译码显示器(共阴)组合到一起,就很方便的构成计数译码显示电路。如果用74LS390(TTL)双十进制计数器,就可以构成0--99计数器。也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秒脉冲计时器。它们分别由秒个位计时器,秒十位计数器构成。把秒个位的Qc(十进制的4)做进位输出信号送到秒十位的时钟输入端(时钟脉冲下降沿有效),如果用CD40106施密特触发器(或555,74LS00等)组成一个秒脉冲震荡器,接到秒脉冲计数器的个位时钟输入端,就构成完整的秒计时电路。按照秒计时电路的连接方式,可以很方便构成分计时器。把分计时器的十位输出端的Qc仍做为分进位信号送到小时计数器的个位时钟信号输入端。 秒和分的清零:分别把秒十位和分十位上的QbQc接到各自的74LS00(A片)与非门的输入端上。(如:秒十位的输出端Qc,Qb接到与非门1,2脚,3脚输出端接到下一个与非门的4,5脚上,两次取反后,6脚接到秒计时器的清零端上;分十位的输出端QcQb接到与非门的9,10脚上,输出端8脚接下一个与非门的输入端12,13脚上,11脚输出端接到分级时期的清零端上)。当它们在完成本位的清零时,也同时完成了给高位进位任务。 24小时计时器的构成:把小时的个位中的Qc和十位上的Qb作为反馈端取出,分别接到74LS00(B片)的1,2脚上,与非们的3脚输出端接到第二个与非们的4,5脚上,输出端6脚接到小时计数器的两个清零端上即可。当小时计时器个位输出端Qc和十位计时器输出端Qb同时为高电平时,小时计数器清零,计时器开始计时第二个24小时。 365计数器的设计(待续) 该电路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提高动手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不但学习和掌握计数器的运用,还要掌握焊接技术,原件布局和布线是否合理且美观,学习和掌握电路故障的分析和排除方法等等。实践证明,焊接过该电路的学生感触颇深,体会良多。没有焊接前,不知道7段数码显示是如何工作的,不知道分共阴共阳,不知道译码驱动与计数器之间的关系...等等。 由于是凭记忆一蹴而就写的,可能挂一漏万,疏漏百出,诚望各位批评斧正!weigaole

网友:


网友:
共阴极数码管

  LED显示器是由发光二极管作为为显示字段的数码显示器件,图1为一位LED显示器的外形和引脚图,其中七只发光二极管(a~g七段)构成字型“8”,另外还有一只发光二极管dp作为小数点。

  当显示器的某一段发光二极管通电时,该段发光,例如,使b、c、f、g这4段发光二极管通电,则显示字符“4”。

  数码管外形和引脚:见图2。

  共阴极结构:

  LED显示器有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结构,下面只介绍共阴极结构。见图3,在共阴极结构中,各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连在一起,将此公共点接地,某一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为高电平时,该段发光。

  共阴极字段码:

  LED显示0~9某个字符时,则要求在a~dp送固定的字段码,如要使LED显示“0”,则要求a、b、c、d、f各引脚为高电平,g和dp为低电平,字段码为“3fh” 。

  dp g f e d c b a

  0 0 1 1 1 1 1 1 3fh

  共阴极字符0~9七段码如下:

  字符: 0 1 2 3 4 5 6 7 8 9

  字段码: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限流电阻R计算:

  普通的LED的平均电流工作为3mA左右(高亮度型为1mA),LED压降如果按1.7V计算,则

  R=U/I=(5V-2)/0.01=300(Ω)

  七段译码器4511

  CD4511是七段码十六进制锁存译码驱动芯片,它能将四位二进制数编码转换为七段LED显示器的字段码,同时具有锁存和驱动能力。

  4511管脚配置:见图5。

  A、B、C、D —BCD码输入端。

  LE—锁存允许端。当LE=0时,4位BCD码进入锁存器,当LE=1时,输入的数据被锁存。

  LT和BI的功能见CD4511的真值表。

  a~g—七段码输出端。

   CD4511逻辑图:

   CD4511内部驱动结构:

  CD4511驱动数码管显示符号形状:

  或门74LS32

  74LS32是四2输入端或门。

  或门的逻辑:输入端有高电平输入时,则输出端有高电平输出。输入端全部输入低电平时,则输出端才有低电平输出。

  根据或门的工作原理,输入端未使用的管脚必须全部接地,输入端使用的管脚最好对地接上3K的电阻。

  74LS32系列逻辑门工作电压:Vcc=5V;

  IL小于15mA;

  IH小于1mA。

  74LS32管脚配置:

  74LS32真值表:

  74LS32逻辑图:

  74LS32内部结构:

   三态门74LS244

   LS244是8位三态门电路,无锁存功能,8个三态门分为两组,每组4个。

   LS244管脚配置及使能:见图13~14图

  74LS244内部结构:

   74LS244管脚使能:

   LS244真值表:

   三态门74LS240

   LS240是8位三态门电路,无锁存功能,8个三态门分为两组,每组4个。

   LS244管脚配置及使能:见图16~17图。

  74LS240内部结构:

  74LS240管脚使能

   LS240真值表:

   74LS244(LS240)管脚、输入和输出内部电路结构:

   电源电压:5V;

   电流:IL小于2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