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引脚图资料与电路应用

楼主:
LM324引脚图资料与电路应用   LM324资料: LM324为四运放集成电路,采用14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内部有四个运算放大器,有相位补偿电路。电路功耗很小,lm324工作电压范围宽,可用正电源3~30V,或正负双电源±1.5V~±15V工作。它的输入电压可低到地电位,而输出电压范围为O~Vcc。它的内部包含四组形式完全相同的运算放大器,除电源共用外,四组运放相互单独。每一组运算放大器可用如图所示的符号来表示,它有5个引出脚,其中“+”、“-”为两个信号输入端,“V+”、“V-”为正、负电源端,“Vo”为输出端。两个信号输入端中,Vi-(-)为反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反;Vi+(+)为同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同。 LM324引脚排列见图1。2。 lm124、lm224和lm324引脚功能及内部电路完全一致。lm124是军品;lm224为工业品;而lm324为民品。由于LM324四运放电路具有电源电压范围宽,静态功耗小,可单电源使用,价格低廉等特点,因此他被非常广泛的应用在各种电路中。 《lm324引脚图》 《lm324管脚图》 《lm324原理图》 《lm324工作电压》 《lm324无线话筒应用电路》

网友:

为什么把74LS90叫2-5-10进制计数器? 74LS90有四个输出端,分别为Qa,Qb,Qc,Qd,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Qa为一部分,QbQcQd为一部分.从CP0加入一个时钟脉冲,Qa的输出端为1(原态Qn=0时),再加一个时钟脉冲,它的输出端又变回到0.如果加入奇数个脉冲,它的输出总是1;加入偶数个脉冲,它的输出总是0.也就是说.加入连续脉冲后,它的输出总是在0和1之间变化,我们把这种计数方式叫模二. 再看模五的工作方式:此时QbQcQd(每一位的位权分别是1,2,4,)构成一个五进制计数器,从CP1输入一个时钟脉冲时,Qb为1,表示记录了一个脉冲,(Qb的位权是1),加入2个时钟脉冲,Qb为0,Qc为1(Qc的位权为2),表示记录了两个数,来了3个时钟脉冲时,Qb,Qc是高电平1(Qb+Qc=3),表示记录了3个脉冲,当第4个时钟脉冲来时,Qd=1,表示记录了4个脉冲.来第5个脉冲时,计数器自动清零,准备下一次的计数.从000,001,010,011,100共有五种状态,因此,把它叫模五计数器. 如何构成5421码的输出? 仍然把时钟脉冲从CP1加入,同时将Qd的输出端与CP0接到一起,此时QaQdQcQb每一位的位权分别是5421.来1个脉冲时,Qb=1,其它=0,来2个脉冲时,Qc=1,其它=0,来3个脉冲时,Qb=1,Qc=1,当第(Qb+QC=1+2),表示记录了3个时钟脉冲,来4个脉冲时,Qd=1,其它=0,表示记录了4个脉冲,同时由于Qd与CP0连在一起,此时CP0也是高电平,当第5个脉冲来时,QdQcQb=0,Qd从1到0,产生一个下降沿,正好作为CP0的时钟脉冲,使输出端Qa=1,表示记录了5个时钟脉冲!QaQdQcQb=1000,在继续记录:输出端按5421码的规律:1001=5+1,1010=5+2,1011=5+3,1100=5+4,在来一个时钟脉冲,输出端变为0000. 如何构成十进制计数器? 把模二的输出端Qa与模五的时钟脉冲输入端CP1连接,就构成了十进制计数器,CP0为计数器的时钟脉冲输入端.输出端QdQcQbQa的位权分别是8421。来1个cp,Qa=1;2CP,Qb=1;3CP,QaQb=1;(Qa+Qb=3);4CP,Qc=1;5CP,QaQc=1;(Qa+Qc=5),6CP,QbQc=1;(Qc+Qb=6),7CP,QaQbQc=1 异步计数器74LS90引管脚图及功能表真值表 74ls90引脚图与管脚功能表资料   74ls90是常用的二-五-十进制异步计数器,做八进制的就先把74ls90接成十进制的(CP1与Q0接,以CP0做输入,Q3做输出就是十进制的),然后用异步置数跳过一个状态达到八进制计数. 74ls90 pdf 资料下载: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74LS90  以从000计到111为例.先接成加法计数状态,从下图中的74LS90功能表可知,在输出为1000时(既Q4为高电平时)把Q4输出接到R01和R02脚上(即异步置0),这个时候当计数到1000时则立刻置0,重新从0开始计.1000的状态为瞬时状态. 状态转化图中是0000到0111是有效状态,1000是瞬时状态,跳转从这个状态跳回到0000的状态.

网友:

LM324用作单稳态触发器 见附图1。此电路可用在一些自动控制系统中。电阻R1、R2组成分压电路,为运放A1负输入端提供偏置电压U1,作为比较电压 基准。静态时,电容C1充电完毕,运放A1正输入端电压U2等于电源电压V+,故A1输出高电平。当输入电压Ui变为低电平时, 二极管D1导通,电容C1通过D1迅速放电,使U2突然降至地电平,此时因为U1>U2,故运放A1输出低电平。当输入电压变高时, 二极管D1截止,电源电压R3给电容C1充电,当C1上充电电压大于U1时,既U2>U1,A1输出又变为高电平,从而结束了一次单 稳触发。显然,提高U1或增大R2、C1的数值,都会使单稳延时时间增长,反之则缩短

网友:

本想搞个直插的324玩玩,结果买回来都是贴片的,哪位高手知道哪有贴片转直插的装置?:D

网友:
Re: [分享] LM324引脚图资料与电路应用

这个网站的资料真多呀。

网友:
Re: [分享] LM324引脚图资料与电路应用

最便宜的器件哈

网友:
Re: [分享] LM324引脚图资料与电路应用

如果电路只用到二通路运放,可以用5532代替吧

网友:
Re: [分享] LM324引脚图资料与电路应用

谢谢了楼主,好资料啊

网友:
X

lm124和lm324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个是单运放.一个是4运放

网友:
请教高手,谢谢!

LM324中,Vi-(-)为反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反;Vi+(+)为同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Vo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位相同。
请问;
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同反相的概念怎么直观的理解,“同反相”对直流电有什么的影响?
为什么总是非要在“反相输入端Vi-(-)和运放输出端Vo间接一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知道是“反馈”只想简单的理解。

网友:
lm124

lm124不是说是军品吗?

网友:
LM324

我现在正在用LM324设计一个采集电路前端放大电路,一楼楼主说LM124/224/324结构一样,只是各自是军品/工业品/民品的区别,怎么后面的又说124是一个单运放,晕?

网友:
你管他什么品的,自己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