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的指令和MCS51相同否?

楼主:
有或者是相近? 开发工具的最低成本要多少?

网友:

用的是同一个指令集,不过AT89C52的资源比MCS51丰富多了。 开发工具的话,软件就是KEIL了,可以用盗版的,就不花钱了。 烧录的话可以用一个烧录器,也可以用ISP编程,前者要300左右,后者就几十块钱。 看你还要不要开发板了和仿真器了。开发板要个100左右的就可以了,仿真器就不好说了。 综上,最低成本就是开发板和ISP下载线的钱了,便宜的话200块钱内可以搞定。

网友:

指令都能用,但是一个内存大,一个内存小,一个可以在线编,一个不能。就这些了。在有就是二个价钱不同。

网友:

看你还要不要开发板了和仿真器了。开发板要个100左右的就可以了,仿真器就不好说了。 综上,最低成本就是开发板和ISP下载线的钱了,便宜的话200块钱内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