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个春节

楼主:
新年第一贴,先拜个年再说. 问题比较简单,但是我想了一个春节也没有好的算法. 一个产品,需要判断两个时间是否相差在30分钟以内,因为单片机已经空间快用完了,所以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是PIC系列的,程序空间只剩下110字,两个时间包括年月日时分,因为两次时间不确定哪个一个快,哪一个慢,加上程序空间限制了,所以头大,单片机是用8脚的,这个类型的单片机好像没有超过2K程序空间的. 比较有挑战的问题,哪个有好办法? 问题等于是任意给定两个时间,判断这两个时间是否相差30分钟,(注意,括年月日时分5个参数)

网友:

很简单啊,应该不用110字

网友:

可能也差不多,直接减吧,PICC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第一个事件来的时候,启动定时计时,等第二个事件到来! 代码量应该够了。 或者第一个事件来的时候,用不断读取时钟信号的秒变位计数,如果精度允许一分钟-2分钟,就读取分钟变位计数,反正方法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