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派越野车四驱系统详解(一)

楼主:
四驱技术从上世纪初诞生开始,发展到现在,总共有三大类,即分时四驱、全时四驱和适时四驱,而在每种四驱技术中,又有不同的分支。在四驱技术诞生之前,公路系统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两轮驱动的车辆在道路末端的时候,常常因为车轮打滑而被困,因此最早的四驱技术是基于通过性方面的需求而诞生的。之后四驱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过这么多年的改进和演变,越来越多的四驱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车辆的通过性,很多轿车甚至跑车也开始装配四轮驱动,目的是为了提高加速性和操控性等公路性能。而即使在SUV车型里,车型的定位也产生了很多的分支,由此也引发了四驱系统向公路性能和越野性能两个分支的演变。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四驱技术中,到底哪类四驱才是真正适合越野的呢?   分时四驱是最古老的四驱技术,它的诞生完全是为了提高车辆的通过性。时至今日,这种四驱之所以仍然在大量的越野型SUV上采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在通过性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是最适合越野的四驱之一。   汽车从诞生开始都是后轮驱动的,在一些道路情况异常恶劣的地方,后轮无法获得足够的附着力以驱动车辆行驶。四个轮胎的附着力肯定要大于两个轮胎,而且四个轮胎同时出现打滑的概率也要远远低于两个轮胎。那个时候的工程师们一直致力于将动力引向前轴,让前轮也能分配到驱动力,从而实现四轮驱动。如果直接将动力硬轴传递给前桥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车辆在过弯的时候前后车轮的转速不一样,硬轴连接无法消除这样的转速差而导致车轮无法正常转向。因此这种四驱只能是在越野的时候采用,在极限越野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为了提高车辆的有效驱动力,也就是说当后轮出现打滑的时候,才需要前轮有动力。此时采用四轮驱动只不过是帮助车辆脱困,并不需要频繁的转弯,因此硬轴连接是没有问题的。而当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则需要把驱动行驶转变为后轮驱动,此时车辆可以正常的转弯。当时首次出现的四驱技术就能实现这种功能,分时四驱也由此而得名,它可以根据驱动的需求,手动切换为四轮驱动和两轮驱动。   分时四驱是基于后轮驱动发展而来的,普通的后轮驱动的动力经变速箱以后,会通过传动轴与后桥的差速器相连,将动力分配给左右车轮。工程师基于这样的技术平台,在变速箱动力输出的地方,连接了一根静音链条,通过这个链条将动力引到前桥的传动轴上。这样前桥就获得了与后桥相同的发动机动力,此时前后桥车轮的动力分配是标准的50:50。分时四驱的结构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它还需要一台切换机构来解决前桥动力接通与断开的问题,否则这样前后永远50:50动力分配的车子,是不能在公路上转弯的。这套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动箱。其实切换动力只是分动箱的一个作用,所有分配动力的机构都可以称之为分动箱,其中也包括全时四驱。只不过这种分时四驱存在具体的分动箱操作机构,也就是在变速杆旁边的那个上面常常印着2H、4H和4L的操纵杆,因此我们更习惯于把这种机构称作分动箱罢了。切换两驱四驱的机构并不复杂,它有些类似于手动变速箱的齿轮切换,在输出端和输入端各有一个齿轮,通过上面提到的那个操纵杆波动拨叉进行动力的断开和分离。当我们在选择四驱模式的时候,动力是硬性分配给前轴的,也就是前后轴的动力分配相当于硬轴连接,与现在在越野四驱里提到的中央差速锁的功效完全一样。   这种四驱结构简单成本低,纯粹机械式的传动部件技术要求不高,而且可靠性非常好,因此自诞生以后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从最早的威利斯吉普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许多注重越野性能的中低端SUV,都仍然采用这种四驱技术。像过去的三菱帕杰罗V31、现在国内仍在生产的猎豹黑金刚的四缸车型、郑州日产的帕拉丁,以及大多数国产自主品牌的经济型SUV,都是采用的分时四驱。早期的分时四驱都是完全靠驾驶员的力量来实现驱动方式的切换的,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电控切换的分动箱,驾驶员不需要费力的拨动操纵杆,只需要按一下电控按键,电机就能实现四驱的切换。电控分时四驱的基本原理与手动分时四驱完全一样,只不过在切换的时候由电机来完成罢了。之所以现在纯手动分时的四驱仍然存在,除了成本因素以外,它还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无论是电控分时还是手动分时,它的结构都要比全时四驱简单得多,成本也更低,但是它在越野方面的能力并不输给全时四驱,因此至今在一些偏重越野性能的中低端SUV上仍然大量存在。   分时四驱虽然可以满足极限越野的需求,但是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无法实现四驱公路驾驶。这使得其在操作上比较复杂,对于驾驶员的驾驶技术有较高的要求。没有驾驶过分时四驱车辆的驾驶员,在看到分动挡把的时候往往会犯憷,不知如何下手。如果一直当作两驱车开,永远放在2H挡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这样四驱系统显然毫无意义。而驾驶员如果在切换成四驱以后,忘记切换成两驱在公路上驾驶,就会出现问题。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前后车轮会发生严重干涉,这种车轮之间的较劲会促使转速较高的车轮慢下来,这样就会产生转向制动,也就是相当于给转速较高的车轮实施了制动力一般。车速降低,油耗增加这还在其次,严重情况下会导致转速较高的车轮失去抓地,因为此时相当于高速过弯时给它实施紧急制动,后果可想而知——侧滑甚至翻车都是有可能的。而在不同模式之下的切换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分动箱内的各个切换选项之间是没有同步器的。一般来说,只要车速不是特别快,在2H和4H之间可以实现直接切换。如同手动变速箱一样,在发动机转速和轮速匹配的时候,即使没有同步器也是可以实现直接切换的。此时发动机的转速是与后轮匹配,而正常行驶时前后车轮之间没有转速差,因此前轮的轮速也和发动机转速匹配,从而可以轻松切换。而4H与4L之间切换时,则必须停车进行。4L挡我们俗称加力挡,实际上是在分动箱内设定了一个更大的传动比,以让整个传动系统的传动比加大,以获得更高的轮端扭矩。它与4H之间是存在传动比的差别的,就仿佛手动变速箱从三挡切换到一挡一般,如果没有同步器,这种切换会非常困难。不仅如此,4H与4L之间切换时,还会经过N挡,此时发动机会降低到怠速状态,转速的和轮速的同步将更加困难。这就仿佛我们在开手动挡的车,没有离合器,也没有同步器的情况下,行进中从空挡去挂一挡,操作难度非常大。如果驾驶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就无法很好的使用四驱系统,轻则打坏分动箱,重则发生事故。

网友:

受教了

网友:

谢谢提供!!!

网友:
要就要戎马四驱

牛就是戎马四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