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派越野车四驱系统详解(二)

楼主:
基于分时四驱的这个问题,工程师开发出不用进行两驱四驱切换的四驱系统,这就是全时四驱。它解决的根本就是在前后转动轴之间加装了中央差速器。开放式差速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消除车轮之间的转速差,这个在汽车诞生后不久就有了的部件,在全时四驱出现之前一直被装在后桥上,也就是后桥差速器。开放式差速器的结构是动力从一端输入,然后会引出两个输出轴,动力的传递是通过行星齿轮完成的,它可以消化两根输出轴之间的转速差。工程师将通过变速箱输出的动力输入到中央差速器上,分出两根输出轴,一个接通前桥差速器,另一个接通后桥差速器,这样就实现了全时四轮驱动,在任何工况下,都可以一直采用四驱模式,不需要来回切换了。   开放式差速器有一个特性,那就是会将动力分配给受阻力较小的车轮。我们在驾校学车的时候就会有体会,当车辆的驱动轮的一侧被悬空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原地驾驶,悬空的驱动轮会疯狂的空转,而与地面接触的那个驱动轮却没有一丝驱动力。那么这种装配了中央差速器的全时四驱,如果没有更多的机构辅助,它在越野时的通过性是非常有限的——只要有一个车轮打滑,车子就无法动弹,这样的四驱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些情况下还不如一台两驱车。因此全时四驱系统必然要配备差动限制机构,其中就包括中央差速锁。这套锁止机构是专门针对越野需求而开发的,是最适合越野的限滑机构。许多硬派越野车都是采用的这套机构,像奔驰G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不仅配备了中央差速锁,而且还配备了后桥和前桥差速锁,当三个锁都锁死的时候,可以实现每个车轮硬性25%的动力分配,这样只要有一个车轮有附着力,就难不倒奔驰G。早期的中央差速锁是纯机械的,它通过一根套管将前后传动轴硬性连接,起到锁死的作用。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央差速锁都采用电控方式,它是通过多片离合器来实现的。在中央差速器的齿轮组壳体和前后传动轴上,布置了许多离合器片,在正常行驶的时候,这些离合器片是分离的。当我们选择中央差速器锁止模式的时候,液压机构会推动这些离合器片咬合,从而实现前后轴动力分配达到50:50。   中央差速锁是差动限制器的一种,很多注重公路性能的SUV采用的全时四驱并没有配备中央差速锁,而是通过限滑装置来实现。这种限滑装置通过在差速器里集成多片离合器,其分布方式与电子式差速锁类似,但是它们之间的分与合是有ECU来自动控制的。当有车轮打滑的时候,这些多片离合器会咬合,将动力分配给有附着力的车轮,但这种咬合是线性调节的,就好像离合器的半联动一般。还有些车辆的限滑装置更简单,直接通过主动刹车来实现,也就是常说的电子差速制动。当某个车轮打滑,差速器将动力都分配给这个受阻力较小的车轮是,差速制动会主动给这个车轮制动,额外制造一个阻力,从而将动力分配给有附着力的车轮。在正常的道路行驶的时候,限滑装置很少工作,在普通的越野路面上行驶时,车轮打滑的概率也不大,因此限滑装置也是偶尔工作,完全可以应付。但是到了极限越野的时候,这套装置就有问题了,车轮会频繁的出现打滑,差动限滑装置会不停的工作,多片离合器或刹车系统会频繁的结合与分离,而这种结合往往以半结合状态居多,互相之间是存在滑动摩擦的。这样一来,这些限滑装置的负担就会很重,严重的情况下会因为超负荷工作而过热,从而发生故障。另外限滑装置的制动力也是有限的,极限情况下很难实现理想状态下的动力分配,而且这种在车轮出现打滑时才启动的装置,也存在着一定的响应时间,这些都是会影响通过性的。   而差速锁则没有这些问题,即使是电子式的差速锁,在选择锁死模式的时候,多片离合器之间是处于压合状态的,彼此之间没有相对滑动。这种状态就好像离合器的全联动,无论车子开多久,离合器都不会有负荷过重的问题,中央差速锁也是一样,无预先将其设定为锁死状态,动力会硬性分配,不存在响应时间的问题。分时四驱在接通四驱的时候,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中央差速锁锁死,可以获得比差动限滑辅助下的全时四驱更好的通过性。   那么分时四驱和带差速锁的全时四驱,都属于最适合越野的四驱,那它们二者那个更好呢?单从越野的角度看,二者在性能上本质是一样的,也就无所谓谁的越野性能更好。但全时四驱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依然可以保证四轮驱动,这对于主动安全性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在雨雪天气路面湿滑的时候,全时四驱要比此时只能采用后驱的分时四驱要安全得多。另外如前文所说,全时四驱的操作也要比分时四驱简单一些。综合来看,带差速锁的全时四驱肯定优于分时四驱,但这也是以更复杂的结构,更高的成本换来的。所以在多数高端硬派越野车或偏重越野的SUV会选择前者,而中低端车型则过多的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