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EDN51试验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02-15):
EDN51试验版不能正常工作
大家好,小弟的EDN51试验版焊好后,不能正常工作,不能ISP下载,按照wang1jin 的教程弄的 发现51的18和19引脚没有电压,20和40引脚有电阻,电阻在什么范围正常?18和19引脚没有电压,一半是那一部分出的问题,小弟找了N久没有进展 谢谢!!!
工作

网友A:
测量有没有虚焊或对地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前提是MCU要有工作电压

楼主:
51的20?和40引脚有2.7V左右电压,我的板子是红色的,按照板子安装的,没有按照教程。

网友B:
你的计算机USB电压够吗? 有很多计算机的USB口明显电压不足! 否则就是你的硬件了!

网友A:
51的20?和40引脚有2.7V左右电压,我的板子是红色的,按照板子安装的,没有按照教程。 才2.7V怎么工作,起码4.5V拉,一般USB都有4.8-5.0V的电压,红色板的丝印有问题,你最好按照教程装

楼主:
USB电压5V??我把R8改成220欧?现在20和40引脚的电压是3.4V左右,18和19还是没有电压,我按照教程,对照PCB没有找到错误的地方,??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USB线头的1脚和4脚,看看是几V?

楼主:
5v?!晶振的起振的前提是什么啊?20和40引脚电阻2.4k左右

网友A:
晶振有起振电容,你电脑输出电压没问题,可是你的板焊接出了问题,把电压拉低了,输入是5V,但你板上的电压才3.4V,你应该知道这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