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99SE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99SE电路板图画完了,可是要怎么样才能生成PCB板啊。我以前会,可是现在忘了。英语还看不懂。

网友:

99SE是可以汉化的啊! 在菜单栏Design下面有个update pcb命令,是可以自动生成pcb的!你试试!

网友: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啊。 AN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AN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AN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1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1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1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2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2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2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1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1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1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1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1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1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K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K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K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K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K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K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K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K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K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L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L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L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LS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LS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LS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D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D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D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1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1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1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Y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Y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Y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网友:

这些英文我也不太明白! 我是直接画的pcb。 没有自动生成过, 自动生成的反而感觉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SE是可以汉化的啊! 在菜单栏Design下面有个update pcb命令,是可以自动生成pcb的!你试试!
我试过了,不行,要是行我就不问了。点完那个就出来 Confirm component associatios 对话框了。之后出来Confirm 说是什么 Can not esecute all netlist macros.Do you want to continue anyway 在点就一直叫个不停

网友:

你用的原理图元件都是在系统库里面调用的吗?

网友:

可是你又是怎么保正所有的线都接上了呢。

网友:

我这样生成PCB板就为是了不少线。到时我也还是手动一点点连线的。这次出来是出来了,可是有很多都没有线。 还是一样,白出。还有就是那个怎么汉化啊。

网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原理图和pcb分开的,全部是手工的! 检查也是一条路一条路的检查的! 应该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

我用的是有汉化功能的!

网友:

没有线的是能是因为你的网络表格没有建全!

网友:

它是根据网络表格进行连线的!

网友:

上传软件怎么上传啊?

网友:

你要上传多大的软件啊?

网友:
回复:问一下关的问题

140M左右的!是99SE的

网友:

谢谢了,那我也学学你吧。一点点找。

网友:

那为什么我现在只可以上传29.3m的文件啊?

网友:

网络表格 那个东西又在那里建啊。

网友:

你原理图画好了,网络表格在自动生成pcb时就有了,没有连好的线你看看原理图有没有画好!这个很关键的!

网友:

好象最大只能上传4M的,等过几天FTP好了估计就可以上传软件了

网友:

还有就是回复的帖子,它能自动更新吗? 我点了刷新后它才会更新!太麻烦了!

网友:

以前那个版本的论坛是隔一段时间就自动刷新,大家觉的总刷新网页影响浏览,所以现在这个就不自动刷新了,确实是要自己刷新一下地~~ 多担待哈~~

网友:

PCB最好的设计方法是: 1、画完原理图后,生成网络表,再自动生成PCB的封装(但必须在生成前,在PCB.lib做好所有原理图对应的封装) 2、调整封装的位置,根据网络连线手动画连接的铜箔。

网友:

:'( :'(

网友:

从你的报错来看,你的PCB库的封装没有和原理图对应好。 这种对应主要是:1 名称对应 2 管脚对应(管脚数量要对应,管脚的名称也要对应好) 做好了这样的PCB库,再从原理图生成网络表。进而生成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最好的设计方法是: 1、画完原理图后,生成网络表,再自动生成PCB的封装(但必须在生成前,在PCB.lib做好所有原理图对应的封装) 2、调整封装的位置,根据网络连线手动画连接的铜箔。
我就是按你说的这个方法走的,很实用,但是现在生成的网络表所有的二极管都没有线。 我一共用了20多个呢。所以在这里求教的。我画的那个线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好几次了。

网友:

啊,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它们都对上对子。看它还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报错来看,你的PCB库的封装没有和原理图对应好。 这种对应主要是:1 名称对应 2 管脚对应(管脚数量要对应,管脚的名称也要对应好) 做好了这样的PCB库,再从原理图生成网络表。进而生成PCB.
我只知道PCB库的封装和原理图这个在那里找,但是你说的名称对应和管脚对应是在那里看的。那个封装是在原理图元件里Attributes里的Footorint后面填上封装的。后面的就不懂了。

网友:

原理图中的二极管两个管脚的名称如果是A、K,那么你的PCB库里面的二极管的管脚也要是A、K,如果不是就该过来。 。。。。总的感觉,你马上就要成功了。。。别着急。。。看好了,慢慢改

网友:

这样吧,改PCB库吧, 你PCB库先在是A、 K的话,就把它改成1 、2

网友:

好,我这就去换一下。是A,K就换成1,2 是1,2就换成A,K是吧。

网友:

是的,jiu就这样

网友:

啊啊啊,我吼啊。晕死了。 发光二极管都是1,2 不发光的二极管都是A,K 怎么回事,是把发光的都换成A,K 把不发光的都换成1,2 还是怎么换啊。

网友:

这样: 把发光的、不发光的,起两个不同的封装名字(在原理图里面) 再再封装库里面,做两个封装,分别对应之。

网友:

好了,我以前就是用的二个封装名字。 之后就出现了有1,2 也有A,K的。 我把12都换成AK,就有连线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那个正负极怎么办。是1和A对应的是一个极,2和K对应的是一个极吗。

网友:

从使用寿命来说,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也要分开封装的。 发光的封装最后稍大些,至少焊盘要稍大些。

网友:

啊,受教了。 但是那个正负极我那样说对不对啊。

网友:

很好! 只允许电流进入的脚是A,也可能是1 你要对着原理图和生成的pcb,看看是否是对的。如果反了,把AK,或1 2换过来名称就好了。

网友:

知道了,谢谢你了。

网友:

高人,还在不在,又有一个问题,在原理图里有一个Sch:PlaceBus的画线工具吗。那个可不可以有分枝啊。就像这样,丁,把那个字看成图吧,可以吗。为什么我这里有这样的,出线口也用那个后面的那个连了。可是在PCB板里就没有连了。为什么。不能有分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