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流程图怎么画,用什么画

楼主:
这个问谁我想谁也没有想过吧。但是所天我在上班时有个QQ好友问我了着,没能很快的回答他,在这里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 这个用什么画都是一样的,Wrod,画画工具,什么都行,只要是能加上图和汉字的就都行。我用的是Wrod,这样以后方更修改。 谁还有没有补充的,来说几句。

网友:

赞同。用什么工具方便就用什么。

网友:

wrod 是什么? 不认识 我觉得 还是用viso 或者smartdraw 比较好吧 做流程图还是正规点好,毕竟要存档的

网友:

viso 或者smartdraw 好规范还方便

网友:

用过smartdraw,感觉不错。

网友:

就是一个文本文件

网友:

我用viso,然后打印成PDF供查阅,viso的VSD文档用于修改,这样双备份的好处是安全,不致因误操作出错损坏原始文件,还可由PDF留下历史记录.

网友:

DiagramDesigner

网友:

有机会试试 smartdraw

网友:

我一直用 powerpoint画 感觉 挺方便啊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啊 呵呵 我只用WORD画过 感觉不太美观:P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用visio,那样程序流程图有现成的模板和连接线,而且和容易上手,和word是兼容的,就像mathtype,函数公式编辑器一样,画好了,直接复制到word里面就好了,而且很方便调整,毕设的时候才开始用,感觉很好!

网友:
用什么画的更美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