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部EEPROM读写,大家都用啥工具实现编程?

楼主:
这STC单片机内部带有EEPROM,容量还不算小,在51单片机中也算有些特色吧。 最近想要用一用,找来找去,没发现有合适的编程器进行简单的编程,STC自带的下载软件是没有这功能的,通用编程器又不支付STC的芯片,情急之下,自已写了一个,相看看大家都有何好办法实现,作作参考,想把自己的拙作再完善一下,与大家共享。

网友:

几点错误: 1、那哪是什么EEPROM ,就是FLASH而已 2、就是FLASH,初始值就在程序空间里定义即可 3、也可以写段初始化程序,判断是首次上电则执行IAP做初始化

网友:

EEPROM全名是“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Flash的全名是“闪速存储器”说成Flash也好,说成EEPROM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简单地用个PC软件,配上个硬件装置,对一批STC单片机读写内部的数据存储器。就象用编程器读写24器件一样地简单就好了。 哈哈,STC单片机在其PDF中一直宣称为EEPROM,还跟个小名叫“Data Flash”,俺也跟着这么叫了。

网友:

现在就是想使用STC单片机中的号称为EEPROM的来做为数据存储器,以前只有Atmel公司的AT89S8252单片机有这功能,但这AT89S8252单片机市场上难觅其踪,STC单片机有此功能,能省掉原来外围的24或93等小容量EEPROM,节省出IO口线来,也是好事。 有很多应用是开机后需读取存放在EEPROM中的数据,比如机器序列号,机器硬件配置数据,开机画面。这是候最常见的办法是用PC编制一个软件,生成序列号,硬件配置信息,最后生成一二进制文件,再用编程器写入24或93中,产品开机后就能获取机器配置,并执行相应的功能。 STC单片机目前没有找到简便的工具来实现将每个芯片内容都不一定相同的数据写入其EEPRom中的方法。 俺所问的不是对其程序空间的Flash的ISP或IAP操作,而是对其数据空间的EEPROM的操作。

网友:
没见到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