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笔试大全

楼主:
4. static有什么用途?(请至少说明两种) 1.限制变量的作用域 2.设置变量的存储域 7. 引用与指针有什么区别? 1) 引用必须被初始化,指针不必。 2) 引用初始化以后不能被改变,指针可以改变所指的对象。 2) 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但是存在指向空值的指针。 8. 描述实时系统的基本特性 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特定的任务,实时性与可靠性 9.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内存中是否有区别?如果有,是什么区别? 全局变量储存在静态数据库,局部变量在堆栈 10. 什么是平衡二叉树? 左右子树都是平衡二叉树 且左右子树的深度差值的绝对值不大于1 11. 堆栈溢出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没有回收垃圾资源 12. 什么函数不能声明为虚函数? constructor 13. 冒泡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什么? O(n^2) 14. 写出float x 与“零值”比较的if语句。 if(x>0.000001&&x<-0.000001) 16. Internet采用哪种网络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层次结构? tcp/ip 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 17. Internet物理地址和IP地址转换采用什么协议?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協議) 18.IP地址的编码分为哪俩部分? IP地址由两部分组成,网络号和主机号。不过是要和“子网掩码”按位与上之后才能区分哪些是网络位哪些是主机位。 2.用户输入M,N值,从1至N开始顺序循环数数,每数到M输出该数值,直至全部输出。写出C程序。 循环链表,用取余操作做 3.不能做switch()的参数类型是: switch的参数不能为实型。 華為 1、局部变量能否和全局变量重名? 答:能,局部会屏蔽全局。要用全局变量,需要使用"::"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对于有些编译器而言,在同一个函数内可以定义多个同名的局部变量,比如在两个循环体内都定义一个同名的局部变量,而那个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就在那个循环体内 2、如何引用一个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 答:extern 可以用引用头文件的方式,也可以用extern关键字,如果用引用头文件方式来引用某个在头文件中声明的全局变理,假定你将那个变写错了,那么在编译期间会报错,如果你用extern方式引用时,假定你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在编译期间不会报错,而在连接期间报错 3、全局变量可不可以定义在可被多个.C文件包含的头文件中?为什么? 答: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以static形式来声明同名全局变量。 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声明同名的全局变量,前提是其中只能有一个C文件中对此变量赋初值,此时连接不会出错 4、语句for( ;1 ;)有什么问题?它是什么意思? 答:和while(1)相同。 5、do……while和while……do有什么区别? 答:前一个循环一遍再判断,后一个判断以后再循环 6、请写出下列代码的输出内容 #i nclude<stdio.h> main() { int a,b,c,d; a=10; b=a++; c=++a; d=10*a++; printf("b,c,d:%d,%d,%d",b,c,d); return 0; } 答:10,12,120

网友:

1、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 全局变量(外部变量)的说明之前再冠以static 就构成了静态的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本身就是静态存储方式, 静态全局变量当然也是静态存储方式。 这两者在存储方式上并无不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非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源程序, 当一个源程序由多个源文件组成时,非静态的全局变量在各个源文件中都是有效的。 而静态全局变量则限制了其作用域, 即只在定义该变量的源文件内有效, 在同一源程序的其它源文件中不能使用它。由于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局限于一个源文件内,只能为该源文件内的函数公用, 因此可以避免在其它源文件中引起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把局部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存储方式即改变了它的生存期。把全局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作用域, 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作用域不同。仅在本文件。只在当前源文件中使用的函数应该说明为内部函数(static),内部函数应该在当前源文件中说明和定义。对于可在当前源文件以外使用的函数,应该在一个头文件中说明,要使用这些函数的源文件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全局变量只初使化一次,防止在其他文件单元中被引用; 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只被初始化一次,下一次依据上一次结果值;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static函数在内存中只有一份,普通函数在每个被调用中维持一份拷贝 2、程序的局部变量存在于(堆栈)中,全局变量存在于(静态区 )中,动态申请数据存在于( 堆)中。 3、设有以下说明和定义: typedef union {long i; int k[5]; char c;} DATE; struct data { int cat; DATE cow; double dog;} too; DATE max; 则语句 printf("%d",sizeof(struct date)+sizeof(max));的执行结果是:___52____ 答:DATE是一个union, 变量公用空间. 里面最大的变量类型是int[5], 占用20个字节. 所以它的大小是20 data是一个struct, 每个变量分开占用空间. 依次为int4 + DATE20 + double8 = 32. 所以结果是 20 + 32 = 52. 当然...在某些16位编辑器下, int可能是2字节,那么结果是 int2 + DATE10 + double8 = 20 4、队列和栈有什么区别? 队列先进先出,栈后进先出 、写出下列代码的输出内容 #i nclude<stdio.h> int inc(int a) { return(++a); } int multi(int*a,int*b,int*c) { return(*c=*a**b); } typedef int(FUNC1)(int in); typedef int(FUNC2) (int*,int*,int*); void show(FUNC2 fun,int arg1, int*arg2) { INCp=&inc; int temp =p(arg1); fun(&temp,&arg1, arg2); printf("%d\n",*arg2); } main() { int a; show(multi,10,&a); return 0; } 答:110 7、请找出下面代码中的所以错误 说明:以下代码是把一个字符串倒序,如“abcd”倒序后变为“dcba” 1、#i nclude"string.h" 2、main() 3、{ 4、 char*src="hello,world"; 5、 char* dest=NULL; 6、 int len=strlen(src); 7、 dest=(char*)malloc(len); 8、 char* d=dest; 9、 char* s=src[len]; 10、 while(len--!=0) 11、 d++=s--; 12、 printf("%s",dest); 13、 return 0; 14、} 答: 方法1: int main(){ char* src = "hello,world"; int len = strlen(src); char* dest = (char*)malloc(len+1);//要为\0分配一个空间 char* d = dest; char* s = &src[len-1];//指向最后一个字符 while( len-- != 0 ) *d++=*s--; *d = 0;//尾部要加\0 printf("%s\n",dest); free(dest);// 使用完,应当释放空间,以免造成内存汇泄露 return 0; } 方法2: #i nclude <stdio.h> #i nclude <string.h> main() { char str[]="hello,world"; int len=strlen(str); char t; for(int i=0; i<len/2; i++) { t=str; str=str[len-i-1]; str[len-i-1]=t; } printf("%s",str); return 0; } 1.-1,2,7,28,,126请问28和126中间那个数是什么?为什么? 第一题的答案应该是4^3-1=63 规律是n^3-1(当n为偶数0,2,4) n^3+1(当n为奇数1,3,5) 答案:63 2.用两个栈实现一个队列的功能?要求给出算法和思路! 设2个栈为A,B, 一开始均为空. 入队: 将新元素push入栈A; 出队: (1)判断栈B是否为空; (2)如果不为空,则将栈A中所有元素依次pop出并push到栈B; (3)将栈B的栈顶元素pop出; 这样实现的队列入队和出队的平摊复杂度都还是O(1), 比上面的几种方法要好。3.在c语言库函数中将一个字符转换成整型的函数是atool()吗,这个函数的原型是什么? 函数名: atol 功 能: 把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用 法: long atol(const char *nptr); 程序例: #i nclude <stdlib.h> #i 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long l; char *str = "98765432"; l = atol(lstr); printf("string = %s integer = %ld\n", str, l); return(0); } 2.对于一个频繁使用的短小函数,在C语言中应用什么实现,在C++中应用什么实现? c用宏定义,c++用inline 3.直接链接两个信令点的一组链路称作什么? PPP点到点连接 4.接入网用的是什么接口? 5.voip都用了那些协议? 6.软件测试都有那些种类? 黑盒:针对系统功能的测试 白合:测试函数功能,各函数接口 7.确定模块的功能和模块的接口是在软件设计的那个队段完成的? 概要设计阶段 8.enum string { x1, x2, x3=10, x4, x5, }x; 问x= 0x801005,0x8010f4 ; 9.unsigned char *p1; unsigned long *p2; p1=(unsigned char *)0x801000; p2=(unsigned long *)0x810000; 请问p1+5= ; p2+5= ; 三.选择题: 1.Ethternet链接到Internet用到以下那个协议? A.HDLC;B.ARP;C.UDP;D.TCP;E.ID 2.属于网络层协议的是: A.TCP;B.IP;C.ICMP;D.X.25 3.Windows消息调度机制是: A.指令队列;B.指令堆栈;C.消息队列;D.消息堆栈; 4.unsigned short hash(unsigned short key) { return (key>>)%256 } 请问hash(16),hash(256)的值分别是: A.1.16;B.8.32;C.4.16;D.1.32

网友:

四.找错题: 1.请问下面程序有什么错误? int a[60][250][1000],i,j,k; for(k=0;k<=1000;k++) for(j=0;j<250;j++) for(i=0;i<60;i++) a[j][k]=0; 把循环语句内外换一下 2.#define Max_CB 500 void LmiQueryCSmd(Struct MSgCB * pmsg) { unsigned char ucCmdNum; ...... for(ucCmdNum=0;ucCmdNum<Max_CB;ucCmdNum++) { ......; } 死循环 3.以下是求一个数的平方的程序,请找出错误: #define SQUARE(a)((a)*(a)) int a=5; int b; b=SQUARE(a++); 4.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int examply_fun(BYTE gt_len; BYTE *gt_code) { BYTE *gt_buf; gt_buf=(BYTE *)MALLOC(Max_GT_Length); ...... if(gt_len>Max_GT_Length) { return GT_Length_ERROR; } ....... } 五.问答题: 1.IP Phone的原理是什么? IPV6 2.TCP/IP通信建立的过程怎样,端口有什么作用? 三次握手,确定是哪个应用程序使用该协议 3.1号信令和7号信令有什么区别,我国某前广泛使用的是那一种? 4.列举5种以上的电话新业务? 微软亚洲技术中心的面试题!!! 1.进程和线程的差别。 线程是指进程内的一个执行单元,也是进程内的可调度实体. 与进程的区别: (1)调度:线程作为调度和分配的基本单位,进程作为拥有资源的基本单位 (2)并发性:不仅进程之间可以并发执行,同一个进程的多个线程之间也可并发执行 (3)拥有资源:进程是拥有资源的一个独-立单位,线程不拥有系统资源,但可以访问隶属于进程的资源. (4)系统开销:在创建或撤消进程时,由于系统都要为之分配和回收资源,导致系统的开销明显大于创建或撤消线程时的开销。 2.测试方法 人工测试:个人复查、抽查和会审 机器测试: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 2.Heap与stack的差别。 Heap是堆,stack是栈。 Stack的空间由操作系统自动分配/释放,Heap上的空间手动分配/释放。 Stack空间有限,Heap是很大的自由存储区 C中的malloc函数分配的内存空间即在堆上,C++中对应的是new操作符。 程序在编译期对变量和函数分配内存都在栈上进行,且程序运行过程中函数调用时参数的传递也在栈上进行 3.Windows下的内存是如何管理的? 4.介绍.Net和.Net的安全性。 5.客户端如何访问.Net组件实现Web Service? 6.C/C++编译器中虚表是如何完成的? 7.谈谈COM的线程模型。然后讨论进程内/外组件的差别。 8.谈谈IA32下的分页机制 小页(4K)两级分页模式,大页(4M)一级 9.给两个变量,如何找出一个带环单链表中是什么地方出现环的? 一个递增一,一个递增二,他们指向同一个接点时就是环出现的地方 10.在IA32******有多少种办法从用户态跳到内核态? 通过调用门,从ring3到ring0,中断从ring3到ring0,进入vm86等等 11.如果只想让程序有一个实例运行,不能运行两个。像winamp一样,只能开一个窗口,怎样实现? 用内存映射或全局原子(互斥变量)、查找窗口句柄.. FindWindow,互斥,写标志到文件或注册表,共享内存。.  12.如何截取键盘的响应,让所有的‘a’变成‘b’? 键盘钩子SetWindowsHookEx  13.Apartment在COM中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引入?  14.存储过程是什么?有什么用?有什么优点? 我的理解就是一堆sql的集合,可以建立非常复杂的查询,编译运行,所以运行一次后,以后再运行速度比单独执行SQL快很多  15.Template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用? 16.谈谈Windows DNA结构的特点和优点。 网络编程中设计并发服务器,使用多进程 与 多线程 ,请问有什么区别? 1,进程:子进程是父进程的复制品。子进程获得父进程数据空间、堆和栈的复制品。 2,线程:相对与进程而言,线程是一个更加接近与执行体的概念,它可以与同进程的其他线程共享数据,但拥有自己的栈空间,拥有独-立的执行序列。 两者都可以提高程序的并发度,提高程序运行效率和响应时间。 线程和进程在使用上各有优缺点:线程执行开销小,但不利于资源管理和保护;而进程正相反。同时,线程适合于在SMP机器上运行,而进程则可以跨机器迁移。 思科 1. 用宏定义写出swap(x,y) #define swap(x, y)\ x = x + y;\ y = x - y;\ x = x - y; 2.数组a[N],存放了1至N-1个数,其中某个数重复一次。写一个函数,找出被重复的数字.时间复杂度必须为o(N)函数原型: int do_dup(int a[],int N) 3 一语句实现x是否为2的若干次幂的判断 int i = 512; cout << boolalpha << ((i & (i - 1)) ? false : true) << endl; 4.unsigned int intvert(unsigned int x,int p,int n)实现对x的进行转换,p为起始转化位,n为需要转换的长度,假设起始点在右边.如x=0b0001 0001,p=4,n=3转换后x=0b0110 0001 unsigned int intvert(unsigned int x,int p,int n){ unsigned int _t = 0; unsigned int _a = 1; for(int i = 0; i < n; ++i){ _t |= _a; _a = _a << 1; } _t = _t << p; x ^= _t; return x; } 慧通: 什么是预编译 何时需要预编译: 1、总是使用不经常改动的大型代码体。 2、程序由多个模块组成,所有模块都使用一组标准的包含文件和相同的编译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所有包含文件预编译为一个预编译头。 char * const p; char const * p const char *p 上述三个有什么区别? char * const p; //常量指针,p的值不可以修改 char const * p;//指向常量的指针,指向的常量值不可以改 const char *p; //和char const *p char str1[] = "abc"; char str2[] = "abc"; const char str3[] = "abc"; const char str4[] = "abc"; const char *str5 = "abc"; const char *str6 = "abc"; char *str7 = "abc"; char *str8 = "abc"; cout << ( str1 == str2 ) << endl; cout << ( str3 == str4 ) << endl; cout << ( str5 == str6 ) << endl; cout << ( str7 == str8 ) << endl; 结果是:0 0 1 1 解答:str1,str2,str3,str4是数组变量,它们有各自的内存空间; 而str5,str6,str7,str8是指针,它们指向相同的常量区域。 12. 以下代码中的两个sizeof用法有问题吗?[C易] void UpperCase( char str[] ) // 将 str 中的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 for( size_t i=0; i<sizeof(str)/sizeof(str[0]); ++i ) if( 'a'<=str && str<='z' ) str -= ('a'-'A' ); } char str[] = "aBcDe"; cout << "str字符长度为: " << sizeof(str)/sizeof(str[0]) << endl; UpperCase( str ); cout << str << endl; 答:函数内的sizeof有问题。根据语法,sizeof如用于数组,只能测出静态数组的大小,无法检测动态分配的或外部数组大小。函数外的str是一个静态定义的数组,因此其大小为6,函数内的str实际只是一个指向字符串的指针,没有任何额外的与数组相关的信息,因此sizeof作用于上只将其当指针看,一个指针为4个字节,因此返回4。 一个32位的机器,该机器的指针是多少位 指针是多少位只要看地址总线的位数就行了。80386以后的机子都是32的数据总线。所以指针的位数就是4个字节了。 main() { int a[5]={1,2,3,4,5}; int *ptr=(int *)(&a+1); printf("%d,%d",*(a+1),*(ptr-1)); } 输出:2,5 *(a+1)就是a[1],*(ptr-1)就是a[4],执行结果是2,5 &a+1不是首地址+1,系统会认为加一个a数组的偏移,是偏移了一个数组的大小(本例是5个int) int *ptr=(int *)(&a+1); 则ptr实际是&(a[5]),也就是a+5 原因如下: &a是数组指针,其类型为 int (*)[5]; 而指针加1要根据指针类型加上一定的值, 不同类型的指针+1之后增加的大小不同 a是长度为5的int数组指针,所以要加 5*sizeof(int) 所以ptr实际是a[5] 但是prt与(&a+1)类型是不一样的(这点很重要) 所以prt-1只会减去sizeof(int*) a,&a的地址是一样的,但意思不一样,a是数组首地址,也就是a[0]的地址,&a是对象(数组)首地址,a+1是数组下一元素的地址,即a[1],&a+1是下一个对象的地址,即a[5].

网友:

1.请问以下代码有什么问题: int main() { char a; char *str=&a; strcpy(str,"hello"); printf(str); return 0; } 没有为str分配内存空间,将会发生异常 问题出在将一个字符串复制进一个字符变量指针所指地址。虽然可以正确输出结果,但因为越界进行内在读写而导致程序崩溃。 char* s="AAA"; printf("%s",s); s[0]='B'; printf("%s",s); 有什么错? "AAA"是字符串常量。s是指针,指向这个字符串常量,所以声明s的时候就有问题。 cosnt char* s="AAA"; 然后又因为是常量,所以对是s[0]的赋值操作是不合法的。 1、写一个“标准”宏,这个宏输入两个参数并返回较小的一个。 .#define Min(X, Y) ((X)>(Y)?(Y):(X))//结尾没有; 2、嵌入式系统中经常要用到无限循环,你怎么用C编写死循环。 while(1){}或者for(;;) 3、关键字static的作用是什么? 定义静态变量 4、关键字const有什么含意? 表示常量不可以修改的变量。 5、关键字volatile有什么含意?并举出三个不同的例子? 提示编译器对象的值可能在编译器未监测到的情况下改变。 int (*s[10])(int) 表示的是什么啊 int (*s[10])(int) 函数指针数组,每个指针指向一个int func(int param)的函数。 1.有以下表达式: int a=248; b=4;int const c=21;const int *d=&a; int *const e=&b;int const *f const =&a; 请问下列表达式哪些会被编译器禁止?为什么? *c=32;d=&b;*d=43;e=34;e=&a;f=0x321f; *c 这是个什么东东,禁止 *d 说了是const, 禁止 e = &a 说了是const 禁止 const *f const =&a; 禁止 2.交换两个变量的值,不使用第三个变量。即a=3,b=5,交换之后a=5,b=3; 有两种解法, 一种用算术算法, 一种用^(异或) a = a + b; b = a - b; a = a - b; or a = a^b;// 只能对int,char.. b = a^b; a = a^b; or a ^= b ^= a; 3.c和c++中的struct有什么不同? c和c++中struct的主要区别是c中的struct不可以含有成员函数,而c++中的struct可以。c++中struct和class的主要区别在于默认的存取权限不同,struct默认为public,而class默认为private 4.#i nclude <stdio.h> #i nclude <stdlib.h> void getmemory(char *p) { p=(char *) malloc(100); strcpy(p,"hello world"); } int main( ) { char *str=NULL; getmemory(str); printf("%s/n",str); free(str); return 0; } 程序崩溃,getmemory中的malloc 不能返回动态内存, free()对str操作很危险 5.char szstr[10]; strcpy(szstr,"0123456789"); 产生什么结果?为什么? 长度不一样,会造成非法的OS 6.列举几种进程的同步机制,并比较其优缺点。 原子操作 信号量机制 自旋锁 管程,会合,分布式系统 7.进程之间通信的途径 共享存储系统 消息传递系统 管道:以文件系统为基础 11.进程死锁的原因 资源竞争及进程推进顺序非法 12.死锁的4个必要条件 互斥、请求保持、不可剥夺、环路 13.死锁的处理 鸵鸟策略、预防策略、避免策略、检测与解除死锁 15. 操作系统中进程调度策略有哪几种? FCFS(先来先服务),优先级,时间片轮转,多级反馈 8.类的静态成员和非静态成员有何区别? 类的静态成员每个类只有一个,非静态成员每个对象一个 9.纯虚函数如何定义?使用时应注意什么? virtual void f()=0; 是接口,子类必须要实现 10.数组和链表的区别 数组:数据顺序存储,固定大小 连表:数据可以随机存储,大小可动态改变 12.ISO的七层模型是什么?tcp/udp是属于哪一层?tcp/udp有何优缺点? 应用层 表示层 会话层 运输层 网络层 物理链路层 物理层 tcp /udp属于运输层 TCP 服务提供了数据流传输、可靠性、有效流控制、全双工操作和多路复用技术等。 与 TCP 不同, UDP 并不提供对 IP 协议的可靠机制、流控制以及错误恢复功能等。由于 UDP 比较简单, UDP 头包含很少的字节,比 TCP 负载消耗少。 tcp: 提供稳定的传输服务,有流量控制,缺点是包头大,冗余性不好 udp: 不提供稳定的服务,包头小,开销小 1:(void *)ptr 和 (*(void**))ptr的结果是否相同?其中ptr为同一个指针 .(void *)ptr 和 (*(void**))ptr值是相同的 2:int main() { int x=3; printf("%d",x); return 1; } 问函数既然不会被其它函数调用,为什么要返回1? mian中,c标准认为0表示成功,非0表示错误。具体的值是某中具体出错信息 1,要对绝对地址0x100000赋值,我们可以用 (unsigned int*)0x100000 = 1234; 那么要是想让程序跳转到绝对地址是0x100000去执行,应该怎么做? *((void (*)( ))0x100000 ) ( ); 首先要将0x100000强制转换成函数指针,即: (void (*)())0x100000 然后再调用它: *((void (*)())0x100000)(); 用typedef可以看得更直观些: typedef void(*)() voidFuncPtr; *((voidFuncPtr)0x100000)(); 2,已知一个数组table,用一个宏定义,求出数据的元素个数 #define NTBL #define NTBL (sizeof(table)/sizeof(table[0])) 面试题: 线程与进程的区别和联系? 线程是否具有相同的堆栈? dll是否有独-立的堆栈? 进程是死的,只是一些资源的集合,真正的程序执行都是线程来完成的,程序启动的时候操作系统就帮你创建了一个主线程。 每个线程有自己的堆栈。 DLL中有没有独-立的堆栈,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问题。因为DLL中的代码是被某些线程所执行,只有线程拥有堆栈,如果DLL中的代码是EXE中的线程所调用,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说这个DLL没有自己独-立的堆栈?如果DLL中的代码是由DLL自己创建的线程所执行,那么是不是说DLL有独-立的堆栈? 以上讲的是堆栈,如果对于堆来说,每个DLL有自己的堆,所以如果是从DLL中动态分配的内存,最好是从DLL中删除,如果你从DLL中分配内存,然后在EXE中,或者另外一个DLL中删除,很有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

unsigned short A = 10; printf("~A = %u\n", ~A);char c=128; printf("c=%d\n",c); 输出多少?并分析过程 第一题,~A =0xfffffff5,int值 为-11,但输出的是uint。所以输出4294967285 第二题,c=0x10,输出的是int,最高位为1,是负数,所以它的值就是0x00的补码就是128,所以输出-128。 这两道题都是在考察二进制向int或uint转换时的最高位处理。 分析下面的程序: void GetMemory(char **p,int num) { *p=(char *)malloc(num); } int main() { char *str=NULL; GetMemory(&str,100); strcpy(str,"hello"); free(str); if(str!=NULL) { strcpy(str,"world"); } printf("\n str is %s",str); getchar(); } 问输出结果是什么?希望大家能说说原因,先谢谢了 输出str is world。 free 只是释放的str指向的内存空间,它本身的值还是存在的. 所以free之后,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将str=NULL. 此时str指向空间的内存已被回收,如果输出语句之前还存在分配空间的操作的话,这段存储空间是可能被重新分配给其他变量的, 尽管这段程序确实是存在大大的问题(上面各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通常会打印出world来。 这是因为,进程中的内存管理一般不是由操作系统完成的,而是由库函数自己完成的。 当你malloc一块内存的时候,管理库向操作系统申请一块空间(可能会比你申请的大一些),然后在这块空间中记录一些管理信息(一般是在你申请的内存前面一点),并将可用内存的地址返回。但是释放内存的时候,管理库通常都不会将内存还给操作系统,因此你是可以继续访问这块地址的,只不过。。。。。。。。楼上都说过了,最好别这么干。 char a[10],strlen(a)为什么等于15?运行的结果 #i nclude "stdio.h" #i 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char aa[10]; printf("%d",strlen(aa)); } sizeof()和初不初始化,没有关系; strlen()和初始化有关。 char (*str)[20];/*str是一个数组指针,即指向数组的指针.*/ char *str[20];/*str是一个指针数组,其元素为指针型数据.*/ long a=0x801010; a+5=? 0x801010用二进制表示为:“1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十进制的值为8392720,再加上5就是8392725罗 ********************************************************************************************* )给定结构struct A { char t:4; char k:4; unsigned short i:8; unsigned long m; };问sizeof(A) = ? 给定结构struct A { char t:4; 4位 char k:4; 4位 unsigned short i:8; 8位 unsigned long m; // 偏移2字节保证4字节对齐 }; // 共8字节 2)下面的函数实现在一个数上加一个数,有什么错误?请改正。 int add_n ( int n ) { static int i = 100; i += n; return i; } 当你第二次调用时得不到正确的结果,难道你写个函数就是为了调用一次?问题就出在 static上? // 帮忙分析一下 #i nclude<iostream.h> #i nclude <string.h> #i nclude <malloc.h> #i nclude <stdio.h> #i nclude <stdlib.h> #i nclude <memory.h> typedef struct AA { int b1:5; int b2:2; }AA; void main() { AA aa; char cc[100]; strcpy(cc,"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memcpy(&aa,cc,sizeof(AA)); cout << aa.b1 <<endl; cout << aa.b2 <<endl; } 答案是 -16和1 首先sizeof(AA)的大小为4,b1和b2分别占5bit和2bit. 经过strcpy和memcpy后,aa的4个字节所存放的值是: 0,1,2,3的ASC码,即00110000,00110001,00110010,00110011 所以,最后一步:显示的是这4个字节的前5位,和之后的2位 分别为:10000,和01 因为int是有正负之分  所以:答案是-16和1 求函数返回值,输入x=9999; int func ( x ) { int countx = 0; while ( x ) { countx ++; x = x&(x-1); } return countx; } 结果呢? 知道了这是统计9999的二进制数值中有多少个1的函数,且有 9999=9×1024+512+256+15 9×1024中含有1的个数为2; 512中含有1的个数为1; 256中含有1的个数为1; 15中含有1的个数为4; 故共有1的个数为8,结果为8。 1000 - 1 = 0111,正好是原数取反。这就是原理。 用这种方法来求1的个数是很效率很高的。 不必去一个一个地移位。循环次数最少。 int a,b,c 请写函数实现C=a+b ,不可以改变数据类型,如将c改为long int,关键是如何处理溢出问题 bool add (int a, int b,int *c) { *c=a+b; return (a>0 && b>0 &&(*c<a || *c<b) || (a<0 && b<0 &&(*c>a || *c>b))); } 分析: struct bit { int a:3; int b:2; int c:3; }; int main() { bit s; char *c=(char*)&s; cout<<sizeof(bit)<<endl; *c=0x99; cout << s.a <<endl <<s.b<<endl<<s.c<<endl; int a=-1; printf("%x",a); return 0; } 输出为什么是 4 1 -1 -4 ffffffff 因为0x99在内存中表示为 100 11 001 , a = 001, b = 11, c = 100 当c为有符合数时, c = 100, 最高1为表示c为负数,负数在计算机用补码表示,所以c = -4;同理 b = -1; 当c为有符合数时, c = 100,即 c = 4,同理 b = 3 位域 :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 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 两种状态, 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 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 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一、位域的定义和位域变量的说明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相仿,其形式为: struct 位域结构名 { 位域列表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例如: struct bs { int a:8; int b:2; int c:6; }; 位域变量的说明与结构变量说明的方式相同。 可采用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者直接说明这三种方式。例如: struct bs { int a:8; int b:2; int c:6; }data; 说明data为bs变量,共占两个字节。其中位域a占8位,位域b占2位,位域c占6位。对于位域的定义尚有以下几点说明: 1. 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同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存放另一位域时,应从下一单元起存放该位域。也可以有意使某位域从下一单元开始。例如: struct bs { unsigned a:4 unsigned :0 /*空域*/ unsigned b:4 /*从下一单元开始存放*/ unsigned c:4 } 在这个位域定义中,a占第一字节的4位,后4位填0表示不使用,b从第二字节开始,占用4位,c占用4位。 2. 由于位域不允许跨两个字节,因此位域的长度不能大于一个字节的长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8位二进位。 3. 位域可以无位域名,这时它只用来作填充或调整位置。无名的位域是不能使用的。例如: struct k { int a:1 int :2 /*该2位不能使用*/ int b:3 int c:2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位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类型, 不过其成员是按二进位分配的。

网友:

二、位域的使用位域的使用和结构成员的使用相同,其一般形式为: 位域变量名?位域名 位域允许用各种格式输出。 main(){ struct bs { unsigned a:1; unsigned b:3; unsigned c:4; } bit,*pbit; bit.a=1; bit.b=7; bit.c=15; pri 改错: #i 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p; int arr[100]; p = &arr; return 0; } 解答: 搞错了,是指针类型不同, int **p; //二级指针 &arr; //得到的是指向第一维为100的数组的指针 #i 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p, *q; int arr[100]; q = arr; p = &q; return 0; } 下面这个程序执行后会有什么错误或者效果: #define MAX 255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A[MAX],i;//i被定义为unsigned char for (i=0;i<=MAX;i++) A=i; } 解答:死循环加数组越界访问(C/C++不进行数组越界检查) MAX=255 数组A的下标范围为:0..MAX-1,这是其一.. 其二.当i循环到255时,循环内执行: A[255]=255; 这句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返回for (i=0;i<=MAX;i++)语句时, 由于unsigned char的取值范围在(0..255),i++以后i又为0了..无限循环下去. struct name1{ char str; 1 short x; 2 +1 int num; 4 } struct name2{ char str; 1 int num; 4 +3 short x; 2 +2 } sizeof(struct name1)=8,sizeof(struct name2)=12 在第二个结构中,为保证num按四个字节对齐,char后必须留出3字节的空间;同时为保证整个结构的自然对齐(这里是4字节对齐),在x后还要补齐2个字节,这样就是12字节。 intel: A.c 和B.c两个c文件中使用了两个相同名字的static变量,编译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这两个static变量会保存到哪里(栈还是堆或者其他的)? static的全局变量,表明这个变量仅在本模块中有意义,不会影响其他模块。 他们都放在数据区,但是编译器对他们的命名是不同的。 如果要使变量在其他模块也有意义的话,需要使用extern关键字。 struct s1 { int i: 8; 8 int j: 4; 4 int a: 3; 3+1 double b; 64 }; struct s2 { int i: 8; int j: 4; double b; int a:3; }; printf("sizeof(s1)= %d\n", sizeof(s1)); printf("sizeof(s2)= %d\n", sizeof(s2)); result: 16, 24 第一个struct s1 { int i: 8; int j: 4; int a: 3; double b; }; 理论上是这样的,首先是i在相对0的位置,占8位一个字节,然后,j就在相对一个字节的位置,由于一个位置的字节数是4位的倍数,因此不用对齐,就放在那里了,然后是a,要在3位的倍数关系的位置上,因此要移一位,在15位的位置上放下,目前总共是18位,折算过来是2字节2位的样子,由于double是8字节的,因此要在相对0要是8个字节的位置上放下,因此从18位开始到8个字节之间的位置被忽略,直接放在8字节的位置了,因此,总共是16字节。 第二个最后会对照是不是结构体内最大数据的倍数,不是的话,会补成是最大数据的倍数 ******************************************************************************************* 上面是基本问题,接下来是编程问题: 本人很弱,这几个题也搞不定,特来求救: 1)读文件file1.txt的内容(例如): 12 34 56 输出到file2.txt: 56 34 12 (逆序) 2)输出和为一个给定整数的所有组合 例如n=5 5=1+4;5=2+3(相加的数不能重复) 则输出 1,4;2,3。 望高手赐教!! 第一题,注意可增长数组的应用. #i nclude <stdio.h> #i 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int MAX = 10; int *a = (int *)malloc(MAX * sizeof(int)); int *b; FILE *fp1; FILE *fp2; fp1 = fopen("a.txt","r"); if(fp1 == NULL) {printf("error1"); exit(-1); } fp2 = fopen("b.txt","w"); if(fp2 == NULL) {printf("error2"); exit(-1); } int i = 0; int j = 0; while(fscanf(fp1,"%d",&a) != EOF) { i++; j++; if(i >= MAX) { MAX = 2 * MAX; b = (int*)realloc(a,MAX * sizeof(int)); if(b == NULL) { printf("error3"); exit(-1); } a = b; } } for(;--j >= 0;) fprintf(fp2,"%d\n",a[j]); fclose(fp1); fclose(fp2); return 0; } 第二题. #i 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i,j,k; printf("please input the number\n"); scanf("%d",&i); if( i % 2 == 0) j = i / 2; else j = i / 2 + 1; printf("The result is \n"); for(k = 0; k < j; k++) printf("%d = %d + %d\n",i,k,i - k); return 0; } #i 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i=1; scanf("%d",&a); if(a%2==0) { for(i=1;i<a/2;i++) printf("%d",a,a-i); } else for(i=1;i<=a/2;i++) printf(" %d, %d",i,a-i); } 兄弟,这样的题目若是做不出来实在是有些不应该, 给你一个递规反向输出字符串的例子,可谓是反序的经典例程. void inverse(char *p) { if( *p = = '\0' ) return; inverse( p+1 ); printf( "%c", *p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verse("abc\0"); return 0; } 借签了楼上的“递规反向输出” #i nclude <stdio.h> void test(FILE *fread, FILE *fwrite) { char buf[1024] = {0}; if (!fgets(buf, sizeof(buf), fread)) return; test( fread, fwrite ); fputs(buf, fwrit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fr = NULL; FILE *fw = NULL; fr = fopen("data", "rb"); fw = fopen("dataout", "wb"); test(fr, fw); fclose(fr); fclose(fw); return 0; } 在对齐为4的情况下 struct BBB { long num; char *name; short int data; char ha; short ba[5]; }*p; p=0x1000000; p+0x200=____; (Ulong)p+0x200=____; (char*)p+0x200=____; 希望各位达人给出答案和原因,谢谢拉 解答:假设在32位CPU上, sizeof(long) = 4 bytes sizeof(char *) = 4 bytes sizeof(short int) = sizeof(short) = 2 bytes sizeof(char) = 1 bytes 由于是4字节对齐, sizeof(struct BBB) = sizeof(*p) = 4 + 4 + 2 + 1 + 1/*补齐*/ + 2*5 + 2/*补齐*/ = 24 bytes (经Dev-C++验证) p=0x1000000; p+0x200=____; = 0x1000000 + 0x200*24 (Ulong)p+0x200=____; = 0x1000000 + 0x200 (char*)p+0x200=____; = 0x1000000 + 0x200*4 写一段程序,找出数组中第k大小的数,输出数所在的位置。例如{2,4,3,4,7}中,第一大的数是7,位置在4。第二大、第三大的数都是4,位置在1、3随便输出哪一个均可。函数接口为:int find_orderk(const int* narry,const int n,const int k) 要求算法复杂度不能是O(n^2) 谢谢! 可以先用快速排序进行排序,其中用另外一个进行地址查找 代码如下,在VC++6.0运行通过。给分吧^-^

网友:

//快速排序 #i nclude<iostream> usingnamespacestd; intPartition (int*L,intlow,int high) { inttemp = L[low]; intpt = L[low]; while (low < high) { while (low < high && L[high] >= pt) --high; L[low] = L[high]; while (low < high && L[low] <= pt) ++low; L[low] = temp; } L[low] = temp; returnlow; } voidQSort (int*L,intlow,int high) { if (low < high) { intpl = Partition (L,low,high); QSort (L,low,pl - 1); QSort (L,pl + 1,high); } } intmain () { intnarry[100],addr[100]; intsum = 1,t; cout << "Input number:" << endl; cin >> t; while (t != -1) { narry[sum] = t; addr[sum - 1] = t; sum++; cin >> t; } sum -= 1; QSort (narry,1,sum); for (int i = 1; i <= sum;i++) cout << narry << '\t'; cout << endl; intk; cout << "Please input place you want:" << endl; cin >> k; intaa = 1; intkk = 0; for (;;) { if (aa == k) break; if (narry[kk] != narry[kk + 1]) { aa += 1; kk++; } } cout << "The NO." << k << "number is:" << narry[sum - kk] << endl; cout << "And it's place is:" ; for (i = 0;i < sum;i++) { if (addr == narry[sum - kk]) cout << i << '\t'; } return0; } 1、找错 Void test1() { char string[10]; char* str1="0123456789"; strcpy(string, str1);// 溢出,应该包括一个存放'\0'的字符string[11] } Void test2() { char string[10], str1[10]; for(I=0; I<10;I++) { str1 ='a'; } strcpy(string, str1);// I,i没有声明。 } Void test3(char* str1) { char string[10]; if(strlen(str1)<=10)// 改成<10,字符溢出,将strlen改为sizeof也可以 { strcpy(string, str1); } } 2. void g(int**); int main() { int line[10],i; int *p=line; //p是地址的地址 for (i=0;i<10;i++) { *p=i; g(&p);//数组对应的值加1 } for(i=0;i<10;i++) printf("%d\n",line); return 0; } void g(int**p) { (**p)++; (*p)++;// 无效 } 输出: 1 2 3 4 5 6 7 8 9 10 3. 写出程序运行结果 int sum(int a) { auto int c=0; static int b=3; c+=1; b+=2; return(a+b+c); } void main() { int I; int a=2; for(I=0;I<5;I++) { printf("%d,", sum(a)); } } // static会保存上次结果,记住这一点,剩下的自己写 输出:8,10,12,14,16, 4. int func(int a) { int b; switch(a) { case 1: 30; case 2: 20; case 3: 16; default: 0 } return b; } 则func(1)=? // b定义后就没有赋值。 5: int a[3]; a[0]=0; a[1]=1; a[2]=2; int *p, *q; p=a; q=&a[2]; 则a[q-p]=a[2] 解释:指针一次移动一个int但计数为1 今天早上的面试题9道,比较难,向牛人请教,国内的一牛公司,坐落在北京北四环某大厦: 1、线形表a、b为两个有序升序的线形表,编写一程序,使两个有序线形表合并成一个有序升序线形表h; 答案在 请化大学 严锐敏《数据结构第二版》第二章例题,数据结构当中,这个叫做:两路归并排序 Linklist *unio(Linklist *p,Linklist *q){ linklist *R,*pa,*qa,*ra; pa=p; qa=q; R=ra=p; while(pa->next!=NULL&&qa->next!=NULL){ if(pa->data>qa->data){ ra->next=qa; qa=qa->next; } else{ ra->next=pa; pa=pa->next; } } if(pa->next!=NULL) ra->next=pa; if(qa->next!=NULL) ra->next==qa; return R; } 2、运用四色定理,为N个局域举行配色,颜色为1、2、3、4四种,另有数组adj[][N],如adj[j]=1则表示i区域与j区域相邻,数组color[N],如color=1,表示i区域的颜色为1号颜色。 四色填充 3、用递归算法判断数组a[N]是否为一个递增数组。 递归的方法,记录当前最大的,并且判断当前的是否比这个还大,大则继续,否则返回false结束: bool fun( int a[], int n ) { if( n= =1 ) return true; if( n= =2 ) return a[n-1] >= a[n-2]; return fun( a,n-1) && ( a[n-1] >= a[n-2] ); } 4、编写算法,从10亿个浮点数当中,选出其中最大的10000个。 用外部排序,在《数据结构》书上有 《计算方法导论》在找到第n大的数的算法上加工 5、编写一unix程序,防止僵尸进程的出现. ********************************************************************* 同学的4道面试题,应聘的职位是搜索引擎工程师,后两道超级难,(希望大家多给一些算发) 1.给两个数组和他们的大小,还有一动态开辟的内存,求交集,把交集放到动态内存dongtai,并且返回交集个数 long jiaoji(long* a[],long b[],long* alength,long blength,long* dongtai[]) 2.单连表的建立,把'a'--'z'26个字母插入到连表中,并且倒叙,还要打印! 方法1: typedef struct val { int date_1; struct val *next; }*p; void main(void) { char c; for(c=122;c>=97;c--) { p.date=c; p=p->next; } p.next=NULL; } } 方法2: node *p = NULL; node *q = NULL; node *head = (node*)malloc(sizeof(node)); head->data = ' ';head->next=NULL; node *first = (node*)malloc(sizeof(node)); first->data = 'a';first->next=NULL;head->next = first; p = first; int longth = 'z' - 'b'; int i=0; while ( i<=longth ) { node *temp = (node*)malloc(sizeof(node)); temp->data = 'b'+i;temp->next=NULL;q=temp; head->next = temp; temp->next=p;p=q; i++; } print(head); 1.这样的初始化有什么问题?char *p = malloc(10); 编译器提示“非法初始式” 云云。 答:这个声明是静态或非局部变量吗?函数调用只能出现在自动变量(即局部非静态变量) 的初始式中。 因为静态变量的地址必须在编译的过程中就确定下来而malloc()申请的内存地址是在运行时确定的。 2. *p++ 自增p 还是p 所指向的变量? 答:后缀++ 和-- 操作符本质上比前缀一目操作的优先级高, 因此*p++ 和*(p++) 等价, 它自增p 并返回p 自增之前所指向的值。 要自增p 指向的值, 使用(*p)++, 如果副作用的顺序无关紧要也可以使用++*p。 3 我有一个char * 型指针正巧指向一些int 型变量, 我想跳过它们。为什么如下的代码((int *)p)++; 不行? 答:在C 语言中, 类型转换意味着“把这些二进制位看作另一种类型, 并作相应的对待”; 这是一个转换操作符, 根据定义它只能生成一个右值(rvalue)。而右值既不能赋值, 也不能用++ 自增。(如果编译器支持这样的扩展, 那要么是一个错误, 要么是有意作出的非标准扩展。) 要达到你的目的可以用:p = (char *)((int *)p + 1); 或者,因为p 是char * 型, 直接用p += sizeof(int); 4.空指针和未初始化的指针是一回事吗? 答:空指针在概念上不同于未初始化的指针:空指针可以确保不指向任何对象或函数; 而未初始化指针则可能指向任何地方。 5.我可以用0来表示空指针吗? 答:根据语言定义, 在指针上下文中的常数0 会在编译时转换为空指针。也就是说, 在初始化、赋值或比较的时候, 如果一边是指针类型的值或表达式, 编译器可以确定另一边的常数0 为空指针并生成正确的空指针值。因此下边的代码段完全合法: char *p = 0; if(p != 0) 然而, 传入函数的参数不一定被当作指针环境, 因而编译器可能不能识别未加修饰的0 “表示” 指针。 在函数调用的上下文中生成空指针需要明确的类型转换,强制把0 看作指针。 例如, Unix 系统调用execl 接受变长的以空指针结束的字符指针参数。它应该如下正确调用: execl("/bin/sh", "sh", "-c", "date", (char *)0); 如果省略最后一个参数的(char *) 转换, 则编译器无从知道这是一个空指针,从而当作一个0 传入。(注意很多Unix 手册在这个例子上都弄错了。) 摘要: ==========================|============================= || 可以使用未加修饰的0 | 需要显示的类型转换 || ||------------------------|---------------------------|| || *初始化 | *函数调用, 作用域内无原型 || || *赋值 | *变参函数调用中的可变参数 || || *比较 | || || *固定参数的函数调用 | || || 且在作用域内有原型 | || ==========================|============================= 有两条简单规则你必须遵循: 1) 当你在源码中需要空指针常数时, 用“0” 或“NULL”。 2) 如果在函数调用中“0” 或“NULL” 用作参数, 把它转换成被调函数需要的指针类型

网友:

:P 谢谢啊。可是你这是让我们考试时抄的吗。 问题全不

网友:
考试用的好贴!!!!

网友:
原来我是那么的菜!
基本上都答不出来

网友:
我们大家都应该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共同努力!

网友:
看了才知道,原来我C语言什么都没有学进去

网友:
珍贵的资料,谢谢提供!

网友:
精品啊  收藏者用

网友:
看之前总觉得自己算个编程能手,看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还没有入门···

网友:
收藏,有时间慢慢细细再看。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看,多谢

网友:
很好,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 ~~~~~~~好东西啊

网友:
lz,压缩一下,发来下载嘛

网友:
谢谢了,收藏了,在学习中,希望提高

网友:
拿去看看,给楼主顶一个帖子,算是对于楼主给大家做贡献的一个鼓励吧,嗯嗯,值得值得,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加油

网友:
太乱了,建议整理一下再来啊。

网友:
怎么不做个pdf啊

网友:
这贴要火,,这些问题很基础,也很详细,赶紧再复习一遍C语言

网友:
考考,才发现自己是菜鸟啊!

网友:
引用 是 C++的吧

网友:
好东东啊,谢楼主

不错的内容   相见恨晚啊 :carnation:

网友:
太乱了吧,看到头晕了,求楼主给word或者pdf文档

网友A(2014-10-05):
牛逼到爆! 点出了平时容易忽略的一些概念细节之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