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需要通过多项标准的模拟电路PCB

楼主:
这是一个野外使用的信号灯电源电子变换器。基本指标要求为: 1.按照军用级设计(GB2423.1-2001,GB2423.2-2001,GB/T2423.4-1993); 2.具备一级防雷8/20uS波形130kA容量(GB/T17626.5); 3.带有源功率因素矫正器(IEC-61000-3-2); 4.总体转换效率>88%; 5.防护等级为IP54(GB4208-1993); 6.输入电压范围为AC120-265V,能正常工作,<115V自动关短。 指标太多,怕检测难全部通过。请大家帮提提意见。

网友:

底层

网友:

重新弄了下输入走线01

网友:

重新弄了下输入走线02

网友:

请各位给提一些宝贵的建议。我比较担心这个电路很难一次通过各项检测!

网友:

1.按照军用级设计(GB2423.1-2001,GB2423.2-2001,GB/T2423.4-1993);----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怎么样才能长见识?给文件看看吧。 2.具备一级防雷8/20uS波形130kA容量(GB/T17626.5);----是移动式/便携式,就不太有防雷一说,一般来说,只能从电源考虑防雷才有保证。本体属于末级防雷,采用信号防雷措施即可。 3.带有源功率因素矫正器(IEC-61000-3-2);----同4,看看是否有必要 4.总体转换效率>88%;----给详细电路神力蚁看看 5.防护等级为IP54(GB4208-1993);----密封好,持久性强就可以了。通常有 不可拆或可拆两种选择。

网友:

看不懂呢? 我公司是一个专业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主经品牌有:AD,AMEL,AVAGO,TI MAX……等等各大知名品牌。我们会以最优惠的价格,保证的质量与您合作。有什么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北京航天新兴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小姐 电话:010-51663785/62681166 传真:010-62681165 MSN:wangmiaomiao888@msn.com QQ:731286189

网友:
难以作答

罗列出的指标群中,绝大多数似由电路决定的,有多少是跟PCB有关的呢?能PCB能扯上淡的,无非是: ●印板的材质、板厚和铜箔厚度……看不出来; ●走线的间距……要有具体指标和尺寸才知道; ●铜箔和安装件间的距离……同上; ●铜箔最好用圆弧代替棱角……虽说如此,但是否真必要要看具体指标有没这要求; ●印版上的避雷措施?……看见一排蓝色的犬牙,大概这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