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设计和电容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本人想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市电220V的电压变为12V或20V的低压时,需要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有没有特殊的要求,特别是容量和材料,不知道用废旧的电器上拆下的变压器能否直接使用,要注意什么,我看了相关的专业资料,可是,发现自己绕制有困难,请问有什么捷径吗,谢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一些中小系统中,比如安防系统的主机电源的设计等,为了避免用体积大的工频变压器,可使用电容降压的电路,它与开关电源电路比较起来,哪个更好。我想好象电容降压电路好象更容易使用一些

网友:

建议先去找本开关电源的书学一学,网上很多的 要用的话建议去买成品或拆一个,比自己做划算多了 PS: 研究、制作开关电源是要注意安全,小心触电哦

网友:
安全第一

电容酱鸭方式无法保证不直接把火线引入电路,太危险,最好表用。 再说,考虑到220V交流的峰值和电网波动,至少得用630V耐压的电容,那样也不会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