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伪指令介绍(1)

楼主:
在 ARM 汇编语言程序里,有一些特殊指令助记符,这些助记符与指令系统的助记符不同,没有相对应的操作码,通常称这些特殊指令助记符为伪指令,他们所完成的操作称为伪操作。伪指令在源程序中的作用是为完成汇编程序作各种准备工作的,这些伪指令仅在汇编过程中起作用,一旦汇编结束,伪指令的使命就完成。 在 ARM 的汇编程序中,有如下几种伪指令:符号定义伪指令、数据定义伪指令、汇编控制伪指令、宏指令以及其他伪指令。 符号定义( Symbol Definition )伪指令 符号定义伪指令用于定义 ARM 汇编程序中的变量、对变量赋值以及定义寄存器的别名等操作。 常见的符号定义伪指令有如下几种: — 用于定义全局变量的 GBLA 、 GBLL 和 GBLS 。 — 用于定义局部变量的 LCLA 、 LCLL 和 LCLS 。 — 用于对变量赋值的 SETA 、 SETL 、 SETS 。 — 为通用寄存器列表定义名称的 RLIST 。 1、 GBLA、GBLL 和GBLS 语法格式: GBLA ( GBLL 或 GBLS ) 全局变量名 GBLA 、 GBLL 和 GB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 ARM 程序中的全局变量,并将其初始化。其中: GBL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全局的数字变量,并初始化为 0 ; GBLL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全局的逻辑变量,并初始化为 F (假); GB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全局的字符串变量,并初始化为空; 由于以上三条伪指令用于定义全局变量,因此在整个程序范围内变量名必须唯一。 使用示例: GBLA Test1 ;定义一个全局的数字变量,变量名为 Test1 Test1 SETA 0xaa ;将该变量赋值为 0xaa GBLL Test2 ;定义一个全局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2 Test2 SETL {TRUE} ;将该变量赋值为真 GBLS Test3 ;定义一个全局的字符串变量,变量名为 Test3 Test3 SETS “ Testing ” ;将该变量赋值为 “ Testing ” 2、 LCLA、LCLL 和LCLS 语法格式: LCLA ( LCLL 或 LCLS ) 局部变量名 LCLA 、 LCLL 和 LC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 ARM 程序中的局部变量,并将其初始化。其中: LCL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并初始化为 0 ; LCLL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局部的逻辑变量,并初始化为 F (假); LCLS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局部的字符串变量,并初始化为空; 以上三条伪指令用于声明局部变量,在其作用范围内变量名必须唯一。 使用示例: LCLA Test4 ;声明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变量名为 Test4 Test3 SETA 0xaa ;将该变量赋值为 0xaa LCLL Test5 ;声明一个局部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5 Test4 SETL {TRUE} ;将该变量赋值为真 LCLS Test6 ;定义一个局部的字符串变量,变量名为 Test6 Test6 SETS “ Testing ” ;将该变量赋值为 “ Testing ” 3、 SETA、SETL 和SETS 语法格式: 变量名 SETA ( SETL 或 SETS ) 表达式 伪指令 SETA 、 SETL 、 SETS 用于给一个已经定义的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赋值。 SETA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数学变量赋值; SETL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逻辑变量赋值; SETS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字符串变量赋值; 其中,变量名为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表达式为将要赋给变量的值。 使用示例: LCLA Test3 ;声明一个局部的数字变量,变量名为 Test3 Test3 SETA 0xaa ;将该变量赋值为 0xaa LCLL Test4 ;声明一个局部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4 Test4 SETL {TRUE} ;将该变量赋值为真 4 、 RLIST 语法格式: 名称 RLIST { 寄存器列表 } RLIST 伪指令可用于对一个通用寄存器列表定义名称,使用该伪指令定义的名称可在 ARM 指令 LDM/STM 中使用。在 LDM/STM 指令中,列表中的寄存器访问次序为根据寄存器的编号由低到高,而与列表中的寄存器排列次序无关。 使用示例: RegList RLIST {R0-R5 , R8 , R10} ;将寄存器列表名称定义为 RegList ,可在 ARM 指令 LDM/STM中通过该名称访问寄存器列表。 数据定义( Data Definition )伪指令 数据定义伪指令一般用于为特定的数据分配存储单元,同时可完成已分配存储单元的初始化。 常见的数据定义伪指令有如下几种: — DCB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节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 DCW ( DCWU )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半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 DCD ( DCDU )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 DCFD ( DCFDU )用于为双精度的浮点数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 化。 — DCFS ( DCFSU ) 用于为单精度的浮点数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 始化。 — DCQ ( DCQU ) 用于分配一片以 8 字节为单位的连续的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 化。 — SPACE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存储单元 — MAP 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的内存表首地址 — FIELD 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的内存表的数据域 1、 DCB 语法格式: 标号 DCB 表达式 DCB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节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其中,表达式可以为 0 ~ 255 的数字或字符串。 DCB 也可用 “ = ” 代替。 使用示例: Str DCB “ This is a test ! ”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节存储单元并初始化。 2、 DCW(或DCWU) 语法格式: 标号 DCW (或 DCWU ) 表达式 DCW (或 DCWU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半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 其中,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 用 DCW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半字对齐的,而用 DCW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半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W 1 , 2 , 3 ;分配一片连续的半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 3、 DCD(或DCDU) 语法格式: 标号 DCD (或 DCDU ) 表达式 DCD (或 DCDU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其中,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 DCD 也可用 “ & ” 代替。 用 DCD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D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D 4 , 5 , 6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 4、 DCFD(或DCFDU) 语法格式: 标号 DCFD (或 DCFDU ) 表达式 DCFD (或 DCFDU )伪指令用于为双精度的浮点数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每个双精度的浮点数占据两个字单元。用 DCFD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FD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FDataTest DCFD 2E115 , -5E7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为指定的双精度数。 5、 DCFS(或DCFSU) 语法格式: 标号 DCFS (或 DCFSU ) 表达式 DCFS (或 DCFSU )伪指令用于为单精度的浮点数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每个单精度的浮点数占据一个字单元。 用 DCFS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FS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FDataTest DCFS 2E5 , -5E - 7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为指定的单精度数。 6、 DCQ(或DCQU) 语法格式: 标号 DCQ (或 DCQU ) 表达式 DCQ (或 DCQU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以 8 个字节为单位的连续存储区域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 用 DCQ 分配的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QU 分配的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Q 100 ;分配一片连续的存储单元并初始化为指定的值。 7、 SPACE 语法格式: 标号 SPACE 表达式 SPACE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存储区域并初始化为 0 。其中,表达式为要分配的字节数。 SPACE 也可用 “ % ” 代替。 使用示例: DataSpace SPACE 100 ;分配连续 100 字节的存储单元并初始化为 0 。 8、 MAP 语法格式: MAP 表达式 { ,基址寄存器 } MAP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的内存表的首地址。 MAP 也可用 “ ^ ” 代替。 表达式可以为程序中的标号或数学表达式,基址寄存器为可选项,当基址寄存器选项不存在时,表达式的值即为内存表的首地址,当该选项存在时,内存表的首地址为表达式的值与基址寄存器的和。 MAP 伪指令通常与 FIELD 伪指令配合使用来定义结构化的内存表。 使用示例: MAP 0x100 , R0 ;定义结构化内存表首地址的值为 0x100 + R0 。 9、 FILED 语法格式: 标号 FIELD 表达式 FIELD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内存表中的数据域。 FILED 也可用 “ # ” 代替。 表达式的值为当前数据域在内存表中所占的字节数。 FIELD 伪指令常与 MAP 伪指令配合使用来定义结构化的内存表。 MAP 伪指令定义内存表的首地址, FIELD 伪指令定义内存表中的各个数据域,并可以为每个数据域指定一个标号供其他的指令引用。 注意 MAP 和 FIELD 伪指令仅用于定义数据结构,并不实际分配存储单元。 使用示例: MAP 0x100 ;定义结构化内存表首地址的值为 0x100 。 A FIELD 16 ;定义 A 的长度为 16 字节,位置为 0x100 B FIELD 32 ;定义 B 的长度为 32 字节,位置为 0x110 S FIELD 256 ;定义 S 的长度为 256 字节,位置为 0x130

网友:
感谢你的整理与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