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伪指令介绍(2)

楼主:
汇编控制( Assembly Control )伪指令 汇编控制伪指令用于控制汇编程序的执行流程,常用的汇编控制伪指令包括以下几条: — IF 、 ELSE 、 ENDIF — WHILE 、 WEND — MACRO 、 MEND — MEXIT 1、 IF、ELSE、ENDIF 语法格式: IF 逻辑表达式 指令序列 1 ELSE 指令序列 2 ENDIF IF 、 ELSE 、 ENDIF 伪指令能根据条件的成立与否决定是否执行某个指令序列。当 IF 后面的逻辑表达式为真,则执行指令序列 1 ,否则执行指令序列 2 。其中, ELSE 及指令序列 2 可以没有,此时,当 IF 后面的逻辑表达式为真,则执行指令序列 1 ,否则继续执行后面的指令。 IF 、 ELSE 、 ENDIF 伪指令可以嵌套使用。 使用示例: GBLL Test ;声明一个全局的逻辑变量,变量名为 Test…… IF Test = TRUE 指令序列 1 ELSE 指令序列 2 ENDIF 2、 WHILE、WEND 语法格式: WHILE 逻辑表达式 指令序列 WEND WHILE 、 WEND 伪指令能根据条件的成立与否决定是否循环执行某个指令序列。当 WHILE 后面的逻辑表达式为真,则执行指令序列,该指令序列执行完毕后,再判断逻辑表达式的值,若为真则继续执行,一直到逻辑表达式的值为假。 WHILE 、 WEND 伪指令可以嵌套使用。 使用示例: GBLA Counter ;声明一个全局的数学变量,变量名为 Counter Counter SETA 3 ;由变量Counter 控制循环次数 …… WHILE Counter < 10 指令序列 WEND 3、 MACRO、MEND 语法格式: $ 标号 宏名 $ 参数 1 , $ 参数 2 ,…… 指令序列 MEND MACRO 、 MEND 伪指令可以将一段代码定义为一个整体,称为宏指令,然后就可以在程序中通过宏指令多次调用该段代码。其中, $ 标号在宏指令被展开时,标号会被替换为用户定义的符号, 宏指令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参数,当宏指令被展开时,这些参数被相应的值替换。 宏指令的使用方式和功能与子程序有些相似,子程序可以提供模块化的程序设计、节省存储空间并提高运行速度。但在使用子程序结构时需要保护现场,从而增加了系统的开销,因此,在代码较短且需要传递的参数较多时,可以使用宏指令代替子程序。 包含在 MACRO 和 MEND 之间的指令序列称为宏定义体,在宏定义体的第一行应声明宏的原型(包含宏名、所需的参数),然后就可以在汇编程序中通过宏名来调用该指令序列。在源程序被编译时,汇编器将宏调用展开,用宏定义中的指令序列代替程序中的宏调用,并将实际参数的值传递给宏定义中的形式参数。 MACRO 、 MEND 伪指令可以嵌套使用。 4、 MEXIT 语法格式: MEXIT MEXIT 用于从宏定义中跳转出去。 其他常用的伪指令 还有一些其他的伪指令,在汇编程序中经常会被使用,包括以下几条: — AREA — ALIGN — CODE16 、 CODE32 — ENTRY — END — EQU — EXPORT (或 GLOBAL ) — IMPORT — EXTERN — GET (或 INCLUDE ) — INCBIN — RN — ROUT 1、 AREA 语法格式: AREA 段名 属性 1 ,属性 2 ,…… ARE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代码段或数据段。其中,段名若以数字开头,则该段名需用 “ | ” 括起来,如 |1_test| 。 属性字段表示该代码段(或数据段)的相关属性,多个属性用逗号分隔。常用的属性如下: — CODE 属性:用于定义代码段,默认为 READONLY 。 — DATA 属性:用于定义数据段,默认为 READWRITE 。 — READONLY 属性:指定本段为只读,代码段默认为 READONLY 。 — READWRITE 属性:指定本段为可读可写,数据段的默认属性为 READWRITE 。 — ALIGN 属性:使用方式为 ALIGN 表达式。在默认时, ELF (可执行连接文件)的代码段和数据段是按字对齐的,表达式的取值范围为 0 ~ 31 ,相应的对齐方式为 2 表达式次方。 — COMMON 属性:该属性定义一个通用的段,不包含任何的用户代码和数据。各源文件中同名的 COMMON 段共享同一段存储单元。 一个汇编语言程序至少要包含一个段,当程序太长时,也可以将程序分为多个代码段和数据段。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该伪指令定义了一个代码段,段名为 Init ,属性为只读 2、 ALIGN 语法格式: ALIGN { 表达式 { ,偏移量 }} ALIGN 伪指令可通过添加填充字节的方式,使当前位置满足一定的对其方式 | 。其中,表达式的值用于指定对齐方式,可能的取值为 2 的幂,如 1 、 2 、 4 、 8 、 16 等。若未指定表达式,则将当前位置对齐到下一个字的位置。偏移量也为一个数字表达式,若使用该字段,则当前位置的对齐方式为: 2 的表达式次幂+偏移量。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 ALIEN = 3 ;指定后面的指令为 8 字节对齐。 指令序列 END 3、 CODE16、CODE32 语法格式: CODE16 (或 CODE32 ) CODE16 伪指令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序列为 16 位的 Thumb 指令。 CODE32 伪指令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序列为 32 位的 ARM 指令。 若在汇编源程序中同时包含 ARM 指令和 Thumb 指令时,可用 CODE16 伪指令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序列为 16 位的 Thumb 指令, CODE32 伪指令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序列为 32 位的 ARM 指令。因此,在使用 ARM 指令和 Thumb 指令混合编程的代码里,可用这两条伪指令进行切换,但注意他们只通知编译器其后指令的类型,并不能对处理器进行状态的切换。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 CODE32 ;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为 32 位的 ARM 指令 LDR R0 ,= NEXT + 1 ;将跳转地址放入寄存器 R0 BX R0 ;程序跳转到新的位置执行,并将处理器切换到 Thumb 工作状态 …… CODE16 ;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为 16 位的 Thumb 指令 NEXT LDR R3,=0x3FF …… END ;程序结束 4、 ENTRY 语法格式: ENTRY ENTRY 伪指令用于指定汇编程序的入口点。在一个完整的汇编程序中至少要有一个 ENTRY (也可以有多个,当有多个 ENTRY 时,程序的真正入口点由链接器指定),但在一个源文件里最多只能有一个 ENTRY (可以没有)。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NTRY ;指定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5、 END 语法格式: END END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已经到了源程序的结尾。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 END ;指定应用程序的结尾 6、 EQU 语法格式: 名称 EQU 表达式 { ,类型 } EQU 伪指令用于为程序中的常量、标号等定义一个等效的字符名称,类似于 C 语言中的# define 。 其中 EQU 可用 “ * ” 代替。 名称为 EQU 伪指令定义的字符名称,当表达式为 32 位的常量时,可以指定表达式的数据类型,可以有以下三种类型: CODE16 、 CODE32 和 DATA 使用示例: Test EQU 50 ;定义标号 Test 的值为 50 Addr EQU 0x55 , CODE32 ;定义 Addr 的值为 0x55 ,且该处为 32 位的 ARM 指令。 7、 EXPORT(或GLOBAL) 语法格式: EXPORT 标号 {[WEAK]} EXPORT 伪指令用于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该标号可在其他的文件中引用。 EXPORT可用 GLOBAL 代替。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声明其他的同名标号优先于该标号被引用。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XPORT Stest ;声明一个可全局引用的标号Stest…… END 8、 IMPORT 语法格式: IMPORT 标号 {[WEAK]} IMPORT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的源文件中定义,但要在当前源文件中引用,而且无论当前源文件是否引用该标号,该标号均会被加入到当前源文件的符号表中。 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表示当所有的源文件都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标号时,编译器也不给出错误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将该标号置为 0 ,若该标号为 B 或 BL 指令引用,则将 B 或 BL指令置为 NOP 操作。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IMPORT Main ;通知编译器当前文件要引用标号Main,但Main 在其他源文件中定义…… END 9、 EXTERN 语法格式: EXTERN 标号 {[WEAK]} EXTERN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的源文件中定义,但要在当前源文件中引用,如果当前源文件实际并未引用该标号,该标号就不会被加入到当前源文件的符号表中。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表示当所有的源文件都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标号时,编译器也不给出错误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将该标号置为 0 ,若该标号为 B 或 BL 指令引用,则将 B 或 BL指令置为 NOP 操作。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XTERN Main ;通知编译器当前文件要引用标号Main,但Main 在其他源文件中定义…… END 10、 GET(或INCLUDE) 语法格式: GET 文件名 GET 伪指令用于将一个源文件包含到当前的源文件中,并将被包含的源文件在当前位置进行汇编处理。可以使用 INCLUDE 代替 GET 。 汇编程序中常用的方法是在某源文件中定义一些宏指令,用 EQU 定义常量的符号名称,用 MAP和 FIELD 定义结构化的数据类型,然后用 GET 伪指令将这个源文件包含到其他的源文件中。使用方法与 C 语言中的 “ include ” 相似。 GET 伪指令只能用于包含源文件,包含目标文件需要使用 INCBIN 伪指令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GET a1.s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源文件a1.s GE T C:\a2.s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源文件C:\ a2.s …… END 11、 INCBIN 语法格式: INCBIN 文件名 INCBIN 伪指令用于将一个目标文件或数据文件包含到当前的源文件中,被包含的文件不作任何变动的存放在当前文件中,编译器从其后开始继续处理。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INCBIN a1.dat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文件a1.dat INCBIN C:\a2.txt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文件C:\a2.txt…… END 12、 RN 语法格式: 名称 RN 表达式 RN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寄存器定义一个别名。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方便程序员记忆该寄存器的功能。其中,名称为给寄存器定义的别名,表达式为寄存器的编码。 使用示例: Temp RN R0 ;将R0 定义一个别名Temp 13、 ROUT 语法格式: { 名称 } ROUT ROUT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局部变量定义作用范围。在程序中未使用该伪指令时,局部变量的作用范围为所在的 AREA ,而使用 ROUT 后,局部变量的作为范围为当前 ROUT 和下一个 ROUT 之间。

网友:
感谢你的整理与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