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乐程序的问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
流程见图 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INC 20H ;中断服务,中断计数器加1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12M晶振,形成10毫秒中断 RETI START: MOV SP,#50H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MOV TMOD,#01H MOV IE,#82H MUSIC0: NOP MOV DPTR,#DAT ;表头地址送DPTR MOV 20H,#00H ;中断计数器清0 MUSIC1: NOP CLR A ;A清零 MOVC A,@A+DPTR ;查表取代码 JZ END0 ;是00H,则结束 CJNE A,#0FFH,MUSIC5 ;如果是休止符,往下执行 LJMP MUSIC3 MUSIC5: NOP MOV R6,A ;R6=18H音符的频率 INC DPTR DPTR加一 MOV A,#0 MOVC A,@A+DPTR ;取节拍代码送R7 MOV R7,A ;R7=30H音符发音的时间 SETB TR0 ;启动计数 MUSIC2: NOP CPL P2.5 ;P2.5是音乐输出引脚 MOV A,R6 MOV R3,A ;R3=R6=18H LCALL DEL MOV A,R7 CJNE A,20H,MUSIC2 ;中断计数器(20H)=R7否? ;不等,则继续循环 MOV 20H,#00H ;等于,则取下一代码 INC DPTR LJMP MUSIC1 MUSIC3: NOP ;休止100毫秒 CLR TR0 MOV R2,#0DH ;R2=13 MUSIC4: NOP MOV R3,#0FFH ;R3=255 LCALL DEL DJNZ R2,MUSIC4 INC DPTR LJMP MUSIC1 END0: NOP MOV R2,#0FFH ;歌曲结束,延时1秒后继续 MUSIC6: MOV R3,#00H LCALL DEL DJNZ R2,MUSIC6 LJMP MUSIC0 DEL: NOP DEL3: MOV R4,#02H DEL4: NOP DJNZ R4,DEL4 NOP DJNZ R3,DEL3 RET NOP DAT: DB 18H, 30H, 1CH, 10H DB 20H, 40H, 1CH, 10H DB 18H, 10H, 20H, 10H DB 1CH, 10H, 18H, 40H DB 1CH, 20H, 20H, 20H end

网友:


网友:

流程中的B清0是什么意思啊, 程序中我怎么找不到这个B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