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录音机里的功放单元拆下自制一个功放

楼主:
如何将录音机里的功放单元拆下利用现有的喇叭自制一个功放?还需要那些元件?哪位大侠能详细回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 :'( :'( :'( :'( :'( :'( :'(

网友:

;P

网友:
嗯,写个型号上来看看,不同的型号所需的元件不大一样的。

网友:
收音机里的功放一般功率较小,和我们需要的音响的功放相差较大,起码主放大元件不可用,所以如果想自己做,首先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功放电路,然后根据电路买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收音机里的功放一般功率较小,利用现有的喇叭自制一个功放,家庭使用够了。

网友:
http://www.hifidiy.net/
这是个专门做音响DIY的网站,你可以上去看看或者发帖问下那你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