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控系统工程中采用双绞线传输,对图象有影响吗?

楼主(2008-02-21):
在监控系统工程中采用双绞线传输,对图象有影响吗?
请教。
安防
监控系统
双绞线
影响

网友A:
图像颜色浅,亮度不够,较视频传输图像相比色彩差一些。但也有它的优点,铺设线路简单、故障率低、整体造价低。但最好劝你用有源双绞线传输器。因为无源传输器传输的距离短没有可调整的余地。如果点多的话建议你用一线通效果会更好,且不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