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特殊单元隐含的秘密

楼主:
一个原始的计算机指令本来是应该这样来编码的: 指令码头\目标存储位置\第一操作数\第二操作数\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但由于计算机默认下一条指令就在此指令后(分支和循环,操作数就是下一条指令地址)所以下一条指令这一节就删除了,而目标存储位置,可以用累加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A=A+XX 于是有再省去了一节,于是基本指令编码就是三字节长,由前面的引子我们发现隐含可以简短代码长度,而对51来说,它有三字节也有两字节指令\甚至还有单字节指令,它是怎么继续隐含的呢? 下面我们看51中那些是隐含的: A R0~R7 @R0 @R1 C (位累加器) AB (只用于乘除法) DPTR(必须16位一起用) SP(只限于PUSH 和POP 指令,PC(只限于查表), 这些隐含的是怎么"隐藏掉"的呢单元,其实你分析一下编址,她们就显原形了,编码有高低各4个位,其低4位就是它们的编码,下面看X3H这3对应DPTR, X4H 一定和累加器打交道 X6H和X7是间接寻址@R0和@R1 X8H到XFH 是R0到R7 X5H不隐含,但它"隐约"告诉我们它后面是个直接地址,那X2H呢,它是中断返回和LJMP,那X1H呢,它是AJMP 和ACALL 那XO呢,它是空跳NOP JBC JZ JNZ JC JNC JB JNB SJMP 相对跳转的组合 知道了这些规律对指令寻址译码运行可以理解得更透,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几个字节 例如CLR A CLR C INC A INC RN INC @R0 INC DPTR MOVC A,@A+PC MOVX A,@DPTR,DIV AB MUL AB MOV A,RN MOV @R0,A等都是单字节,INC 地址 PUSH 地址 MOV A,#数.....都是两字节 三字节则是一个都隐含不了,有点意思吧做个有心人,你也可以发现的.

网友:

MCS-51单片微型计算机指令手册 0-:INC Rn ;n=0~7,-=8~F 1-:DEC Rn 2-: ADD A,Rn 3-: ADDC A,Rn 4-: ORL A,Rn . . . . F-: MOV Rn,A n1: ACALL addr m1: AJMP addr . . . .

网友:

哈哈~~~编码组合就是个阵列,搞过反汇编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51单片机特殊单元隐含的秘密 一个原始的计算机指令本来是应该这样来编码的:   指令码头\目标存储位置\第一操作数\第二操作数\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但由于计算机默认下一条指令就在此指令后(分支和循环,操作数就是下一条指令地址)所以下一条指令这一节就删除了,   而目标存储位置,可以用累加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A=A+XX   于是有再省去了一节,于是基本指令编码就是三字节长,由前面的引子我们发现隐含可以简短代码长度,而对51来说,它有三字节也有两字节指令\甚至还有单字节指令,它是怎么继续隐含的呢?   下面我们看51中那些是隐含的: A R0~R7 @R0 @R1 C (位累加器) AB (只用于乘除法) DPTR(必须16位一起用) SP(只限于PUSH 和POP 指令,PC(只限于查表), 这些隐含的是怎么"隐藏掉"的呢单元, 其实你分析一下编址,她们就显原形了,编码有高低各4个位,其低4位就是它们的编码,下面看X3H这3对应DPTR, X4H 一定和累加器打交道 X6H和X7是间接寻址@R0和@R1 X8H到XFH 是R0到R7 X5H不隐含,但它"隐约"告诉我们它后面是个直接地址, 那X2H呢,它是中断返回和LJMP, 那X1H呢,它是AJMP 和ACALL 那XO呢,它是空跳NOP JBC JZ JNZ JC JNC JB JNB SJMP 相对跳转的组合 知道了这些规律对指令寻址译码运行可以理解得更透,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几个字节 例如 CLR A CLR C INC A INC RN INC @R0 INC DPTR MOVC A,@A+PC MOVX A,@DPTR, DIV AB MUL AB MOV A,RN MOV @R0,A等都是单字节, INC 地址 PUSH 地址 MOV A,#数.....都是两字节 三字节则是一个都隐含不了,有点意思吧做个有心人,你也可以发现的. 懵懵懂懂,看不懂哪!!

网友:

使用价值不大,但作者对51指令有深入理解

网友:

d在那里找的啊。是自己写的吗。 这个用处不是很大啊。来点有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