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实时时钟X1226的应用设计[ZT]

楼主:
单片机控制实时时钟X1226的应用设计[ZT] 引 言 X1226具有时钟和日历的功能,时钟依赖时、分、秒寄存器来跟踪,日历依赖日期、星期、月和年寄存器来跟踪,日历可正确通过2099年,具有自动闰年修正。 拥有强大的双报警功能,能够被设置到任何时钟/日历值上,精确度可到ls。可用软件设置1 Hz,4096 Hz或32768Hz中任意一个频率输出。 该器件提供一个备份电源输入脚VBACK1允许器件用电池或大容量电容备份供电。许多电池类型能够用做Xicor公司实时时钟器件X1226的备份电池,3.OV或3.6V的锂离子电池较为适合,使用期限为10年。另外一种用法可选择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备份时间可持续几天至两个星期,时间的长短依赖于电容容量的大小。用一个简单的硅或肖特基二极管连接到Vcc和充电电容的两端,充电电容连接到Vback引脚,注意不能使用二极管对电池充电(特别是锂离子电池)。切换到电池供电的条件是Vcc=Vback—O.1V,正常操作期间,供电电压Vcc必须高于电池电压,否则电池电量将逐步耗尽。 振荡器所需晶体,采用外接32.768kHz的晶体。产生的振荡误差可通过软件对数字微调寄存器、模拟微调寄存器的数值进行调节加以修正,避免了外接电阻和电容的离散性对精度的影响。 器件可提供4Kb的EEPROM,8块加锁控制。可用作大量用户数据存储的存储器,具有安全、保密性。这个存储器的数据在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全都失效时不受影响。 1 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实时时钟器件X1226可与各种类型的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接口,接口方式为串行的I2C接口。其中数据总线SDA是一个双向引脚,用于输入或输出数据。它是一个漏极开路输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添加上拉电阻,阻值大约在4.7Ω~10kΩ之间。本文介绍89C5l单片机与X1226的接口方法,由于89C51单片机没有标准的I2C接口,只有用软件进行模拟。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时间变换,采用八位LED数码管显示年、月、日或时、分、秒的变换,LED数码管的驱动采用本公司自有产品PS7219A,数码管选择1.27cm共阴极红色或绿色LED数码管。由于PS7219A器件内含IMP810单片机监控器件,复位输出高电平有效,因此在使用51系统时,无需添加监控器件,使用PS7219A的复位输出给51单片机复位即可,监控电压4.63V。硬件设计原理图如图1所示。 在硬件通电调试过程中,请不要用手去触摸实时时钟X1226的晶体,这样可能会导致振荡器停振。恢复振荡器起振的方法是关闭电源(包括备份电源)重新上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测量振荡器时,请不要用示波器的探头去测量X2的振荡输出,正确的方法是用探头去测量PHz/IRQ的振荡输出,以确定是否起振和振荡频率是否准确。测量时建议在该脚加一个5.lk Ω的上拉电阻。 注意:在印刷电路设计时,xl226的布线请参考X1226数据手册的厂家推荐方法。 2 软件设计 X1226由实时时钟寄存器(RTC)、状态寄存器(SR)、控制寄存器(CONTROL)、报警寄存器(Alarm0、Alarml)和客户数据存储器组成。由于实时时钟寄存器(RTC)和状态寄存器(SR)需要进行频繁的写操作,因此它的存储结构为易失性SRAM结构,该结构对写操作的次数没有限制。其它寄存器结构均为非易失性EEPROM结构,该结构对写操作有次数限制,通常在10万次以上。X1226初始化程序流程如图2所示。 启动条件子程序: SETB SDA LCALL YS4 SETB SCL LCALL YS4 CLR SDA LCALL YS4 CLR SCL LCALL YS4 RET 停止条件子程序: CLR SDA LCALL YS4 SETB SCL LCALL YS4 SETB SDA RET 注:子程序YS4的作用是延时4μs。 2.1 写操作 X1226初始化操作后,单片机对X1226进行开始条件的设置,在写CCR或EEPROM之前,主机必须先向状态寄存器写02H,确认应答信号,确认后写入06H,再确认应答信号。确认后启动了写操作。首先发送高位地址,然后发送低位地址。Xl226每收到一个地址字节后,均会产生一个应答信号。在两个地址字节都收到之后,X1226等待8位数据。在收到8位数据之后,X1226再产生一个应答。然后单片机通过产生一个停止条件来终止传送。 Xl226具有连续写入功能,X1226在收到每个字节后,响应一个应答,其内部将地址加一。当计数器达到该页的末尾时,它自动的“返回”到该页的首地址。这意味着单片机可从某一页的任何位置开始向存储器阵列连续写入64字节或向CCR连续写入8字节。 写入Xl226数据子程序: MOV R5,#8 SENDI:MOV A,DATASE RLC A MOV DATASE,A MOV SDA,C SEB SCL LCALL YS4 CLR SCL LCALL YS4 DJNZ R5,SENDl RET 2.2读操作 在上电时,16位地址的默认值为0000H。X1226初始化操作之后,单片机对X1226进行开始条件的设置,在写CCR或EEPROM之前,主机必须先向状态寄存器写02H,确认应答信号,确认后写入06H,再确认应答信号。确认后启动了写操作。首先发送高位地址,然后发送低位地址。Xl226每收到一个地址字节后,均会产生一个应答信号。单片机发送另一个开始条件,将R/W位设置为l,接着就是接收8位数据。单片机终止读操作时,无需等待X1226的应答信号,单片机即可设置停止条件。 读出X1226数据子程序: MOV R5,#8 MOV DATARE,#0 SETR SDA CLR C READl:SETB SCL LCALL YS4 MOV C,SDA CLR SCL MOV A,DATARE RLC A MOV DATARE,A LCALL YS4 DJNZ R5,READl RET 2.2 X1 226独特的振荡器频率在线补偿调节功能 Xicor公司在X1226芯片上集成了振荡器补偿电路,这使得用户通过软件,可在线对振荡器频率进行微调,这种对振荡器频率进行的微调通常针对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25℃常温下,对振荡器因器件初始精度带来的频率偏差进行补偿;第二种情况是对因温度引起的频率漂移进行补偿。X1226内部设有数字微调寄存器(DTR)和模拟微调寄存器(ATR),两个寄存器均为非易失性寄存器。数字微调寄存器(DTR)具有三位数字微调位,调节范围一30ppm~+30ppm。模拟微调寄存器(ATR)具有六个模拟微调位,调节范围+116ppm~-37ppm。 为了能够对外界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温漂进行补偿, 要求系统中设计一个温度传感器,并尽量让它靠近实时时钟器件X1226,这样可以真实地反映振荡器的温度,原理图如图3所示。单片机首先通过系统温度传感器获取环境温度, 并在补偿参数表中获取对应的补偿值, 然后将补偿数据填写到相应的微调寄存器中,就能实现温漂补偿的目的。

网友:

数字钟程序[ZT] 1.试验任务 本实验实现的是数字钟,分别在6位数码管上显示分时秒,并且可以通过第1个独立按键(k1)进行时间调整,即如果按键按下超过0.5秒则进行时间分秒的调整。 2.实验目的 (1)将已掌握的单片机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连贯起来,进行综合课题的设计 (2)提高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独立设计和编程能力,同时,已电子时钟为基础,可以延伸出许多有前途的课题。 3.实验原理 首先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计数器T0产生50MS作为时钟的最小记时单位,每到50MS,T0中断溢出,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用软件计数器记数,当记数到20次时,即为1S,使秒单元71H的内容加1,同时使50MS单元复位;当秒单元的内容为60时,使分单元的内容加1,同时秒单元复位,同理,当分单元的内容为60时,时单元的内容加1,记数缓冲区复位。 为了在LED管上显示时分秒,可将计数缓冲区的时分秒送入到显示缓冲区中,通过拆查表数换码输出显示,从而构成数字电子钟。 本实验实现的是数字钟,分别在6位数码管上显示分时秒,并且可以通过第1个独立按键进行时间调整;即如果按键按下超过0.5秒则进行时间调整。 4.实验原理图     5.实验源代码 中断入口程序 ORG 0000H ;程序执行开始地址 LJMP START ;跳到标号START执行 ORG 0003H ;外中断0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0中断返回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0 ;跳至INTTO执行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1中断返回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1 ;跳至INTT1执行 ORG 0023H ;串行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RETI ;串行中断程序返回 ; 主 程 序 ;; START: clr p2.1 setb p2.0 MOV R0,#70H ;清70H-7AH共11个内存单元 MOV R7,#0BH ; CLEARDISP: MOV @R0,#00H ; INC R0 ; DJNZ R7,CLEARDISP ; MOV 20H,#00H ;清20H(标志用) MOV 7AH,#0AH ;放入"熄灭符"数据 MOV TMOD,#11H ;设T0、T1为16位定时器 MOV TL0,#0B0H ;50MS定时初值(T0计时用) MOV TH0,#3CH ;50MS定时初值 MOV TL1,#0B0H ;50MS定时初值(T1闪烁定时用) MOV TH1,#3CH ;50MS定时初值 SETB EA ;总中断开放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 MOV R4,#14H ;1秒定时用初值(50MS×20) START1: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JNB P3.2,SETMM1 ;P3.2口为0时转时间调整程序 SJMP START1 ;P3.2口为1时跳回START1 SETMM1: LJMP SETMM ;转到时间调整程序SETMM ; ;;;;;;;;;;;;;;;;;;;;;;;;;;;;;;;;;;;;;;;;; ;; 1秒计时程序 ;; ;;;;;;;;;;;;;;;;;;;;;;;;;;;;;;;;;;;;;;;;; ;T0中断服务程序 INTT0: PUSH ACC ;累加器入栈保护 PUSH PSW ;状态字入栈保护 CLR ET0 ;关T0中断允许 CLR TR0 ;关闭定时器T0 MOV A,#0B7H ;中断响应时间同步修正 ADD A,TL0 ;低8位初值修正 MOV TL0,A ;重装初值(低8位修正值) MOV A,#3CH ;高8位初值修正 ADDC A,TH0 ; MOV TH0,A ;重装初值(高8位修正值)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T0 DJNZ R4, OUTT0 ;20次中断未到中断退出 ADDSS: MOV R4,#14H ;20次中断到(1秒)重赋初值 MOV R0,#71H ;指向秒计时单元(71H-72H) ACALL ADD1 ;调用加1程序(加1秒操作) MOV A,R3 ;秒数据放入A(R3为2位十进制数组合)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ADDMM ; ADDMM: JC OUTT0 ;小于60秒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60秒时对秒计时单元清0 MOV R0,#77H ;指向分计时单元(76H-77H) ACALL ADD1 ;分计时单元加1分钟 MOV A,R3 ;分数据放入A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ADDHH ; ADDHH: JC OUTT0 ;小于60分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60分时分计时单元清0 MOV R0,#79H ;指向小时计时单元(78H-79H) ACALL ADD1 ;小时计时单元加1小时 MOV A,R3 ;时数据放入A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24H,HOUR ; HOUR: JC OUTT0 ;小于24小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24小时小时计时单元清0 OUTT0: MOV 72H,76H ;中断退出时将分、时计时单元数据移 MOV 73H,77H ;入对应显示单元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POP PSW ;恢复状态字(出栈) POP ACC ;恢复累加器 SETB ET0 ;开放T0中断 RETI ;中断返回 ; ;;;;;;;;;;;;;;;;;;;;;;;;;;;;;;;;;;;;;;;;; ;; 闪动调时 程 序 ;; ;;;;;;;;;;;;;;;;;;;;;;;;;;;;;;;;;;;;;;;;; ;T1中断服务程序,用作时间调整时调整单元闪烁指示 INTT1: PUSH ACC ;中断现场保护 PUSH PSW ; MOV TL1, #0B0H ;装定时器T1定时初值 MOV TH1, #3CH ; DJNZ R2,INTT1OUT ;0.3秒未到退出中断(50MS中断6次) MOV R2,#06H ;重装0.3秒定时用初值 CPL 02H ;0.3秒定时到对闪烁标志取反 JB 02H,FLASH1 ;02H位为1时显示单元"熄灭" MOV 72H,76H ;02H位为0时正常显示 MOV 73H,77H ;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INTT1OUT: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 RETI ;中断退出 FLASH1: JB 01H,FLASH2 ;01H位为1时,转小时熄灭控制 MOV 72H,7AH ;01H位为0时,"熄灭符"数据放入分 MOV 73H,7AH ;显示单元(72H-73H),将不显示分数据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AJMP INTT1OUT ;转中断退出 FLASH2: MOV 72H,76H ;01H位为1时,"熄灭符"数据放入小时 MOV 73H,77H ;显示单元(74H-75H),小时数据将不显示 MOV 74H,7AH ; MOV 75H,7AH ; AJMP INTT1OUT ;转中断退出 ; ;;;;;;;;;;;;;;;;;;;;;;;;;;;;;;;;;;;;;;;;; ;; 加1子 程 序 ;; ;;;;;;;;;;;;;;;;;;;;;;;;;;;;;;;;;;;;;;;;; ; ADD1: MOV A,@R0 ;取当前计时单元数据到A DEC R0 ;指向前一地址 SWAP A ;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ORL A,@R0 ;前一地址中数据放入A中低四位 ADD A,#01H ;A加1操作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3,A ;移入R3寄存器 ANL A,#0FH ;高四位变0 MOV @R0,A ;放回前一地址单元 MOV A,R3 ;取回R3中暂存数据 INC R0 ;指向当前地址单元 SWAP A ;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ANL A,#0FH ;高四位变0 MOV @R0,A ;数据放入当削地址单元中 RET ;子程序返回 ; ;;;;;;;;;;;;;;;;;;;;;;;;;;;;;;;;;;;;;;;;; ;; 清零程序 ;; ;;;;;;;;;;;;;;;;;;;;;;;;;;;;;;;;;;;;;;;;; ;对计时单元复零用 CLR0: CLR A ;清累加器 MOV @R0,A ;清当前地址单元 DEC R0 ;指向前一地址 MOV @R0,A ;前一地址单元清0 RET ;子程序返回 ; ;;;;;;;;;;;;;;;;;;;;;;;;;;;;;;;;;;;;;;;;; ;; 时钟调整程序 ;; ;;;;;;;;;;;;;;;;;;;;;;;;;;;;;;;;;;;;;;;;; ;当调时按键按下时进入此程序 SETMM: cLR ET0 ;关定时器T0中断 CLR TR0 ;关闭定时器T0 LCALL DL1S ;调用1秒延时程序 JB P3.2,CLOSEDIS ;键按下时间小于1秒,关闭显示(省电) MOV R2,#06H ;进入调时状态,赋闪烁定时初值 SETB ET1 ;允许T1中断 SETB TR1 ;开启定时器T1 SET2: JNB P3.2,SET1 ;P3.7口为0(键未释放),等待 SETB 00H ;键释放,分调整闪烁标志置1 SET4: JB P3.2,SET3 ;等待键按下 LCALL DL05S ;有键按下,延时0.5秒 JNB P3.2,SETHH ;按下时间大于0.5秒转调小时状态 MOV R0,#77H ;按下时间小于0.5秒加1分钟操作 LCALL ADD1 ;调用加1子程序 MOV A,R3 ;取调整单元数据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HHH ;调整单元数据与60比较 HHH: JC SET4 ;调整单元数据小于60转SET4循环 LCALL CLR0 ;调整单元数据大于或等于60时清0 CLR C ;清进位标志 AJMP SET4 ;跳转到SET4循环 CLOSEDIS: SETB ET0 ;省电(LED不显示)状态。开T0中断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开时钟) CLOSE: JB P3.2,CLOSE ;无按键按下,等待。 LCALL DISPLAY ;有键按下,调显示子程序延时削抖 JB P3.2,CLOSE ;是干扰返回CLOSE等待 WAITH: JNB P3.2,WAITH ;等待键释放 LJMP START1 ;返回主程序(LED数据显示亮) SETHH: CLR 00H ;分闪烁标志清除(进入调小时状态) SETHH1: JNB P3.2,SET5 ;等待键释放 SETB 01H ;小时调整标志置1 SET6: JB P3.2,SET7 ;等待按键按下 LCALL DL05S ;有键按下延时0.5秒 JNB P3.2,SETOUT ;按下时间大于0.5秒退出时间调整 MOV R0,#79H ;按下时间小于0.5秒加1小时操作 LCALL ADD1 ;调加1子程序 MOV A,R3 ; CLR C ; CJNE A,#24H,HOUU ;计时单元数据与24比较 HOUU: JC SET6 ;小于24转SET6循环 L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24时清0操作 AJMP SET6 ;跳转到SET6循环 SETOUT: JNB P3.2,SETOUT1 ;调时退出程序。等待键释放 LCALL DISPLAY ;延时削抖 JNB P3.2,SETOUT ;是抖动,返回SETOUT再等待 CLR 01H ;清调小时标志 CLR 00H ;清调分标志 CLR 02H ;清闪烁标志 CLR TR1 ;关闭定时器T1 CLR ET1 ;关定时器T1中断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T0 SETB ET0 ;开定时器T0中断(计时开始) LJMP START1 ;跳回主程序 SET1: LCALL DISPLAY ;键释放等待时调用显示程序(调分) AJMP SET2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SET3: LCALL DISPLAY ;等待调分按键时时钟显示用 AJMP SET4 SET5: LCALL DISPLAY ;键释放等待时调用显示程序(调小时) AJMP SETHH1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SET7: LCALL DISPLAY ;等待调小时按键时时钟显示用 AJMP SET6 SETOUT1: LCALL DISPLAY ;退出时钟调整时键释放等待 AJMP SETOUT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 ;;;;;;;;;;;;;;;;;;;;;;;;;;;;;;;;;;;;;;;;; ;; 显示程序 ;; ;;;;;;;;;;;;;;;;;;;;;;;;;;;;;;;;;;;;;;;;; ; 显示数据在70H-75H单元内,用六位LED共阳数码管显示,P1口输出段码数据,P3口作 ; 扫描控制,每个LED数码管亮1MS时间再逐位循环。 DISPLAY: MOV R1,#70H ;指向显示数据首址 MOV R5,#0FBH ;扫描控制字初值 PLAY: MOV A,R5 ;扫描字放入A MOV P2,A ;从P3口输出 clr p2.1 MOV A,@R1 ;取显示数据到A MOV DPTR,#TAB ;取段码表地址 MOVC A,@A+DPTR ;查显示数据对应段码 MOV P0,A ;段码放入P1口 LCALL DL1MS ;显示1MS INC R1 ;指向下一地址 MOV A,R5 ;扫描控制字放入A JNB ACC.7,ENDOUT ;ACC.5=0时一次显示结束 RL A ;A中数据循环左移 MOV R5,A ;放回R5内 AJMP PLAY ;跳回PLAY循环 ENDOUT: SETB P2.7 ;一次显示结束,P3口复位 MOV P0,#0FFH ;P1口复位 RET ;子程序返回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共阳段码表 "0""1""2" "3""4""5""6""7" "8""9""不亮" ; ;;;;;;;;;;;;;;;;;;;;;;;;;;;;;;;;;;;;;;;;; ;; 延时程序 ;; ;;;;;;;;;;;;;;;;;;;;;;;;;;;;;;;;;;;;;;;;; ; ;1MS延时程序,LED显示程序用 DL1MS: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20MS延时程序,采用调用显示子程序以改善LED的显示闪烁现象 DS20MS: ACALL DISPLAY ACALL DISPLAY ACALL DISPLAY RET ;延时程序,用作按键时间的长短判断 DL1S: LCALL DL05S LCALL DL05S RET DL05S: MOV R3,#20H ;8毫秒*32=0.196秒 DL05S1: LCALL DISPLAY DJNZ R3,DL05S1 RET ; END ;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