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彩电开机烧行管

楼主:
 易小刚接修了一台创维5T20机芯彩电,现象为开机就烧行管,在网上求助。同时他说明了电源正常,逆程电容也正常。从他所提问后各位会员网友及他本人的回复的内容总结:根据故障现象,多数认为可能是行输出短路或行激励不足故障,并且检查了行输出的主电压,偏转线圈,逆程电容,行输出变压器并还进行更换,都没有解决问题,怀疑激励不足。也进行了检查与更换处理,并且怀疑TB1240的行振是否频率过高,也进行了更换处理,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拆下偏转线圈,高压帽、视放板、彩管再开机就不再烧行管了,插回偏转线圈后开机又烧行管,由此维修陷入困境。在拔下偏转线圈时开机,29V和其他供电全偏高很多现象。 对于易小刚的提问与处理经过及各位会员网友给易小刚的提示建议,我来谈谈该机芯维修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着重于理论知识),我们知道,集成电路设计专家在设计行振荡电路时,他肯定会让振荡电路在刚通上正常的供电时产生的行激励信号的频率,不会偏离正常的行频太多;也就是说,在集成电路得到正常的供电和正常I2C总线数据时,振荡电路振荡产生的行激励信号的频率会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至于会引起行管损坏。但一旦行振荡供电不正常时另做别论。另外还必须要得知道;做为职业维修必须要懂得行激励信号的频率、相位与行AFC1(或PLL1)行AFC2(或PLL2)有关;其中行AFC1的输入信号是复合同步信号中分离出来的行同步信号,行AFC2的一路输入信号是行逆程脉冲积分的信号,还有一路信号就是本机的行振荡信号。这样行激励频率是在前面所提的几个条件具备情况下所得。因此解码在得到正常的供电和正常的I2C总线数据时,行振荡电路产生的信号频率或相位要改变,就需要前面提到的输入信号发生变化。如果输入信号不变化,那么行振荡电路产生的信号的频率或相位就不会偏移太多,就不会以致于开机损坏行管现象。如果AFC2信号反馈的信号幅度超过一定值时,此时激励信号的频率与幅度就会不正常。 由此我们可以采用检修此类故障时,可将行AFC1行逆程脉中输入电路断开,那么行AFC就没有比较信号,不至于产生相位偏移太多面导致行管损坏。 那么该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开机就损坏行管呢? 如:a、行过流(偏转短路);S矫正电容漏电,逆程电容短路;b、反峰电压过高(逆程电容失效,行频过高)。C、行频偏低(行管导通时间过长)但这种现象不会开机就烧行管。具体区分的方法:根据行管损坏的时间长短确定故障元件。(1)开机行管不发热损坏行管是反峰电压过高。(2)开机工作一定时间损坏行管是行频过低与过流。该机芯彩电的电路特点是场供电从行输出变压器上加绕组取其逆程脉冲经整流滤波后所得。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因某种因素使其整流管击穿相当于该绕组交流对地短路,这样反馈至AFC2电路的行逆程脉冲幅度就会偏高很多,行逆程脉冲积分后送PLL2与行振荡信号进行相位比较,使得行激励信号的相位偏移太多,使得开机烧行管。当检查逆程电容、偏转,行包,枕校电路,S矫正电路都无故障时的反峰电压过高故障,只有将AFC2信号不输入至电路,AFC1电路的外围元件断开试之,用以确定故障元件,减少检修时间,事实上该机中的场供电整流管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