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彩电的模糊检修法

楼主: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彩电的另类检修方法——模糊检修法(不知这个词语使用是否恰当,请同行们读后斧正)。提到“模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模糊控制在应用上就十分广泛,如模糊洗衣机、模糊冰箱、模糊相机等。那么,彩电的维修能“模糊”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什么是彩电的模糊检修法呢?这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模糊”(亦或“模糊逻辑”)。请看一个例子:假如你不幸在沙漠迷了路,而且几天没喝过水,这时你见到两瓶水,其中一瓶贴有标签:“纯净水概率是0.91”,另一瓶标着“纯净水的程度是0.91”。你选哪一瓶呢?相信会是后者。因为后者的水虽然不太干净,但肯定没毒,这里的0.91表现的是水的纯净程度而非“是不是纯净水”,而前者则表明有19%的可能不是纯净水。再比如“人到中年”,就是一个模糊事件,人们对“中年”的理解并不是精确的一个岁数。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模糊逻辑具有亦此亦彼性、模棱两可性——模糊性,不是非此即彼的推理。正因如此,模糊计算(亦或模糊推理)可以处理不精确的模糊输入信息,可以有效降低感官灵敏度和精确度的要求,能够抓住信息处理的主要矛盾,保证信息处理的实时性、多功能性和满意性。就彩电维修而言,模糊检修法就是模糊推理,就是紧紧抓住故障现象,进行模糊推理分析,确定故障范围,迅速排除故障。模糊检修法的最大特点是减少烦琐测量,降低劳动强度,排除故障迅速。当然,熟练地使用模糊检修法是要靠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维修实践的。 下面就举几个维修实例谈谈彩电模糊检修方法的运用: 一、一台长虹R2116AE彩电,故障现象是水平一条亮线。水平一条亮线一般是场部分问题,按照传统的检修方法应首先测量场块LA7837各脚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首先要场供电电压,输出脚电压;为了区分是场输出部分问题还是场前级问题还可以从LA7837[2]脚注入50HZ交流信号,看亮线是否能展开来判断等。如果采用模糊检修法就比较简捷。经验表明,此类机芯水平一条亮线,一般是场块虚焊所至(这就是模糊推理——大凡使用较长时间的机子,场块容易出现虚焊而导致水平一条亮线),检修时直接补焊场块各脚,一般就能排除故障。采用模糊检修法检修此类故障,我们就不需要多处测量,精确分析,而是通过模糊推理,迅速判断出故障部位,快速排除故障。当然如果补焊不助效,再进行传统检修。另外,此机芯容易出现一种现象,色彩失真,颜色起变化,有时亮度也有变化,有时图象淡,有噪点,有时又能正常。像这样综合性的故障,检修起来比较费劲。我们可以综合考虑,一般一台机器不可能同时又多个元件损坏(除非雷击)并且又能正常,维修实践多的人,自然会知道此类故障一般是虚焊引起。那个地方虚焊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与这种故障有关的而且容易引起虚焊的自然是LA7688解码块了,因为此块引脚众多,发热量大。补焊LA7688各脚,故障一般能排除。这种模糊检修,简化了繁杂的测量手段,节约了检修时间,且成功率也较高。 二、一台长虹C2169彩电,故障现象是开不开机,或有时能开机但不久又自动关机。我采用的模糊检修方法步骤是这样的:首先询问用户,自动关机时电源开关是否弹出(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由此可以大致判断自动关机是不是电源电压升高而保护停机),如果关机时,电源开关没有弹出,则是保护停机,重点检查电源电路。首先断开行负载,在+B端接一100W灯泡作假负载,以证实电压是不是异常升高,如果开机时,电压突然升高后,立即降为0V,就可以确定是保护停机。这时候,就可以采用模糊检修法检查电源了,此种电源是老式的分立电源,考虑到机器使用时间较长,电源部分电解电容容易老化变质,特别是C814、C820变质容易引起电源电压异常升高,从而导致保护停机。检修时,可不必根据电路原理检查关键点电压,也不必测量每一个电解电容的好坏(事实上,仅用一般的仪器是测不出电解电容好坏的),最好的方法是给电解电容来个通杀,全部更换电源电路中的电解电容(一般情况下更换C814、C820就可以了),这种检修99%奏效。如果自动关机时,电源开关弹出,则可能是由行供电存在断路,行推动管、行推动变压器虚焊,行输出管虚焊,高压包引脚虚焊等引起。不只是此类机芯,其他机芯只要电源电路有电解电容的,都容易出现电容变质导致电源不正常的现象,检修时将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即可。另外,我在浏览家电维修网站时,发现此机还容易出现无色彩故障,很多同行就是直接更换高压包至TA7698解码块[38]脚行脉冲电容C412,很快排除了故障,这也是模糊检修方法的运用。模糊检修方法大大缩短了检修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特别适合上门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模糊检修法,对我帮助很大,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