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子制作用小型变压器如何知道功率

楼主(2008-02-23):
求解:电子制作用小型变压器如何知道功率
电子制作用小型变压器如何知道功率
小型变压器
电子
如何
制作

网友:
按截面积,材料等计算.有公式的.

网友A:
市售的小型变压器都有功率标注的,一般相同变比的变压器,功率越大,体积越大,在制作中主要考虑电流和电阻,所以要加粗铜丝

网友B(2008-04-07):
选小变压器功率注意问题之一
注意初级线圈铜阻,否则功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