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时电阻值如何确定

楼主:
那位大虾出来为我解答一下啊。 24V电源的继电器,一个三极管,二个电阻,一个电阻接电源正和三极管的一个脚,一个电阻接51单片机的一个脚和三极管中间的那个脚。一个二极管, 当51脚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工作,继电器吸合,当51脚为低电时三极管不工作,继电器断开。 那位来帮我一下啊。

网友:

接C51I/O口的电阻应该1K左右合适了吧 ,接电源的这电阻给继电器限流,1K也应该合适了吧!请高手指教拉!

网友:
只看见一堆莫名的

是嬉皮油+缓冲器驱动继电器吧? 计算时需知道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和工作电鸭,以及该型号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hFE的最小值,然后根据Ic倒算Ib,得到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嬉皮油+缓冲器驱动继电器吧? 计算时需知道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和工作电鸭,以及该型号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hFE的最小值,然后根据Ic倒算Ib,得到电阻值。
这么多错字!!!!!!

网友:

继电器是24V的。10A就是用这个带一个电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是24V的。10A就是用这个带一个电铃。
计算参数是跟电路有关的,没有具体的接线图就不好说,只好连蒙带猜画一个最常用的接法说事,也不知对不对。 1、先要知道继电器吸合时的线圈电流,厂家资料里可查到的,举个例子,比方在额定电压下为50mA。 2、找个Ic>50mA的三极管(要考虑有一定的超载富余),反向耐压也需足够。 3、查该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hFE的最小值,按 Ib=50mA/hFE 算出让管子饱和所需的Ib。 4、从I/O口的Voh最小值减去三极管的基-射压降Vbe,得到R1上的最小电压,再除以Ib即得R1的阻值。 5、假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就是24V的话,R2不是必须的。如额定电压低于电源,则需根据线圈电阻计算R2,使得加在线圈上的分压等于额定电压。 6、D起保护作用不能省,否则线圈断电瞬间产生反向电动势会击穿三极管。

gif

gif

网友:

太感谢你了,小猫

网友:

还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没有了
不知道,还要什么? 电路未定,则计算都是空中阁楼。而决定电路之前应有具体的要求。:P

网友:

啊,我知道了。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