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中的特征字及加密说明

楼主:
关于AT89系列单片机的特征字: 单片机的特征字是单片机的身份证。AT51pro编程器在读取单片机特征字时,编程器接不接电源均可;建议你在编程器上放入芯片后,读一下其特征字,以便你心中有数。 在不知单片机编程电压时,可通过读取单片机的特征字来判断: 1、AT89C1051 的特征字意义如下: 1E 11 表示产品为 ATMEL 制造的 89C1051 编程电压为12V 2、AT89C2051 的特征字意义如下: 1E 21 表示产品为 ATMEL 制造的 89C2051 编程电压为12V 3、AT89C51 的特征字意义如下: 1E 51 FF 表示产品为 ATMEL 制造的 89C51 编程电压为12V 1E 51 05 表示产品为 ATMEL 制造的 89C51 编程电压为5V 4、AT89LV51 的特征字意义如下: 1E 61 FF 表示产品为 ATMEL 制造的 89LV51 编程电压为12V 1E 61 05 表示产品为 ATMEL 制造的 89LV51 编程电压为5V 另外,从单片机面上的型号也可判断出其编程电压!

网友:

关于AT89系列单片机的加密: 从软件菜单的“加密”项中选择你想加密的级别,点击即可对单片机程序进行加密。 对单片机的加密! AT89C1051 的加密有两级! LockBit1 禁止进一步进行闪速编程 LockBit2 同上,还禁止校验 AT89C1051 的加密有两级! LockBit1 禁止进一步进行闪速编程 LockBit2 同上,还禁止校验 AT89C51/AT89LV51 的加密有三级! LockBit1 禁止从外部程序存储器中执行MOVC指令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内容 LockBit2 除上述功能外,还禁止程序校验 LockBit3 除上述功能外,还禁止外部执行

网友:

AT89C系列单片机加解密原理 单片机解密简单就是擦除单片机片内的加密锁定位。由于AT89C系列单片机擦除操作时序设计上的不合理。使在擦除片内程序之前首先擦除加密锁定位成为可能。AT89C系列单片机擦除操作的时序为:擦除开始---->擦除操作硬件初始化(10微秒)---->擦除加密锁定位(50---- 200微秒)--->擦除片内程序存储器内的数据(10毫秒)----->擦除结束。如果用程序监控擦除过程,一旦加密锁定位被擦除就终止擦除操作,停止进一步擦除片内程序存储器,加过密的单片机就变成没加密的单片机了。片内程序可通过总线被读出。对于AT89C系列单片机有两种不可破解的加密方法。 一、永久性地破坏单片机的加密位的加密方法。简称OTP加密模式。 二、永久性地破坏单片机的数据总线的加密方法。简称烧总线加密模式。

网友:

OTP加密模式原理 这种编程加密算法烧坏加密锁定位(把芯片内的硅片击穿),面不破坏其它部分,不占用单片机任何资源。加密锁定位被烧坏后不再具有擦除特性, 89C51/52/55有3个加密位进一步增加了加密的可靠性。一旦用OTP模式加密后,单片机片内的加密位和程序存储器内的数据就不能被再次擦除, 89C51/52/55单片机就好象变成了一次性编程的OTP型单片机一样。如果用户程序长度大于89C51单片机片内存储器的容量,也可使用OPT模式做加密,具体方法如下 1、按常规扩展一片大容量程序存储器,如27C512(64K)。 2、把关键的程序部分安排在程序的前4K中。 3、把整个程序写入27C512,再把27C512的前4K填充为0。 4、把程序的前4K固化到AT89C51中,用OPT模式做加密。 5、把单片机的EA脚接高电平。 这样程序的前4K在单片机内部运行,后60K在片外运行。盗版者无法读出程序的前4K程序,即使知道后60K也无济于事。

网友:

炼总线加密模式原理 因为单片机片内的程序代码最终都要通过数据总线读出,如果指导单片机的数据总线的其中一条线永久性地破坏,解密者即使擦除了加密位,也无法读出片内的程序的正确代码。89C1051/2051的数据总线为P1口烧总线模式烧坏89C2051的P1.0端口,原程序代码为02H、01H、00H。读出的数据则为03H,01H,00H。其中最低位始终为1,读出的程序代码显然为错码。这种加密模式用于加密89C1051/2051单片机。缺点是占用单片机的资源。开发设计人员在设计单片机硬件系统时只要预留出口线P1.0不用,以后就可用烧总线模式对单片机加密。

网友:
学习了,多谢啊,楼主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