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的问题

楼主:
我用了一个5V稳压的芯片(LP2951),可是输出的电压总会在通电一段时间内有2-3毫伏的电压下降,有什么办法啊 ?

网友:

楼主真是亮点,3mV/5V,千分之一都不到啊。你做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

晶体管总会存在一些温漂的,5V只有3mV的波动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

太正常了,温漂、流经它的电流的变化都可能是原因。一般应用肯定没问题,千万不要拿它来当电压基准。

网友:

看楼主的要求,是不能用2951了。 根据负载和电压,选别的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