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外线接收头一接上,电压就变很低,单片机无法工作?

楼主:
为什么红外线接收头一接上,电压就变很低,单片机无法工作?

网友:

如果是3pin的话,一般好像只有2种电压,3.3v和5v。

网友:

估计接反了或者是坏的,或者电源功率有限.正常情况不会出现将电压拉低的,现在的情况是电源电压被拉低,只能从器件太耗电或者电源功率不够查

网友:

最好别乱试,你的东东从哪来的,怎么会不知道管脚排列呢?有型号吗?

网友:

买的时候没问,上面也没型号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中间脚是地,并且连接了外壳的 左出右正 有可能是你乱试的时候试坏了

网友:

一般都只有两种引脚顺序 还有种很大个的,那是很老的产品,灵敏度低,抗干扰性能差,建议别用 你的是右边这种接法,而你试的接法全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