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TDA16846开关电源块的原理与检修TDA16846开关电源块的原理与检修

楼主:
 TCL彩电部分开关电源采用新型开关电源控制芯片TDA16846。其内部设置了独立的振荡电路,其振荡频率有固定模式、自由调整模式和同步模式供设计是选用;有过流、过压等多种保护功能;提供了两路稳压控制输入端子和两路故障检测端子。 启动振荡原理 (1). 接通电源开关S801后,220V的交流点经D801~D804桥式整流,C809(220u/400V)滤波后,得到约300V的直流电压,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801的3~1绕组加到场效应开关管Q801的D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807降压限流后由IC801的启动电源端2脚进入内部,并通过内部电路对IC801供电端子14脚的外接电容C816充电,约1.5分钟后(时间长短视R807和C816大小而定),C816两端电压升到16V时,IC801内部电路启动,从13脚输出脉冲信号,经D807、R808/A整形后,开关管Q801导通。于是T802的初级3~1绕组产生一个逐渐增大的电流,同时6~8绕组两端产生的感生电压经D806整流,C816滤波后由14脚进入IC801内部,维持IC801的供电,以接替2脚的启动供电。同时2脚在内部电路的控制下将电压拉至2.0V以下。 (2).在刚开机时,由于次级的各个供电支路均处于大电流的充电状态,导致整机电流很大,并产生极高的反峰电压,这种开机时的“浪涌”电流或反峰电压会对开关管Q801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IC801设置了由4脚内部电路和外接电容C817构成的软启动电路。刚接通电源时,IC801的内部电源电路通过4脚对电容C817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于是4脚的电压只能逐渐的缓慢的升高,这个电压提供给“开时间比较器”,它控制13脚输出的驱动脉冲导通期随4脚电压的升高而逐渐展宽,这样,开关管Q801的导通时间也逐渐延长,次级输出的电压也缓慢的升高至设计值。这避免了开关管Q801在开机瞬间由于过流或由于反峰电压击穿而损坏。 1. 故障检修实例 [例1] 据用户反映,接收信号时图象声音均正常,但有烧焦味发出,机内有轻微的“吱吱”声(机型2111D)。 检修:接通机器电源,按二次开机键,约3秒后,伴音和图象出现,试听机内有“吱吱”声,决不是行频振荡的发出的声音,同时观看图象,发现垂直方向有轻微的扭曲,且图象边缘略带毛刺。从故障现象来看,+300V的滤波电容C809失效的可能性较大。经检查,发现C809顶部已突出裂开,其表面还凝结少量的结晶物,将其拆下并换上一个。试机,故障排除。 [例2] 据用户反映,在一次接通电源的瞬间,只听得机内发出“吱”的一声,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电源指示灯不亮(机型2111D)。 检修:经查发现保险丝F801烧黑,开关管Q801击穿短路,尖峰吸收网络C819、C818、R809、D805正常,将保险丝、开关管更换后,断开L802这一路行负载,在+B滤波电容C823(220u/160V)两端并上60V的灯泡负载,用调压器将市电填至160V左右后输入电视机,开机,发现灯泡发出暗红的光,实测+B电压为112V。关机,恢复L802的行供电,保持160V电压不变,再开机,出现正常的光栅,观察十多分无异常,关机,拆出调压装备,直接输入220V电压,按下电源开关,约2秒,新换保险丝、开关管损坏。为稳妥起见,暂不装Q801。接通电源,检测IC801的14脚电压,发现表针能在8~15V之间摆动,怀疑14脚的外接电容C816(22u/50V)漏电,拆下测量,未见异常。试用22u/50V的电解电容换上,还是不行。在电源启动时,C816的充电电流是由2脚的外接启动电阻R807提供的,查看R807,应为1M,拆下测量其阻值为4M,不正常。换上新的电阻,装上Q801,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例3]启动电阻的增大为什么会烧BUZ91呢?是由于TDA16846有着特殊的故障内因, IC内部的反相器的输出受到IC13脚驱动脉冲的控制,在时间触发器输出为低电平时,反相器输出为高电平,2脚的电压逐渐升高,直至等于控制电压Vcv时,ONTC接通时间比较器翻转,开关管截止。当启动电阻值增大到是其本身的4倍时,时间常数R807xC815相应的变大,充电速率变慢,导致开关管的导通期加长,最大平均电流超过了额定保护值,造成损坏开关管的后果就不可避免了。 [例4]AT2590UBD三无,测量TDA16846 14脚电压为7V,正常为13V,检测14脚外接电容,发现电容C818漏电,而电容C818电路图未标。换新后正常。 [例5]2911D,行不启振,测TDA8841 (40)脚行激励无输出,41脚电压偏高达4V,正常电压0.9V,查行逆程反馈电容C416漏电, 换新后正常。 [例6] 2116E 遥控失灵,字符偏左晃动且拉丝,经查CPU第18脚外接点容C034漏电,换新后正常。 [例7] 2169C 屏幕右边有2cm宽的黑带,经查30脚FBT脉冲消失,导致行输出激励脉冲相位后移,更换D381、IN4148二极管,故障排除。 [例8]AT2570UB 光栅随图像亮暗变大变小,调加速极电位器光栅也跟着变化,经查为和枕校二极管D403(FR104)并联电容C408(22n/250V)无容量, 换新后正常. [例9]AT2965U 机器在观看过程中出现自动待机故障,故障原因是三极管Q208接二极管D201(电路图标D210)脱焊造成,此二极管作用是提供TDA9380复位,引起D201开焊的原因是电路板上有热熔胶,机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因热熔胶受热膨胀拉动D201开焊,出现自动待机故障。去掉热熔胶,补焊D201,热熔胶受。 [例10] 2116E 电源部分IC为TDA16846 故障现象:无规律三无 故障原因:万用表只要一接触电源部分就好,几天都正常,经多次维修发现为冷态状态下,D803(RF104)开路,用烙铁加温测试又正常,TDA16846机芯均有该故障。 [例11] 2975D 电源部分IC为STR6708A 故障现象:三无灯闪 故障原因:以前为Q801(D667)坏,现多为D809(RF104)不良引起的。 [例12] HID435,HID432B.R, HID438SB.R等背投 故障现象:三无 故障原因:这是因为电源部分启动电阻R8009、R8010(270K),R8004、R8005、R8006(360K)开路。以及IC8002(LM393N)易出故障。 [例13] HID2990P 故障现象:二次开机无光栅、灯丝亮 故障原因:均为CRT板上两只220K电阻中有一只损坏。 [例14] AT2970I、AT2988I 故障现象:二次不开机 故障原因:CPU板坏 [例15] AT270I、AT2988I 故障现象:冷机开机图象拉丝 故障原因:DUY板坏。 [例16] OM8838机芯 故障现象:二次开机三无 故障原因:行推动管集电极电压为8V-20V,基极为0.8V,脱开R248,OM8838(40)脚电压为7.8V,OM8838(12)脚无电压。检查L203电感开路。 [例17] OM8838机芯 故障现象:二次开机无光栅 故障原因:OM8838(18)脚电压为4V以下,检查为:R280(22K)、R281(33K)中有一只开路或变质。 [例18] LA76832机芯 故障现象:无彩色 故障原因:晶振4.43319MHZ不良(不能用晶振4.43MHZ代) [例19] AT2970I、AT2988I 故障现象:按键不作用 故障原因:CPU板坏 [例20] .TCL 2975D 彩电光栅上下压缩。 测IC301(TDA8351)名角电压场正常,怀疑IC201(OM8838)输出场锯齿波形有失真 检查与该锯齿波形成的有关外接电路元件,发232(39K)电阻阻值变值到了57K。在场锯齿波形成电路中。R232的阻值大小直接影响C231充电的基准电流值。R232变值。锯齿波形的线性变差,引起光栅外线性失真。更换R232后光栅恢复正常。 [例21] .TCL 2975D 彩电,开机无光栅。机内有“吱吱”声。 开机。按屏道键启动,测主电源140V输出正常。而外输出级部位发出“吱吱”声。 关机检查纠管Q402,阻尼管D405及纠输出级著它元件均未发现异常。取掉C416,C417。 开机,此时光栅出现,且图象正常,只是无字符显示。用数字表电容挡检测。C416 C417 无异常,顾虑到C416为高电压电容,如果其耐压不够,开机后如出现高压漏电。试换C416, 开机一切正常。 [例22]. TCL 2975D 彩电 开机有光栅,但无字符显示,屏幕左侧有约20MM宽垂直里映带根据彩电原理可知,出现竖条干扰,应该是纠扫描部分工作异常所致。本例“无字符”现象分析,CPU(IC001)字符工作条件是23 24 脚字符震荡器外接LC 元件完好1 2 脚有纠场同步脉冲输入。本故障现象扫描异常,可初步判定故障点在纠扫描输出级,CPU1脚(纠同步脉冲检测)的纠同步脉冲取自就纠输出管Q402C级,C416(470P/2KV)C417(4700DF/250V)组成的分压电路,这两只电容中如果有一只出现问题都将引起1脚的脉冲丢失,从而造成无字符显示,同时也将造成扫描输出级工作异常。CPU1脚正常电压是0.5V左右,实测仅0.1V 查C417严重漏电,换新后故障排除。C416 C417开路也收造成无字符显示,但图象正常,另外,稳压二极管D408(8。2)也容易损坏,如果击穿短路,如出现黑屏。 [例23]. TCL2975D彩电三无 检查此故障时,可先拆下I802(TLP621),然后用10K 电阻并接于I802的3 4脚,若电源能够起震,则说明故障在二次开机电路,否则应是电源本身的问题。经上述方**试机,电源工作正常,检查待机及二次开机电路发现IC802已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例24].2136D智能机芯系列 故障:不能开机,指示灯闪,无光栅 检修:首先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正常,行动正常. 根据OM8838的结构特点,应首先考虑18脚有无正常,以极测试电流输入,检查发现D203(8.2V)损坏短路,传18脚无电流输入,所以出现了OM8838保护引起无光无图无声,现象. [例25]..2911DZ 故障:烧行管. 检修:检查行管激励电压正常,推动变化器,推动应正常,代换C416(470P/2KV)开机正常. C416为高耐用\压电容,C416与C417分压产生行消引脉冲信号若内部绝缘不良出现放电路现象,使传送到DM8838 41脚信号发生正常,使行管开启时间延长,就会出现行管烧坏. [例26]..2111D 故障:三无(灯闪) 检修:主电流正常,各输出级电压正常唯有行推动管Q401基柝TV(0.4)该管饱和,IC201(8838) 405(560P/2KV)后,开机正常. [例27]..HID2988I 故障:黑屏 检修:调高加速极电压回扫线,测量KA2500 第21,24,26脚电压只有0.3V, 正常时三脚电压2.8V, 测量KA2500供电电压和外围元件正常,更换KA2500故障依旧,因KA2500是I2C总线控制,更换存储器,故障排除. [例28] HID435背投 故障现象:三无,指示灯为绿色。 故障原因:这是因为电源部分保护电阻R8071(22K)开路。易出故障。 [例29]AT25S135(TCLA04V01-TO,8803) 故障现象:行不同步。 故障原因:TCLA04V01-TO,8803第14脚外接电容C235(822)漏电,此脚内是行鉴相器,它检测行振荡脉冲与行同步脉冲的相位差,产生与该相位差成正比的误差电流,经14脚外接滤波电容平滑成直流误差控制电压,去控制行振荡频率与相位。正常时此脚电压是6V左右,现测此脚电压只有0.4V,更换电容C235后故障排除. [例30]HID29189PB 故障现象:枕形失真,行幅抖动。 故障原因:6888坏 [例31]AT21S135 故障现象:场下部压缩。 故障原因:HVCC电压只有6.2V,正常是9.2,电阻R235由22K增大到60K [例32]2510G 故障现象:黑屏 故障原因:此机采用OM8838(和TDA8841可互换)线路,比较容易出现黑屏故障,多为视放尾板C4544性能变差,加速极滤波电容漏电造成,如反复调节加速极电位器可以出现正常光栅。而此机反复调节加速极电位器却不能出现正常光栅,测OM8838(50)脚电压为4V,此脚是超高压过压保护输入,正常电压是2V,测此脚外接对地电阻R234(27K)增大为90K,更换此电阻后故障排除. [例33]2510G 故障现象:黑屏 故障原因:视放尾板12V 电压只有2.5V ,声音效果处理块M62438VCC短路, 更换后故障排除.如无此集成块,直接用导线连接左右声道输入输出端即可. [例34]AT2516UG 故障现象:枕形失真 故障原因:枕校场效应管Q447(BUK444,实用IRF630,也可用BUZ91代替) 源极R488开路, [例35]AT29211,AT29228等机型 故障现象:AV,TV均无图 故障原因:电阻R939(1M)开路, R939是Q915(A1015)基极偏置电阻,当R939开路时,Q915无基极偏置而截止,使同步信号不能送到IC101(TMPA8809)62脚,CPU判断无信号而出现蓝屏。 [例36]机型:AT2956B(采用S6708A线路) 故障现象:屡烧三极管Q801(D1273) 故障原因:三极管Q801正常工作时用手可以摸,而此机刚开机Q801就烫手,测Q801 b,c,e极电压分别是7.5V,65V,7.2V,正常,试更换D803,C808,C809故障依旧,测二极管D805正极无电压,正常为4V,测D805正常,仔细观察变压器T803(2)脚铜皮有裂缝,焊接后故障排除。 [例37]机型:HID4321H 故障现象:灯闪,不开机 故障原因:测+B电压,刚开机为135V,几秒钟后变成零伏,怀疑负载短路,短接开待机三极管Q8010C,E极,屏幕出现场下半部无光栅现象,更换场块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