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维修集锦
DVD机视频输出故障

楼主(2008-02-27):
DVD机视频输出故障
DVD机开机后,用AV输出画面有"PSCAN"的警告且画面分裂为左右二半,用S端子分量同样现象且色彩不正常.
视频
端子

网友A:
前面那个“P”大概是指逐行制式,需要电视机支持的,通常老电视机只支持隔行扫描,只有最新的电视机才有逐行功能,因此你的DVD可能只能设置在标准模式。 另外“SCAN”美国制式,港、台也在用,我国用PAL制式,如果不是全制式电视机的话,当然会没有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