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单片机通信的一些资料

楼主:
谁有单片机的中文资料,发上来几个我看看,有用。

网友:

[毕业设计参考]单片机流量控制系统 该控制系统的基本功能有如下几点: 1.流量显示功能 a 复位显示功能: b 平均流量显示内容折算成立方米 c 累积流量显示内容为立方米 d 累积流量数值的保护不受停电的影响 e 显示精度均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2.对水泵的工作状态进行监视 a 水泵工作正常,则显示平均流量和累积流量的值 b 当水泵停止工作时LED显示部分显示的内容和复位时相同 3.对电动阀门有较好的控制功能 在软件设计当中考虑到对电机控制时避免频繁启动,因为频启动会影响阀门的密封效果和使用寿命,流量控制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每次采样后和以前的上次采样值取平均值,用这个值和拨码开关值进行比较。这样基本上流量控制精度在2﹪~5﹪之间。

rar

rar

网友:


网友:

:D :D :D

网友:

:D :D :D :D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我晕啊,你那是什么东西,和我要的不是一样啊。

网友:

你写的字太小了,没看清楚

网友:

vfb 那多大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