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频共缆监控传输系统技术问答

楼主:
宽频共缆监控传输系统技术问答 1、 现有监控传输有哪几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有视频基带传输、光纤传输、网络传输、微波传输、双绞线平衡传输、宽频共缆传输六种传输方式。 ① 视频基带传输:是最为传统的电视监控传输方式,对0~6MHz视频基带信号不作任何处理,通过同轴电缆(非平衡)直接传输模拟信号。其优点是:短距离传输图像信号损失小,造价低廉。缺点:传输距离短,300米以上高频分量衰减较大,无法保证图像质量;一路视频信号需布一根电缆,传输控制信号需另布电缆;其结构为星形结构,布线量大、维护困难、可扩展性差。 ② 光纤传输:常见的有模拟光端机和数字光端机,是解决几十甚至几百公里电视监控传输的最佳解决方式,通过把视频及控制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在光纤中传输。其优点是:传输距离远、衰减小,抗干扰性能最好,适合远距离传输。其缺点是:对于几公里内监控信号传输不够经济;光熔接及维护需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操作处理,维护技术要求高,不易升级扩容。 ③ 网络传输:是解决城域间远距离、点位极其分散的监控传输方式,采用MPEG音视频压缩格式传输监控信号。其优点是:采用网络视频服务器作为监控信号上传设备,有Internet网络安装上远程监控软件就可监看和控制。其缺点是:受网络带宽和速度的限制,只能传输小画面、低画质的图像;每秒只能传输几到十几帧图像,动画效果十分明显并有延时,无法做到实时监控。 ④ 微波传输:是解决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不易布线场所监控传输的解决方式之一。采用调频调制或调幅调制的办法,将图像搭载到高频载波上,转换为高频电磁波在空中传输。其优点是:省去布线及线缆维护费用,可动态实时传输广播级图像。其缺点是:由于采用微波传输,频段在1GHz以上常用的有L波段(1.0~2.0GHz)、S波段(2.0~3.0GHz)、Ku波段(10~12GHz),传输环境是开放的空间很容易受外界电磁干扰;微波信号为直线传输,中间不能有山体、建筑物遮挡;Ku波段受天气影响较为严重,尤其是雨雪天气会有严重雨衰。 ⑤ 双绞线传输(平衡传输):是解决监控图像1Km内传输,电磁环境复杂场合的解决方式之一,将监控图像信号处理通过平衡对称方式传输。其优点是:布线简易、成本低廉、抗共模干忧性能强。其缺点是:只能解决1Km以内监控图像传输,而且一根双绞线只能传输一路图像,不适合应用在大中型监控中;双绞线质地脆弱抗老化能力差,不适于野外传输;双绞线传输高频分量衰减较大,图像颜色会受到很大损失。 ⑥ 宽频共缆传输:是解决几公里至几十公里监控信号传输的最佳解决方案,采用调幅调制、伴音调频搭载、FSK数据信号调制等先进技术,可将四十路监控图像、伴音、控制及报警信号集成到“一根”同轴电缆中双向传输。其优点是:充分利用了同轴电缆的资源空间,四十路音视频及控制信号在同一根电缆中双向传输、实现宽频共缆“一线通”;施工简单、维护方便,大量节省材料成本及施工费用;频分复用技术解决远距传输点位分散,布线困难监控传输问题;射频传输方式只衰减载波信号,图像信号衰减很小,亮度、色度传输同步嵌套,保证图像质量达到4.5级以上国家标准;采用75Ω同轴不平衡方式传输使其具有非常强抗干扰能力,电磁环境复杂场合仍能保证图像质量。其缺点是:采用弱信号传输,宽频调制端需外加AC220V交流电源,但目前大多监控点都具备这个条件。 综合以上几种传输技术,解决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内监控信号传输应选用宽频共缆传输方式,宽频共缆传输方式布线简洁、扩展灵活、性价比高、集成性强,可集成图像、伴音、控制及报警信号于“一根”电缆,实现了监控信号传输的里程式跨越。 2、 何谓宽频共缆“一线通”,其工作原理及组成是什么? 答:所谓宽频是相对于传统监控采用视频基带传输而言的,同轴电缆的带宽为0~1000MHz,而传统监控信号只占用其中的0~6MHz,带宽利用率不到1%。宽频指的是为充分利用同轴电缆资源空间,将多路音视频及控制信号调制到不同载波上。共缆就是将调制到不同载波的音视频及控制信号集成到 “一根”同轴电缆双向传输。故宽频共缆“一线通”应理解为多系统、多信号集成一根同轴电缆传输的“一线通”双向传输平台,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可定义为以多路监控图像、伴音及控制信号集成传输为主,预留报警、广播等信号传输空间的“一线通”多功能宽频共缆双向传输系统。 宽频共缆监控系统原理及组成:主要有摄像机+宽频调制器+多路视频解调器+FSK数据调制器等组成,通过宽频调制器将图像信号调制到高频载波,使多路信号可在同轴电缆中上行传输,传输到主控室经过单路或多路视频解调器解调出标准视频信号;对前端镜头、云台等控制信号通过FSK数据调制器进行数据载波调制,调制到38MHz载波上通过同轴电缆下行传输,经过宽频调制器把控制信号解调为RS485控制模式输出给解码器,从而达到对云镜的控制。这种方式实现了多路监控信号 “一线通”,所采用技术成熟稳定可靠,传输方式独辟溪径,大大简洁了布线结构和费用,用全新理念架构了“一条大路通罗马”的新格局。 注:由于每路电视信号(视频+音频)占用8MHz带宽,理论上讲同轴电缆资源空间可传输120多路全电视信号,但根据我国电视信号频率标准(PAL-D/K制),并综合性价比因素,利用同轴电缆传输1-40路信号以实现监控总线式传输、布线简洁是相当经济实用的。 3、 几十个点以上的监控项目如何做到将监控图像、伴音、控制及报警信号有机统一,集成到“一根”同轴电缆、双向共缆传输? 答:随着监控应用领域的拓展及对监控集成化要求的提高,几公里至几十公里监控信号传输方式将向着“宽频集成化、布线简洁化、传输双向化、远距抗扰化”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监控信号宽频多路双向同步传输,即多系统、多信号集成共缆“一线通”。从目前监控传输技术来看,既要实现监控图像、伴音、控制及报警信号“一线通”,又要保证图像传输质量,更要做到性价比高、经济实用的,唯宽频共缆传输方式当之莫属。因为其所用传输介质为射频同轴电缆,射频同轴电缆带宽为1000MHz,采用频分复用、调频调制等成熟稳定的CATV技术,完全可使多路信号在其中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宽频共缆双向同步传输,并且信号传输无延时、具有很强抗干扰能力。 4、 恒星科通的宽频共缆传输设备,与其他厂家有何异同? 答:恒星科通是专业致力于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通过对监控传输问题广泛深入的市场调研集中公司研发力量,开发出ST-6000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与其他厂家相比,该系统采用二次变频技术、专业中频螺旋滤波处理、上变频电路控制载波相位幅度,使信号邻频远传色度、亮度嵌套传输同步,图像清晰;以简洁的布线结构、独特的传输方式、方便灵活的可扩容性 ,可实现四十路音视频信号和控制信号采用一根同轴电缆双向传输几十公里;彻底摒弃了传统监控繁琐的布线方式,完全解决了大系统远距离监控系统传输困扰;全面搭建了“宽频集成化、布线简洁化、传输双向化、远距抗扰化”宽频共缆“一线通”传输平台。 5、 ST-6000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的稳定性怎样?安装调试复杂吗? 答:该系统是基于成熟稳定的有线电视频分复用技术工作的,有线电视技术在我国应用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非常稳定可靠。其工作频段为48.5-550MHz,是有线电视传输方式逆向应用,上行传输图像和伴音信号,下行传输控制数据。系统安装简单,调试只需满足到解调端监控点电平在70±5dBuV即可。 6、 ST-6000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能否实现与广播、报警信号共缆传输?其工作频段怎样划分?会不会产生相互干扰? 答:可以。同轴电缆好象一条双向多车道的高速公路,可划出上行、下行、快速、慢速车道。同轴电缆的带宽为0~1000MHz,共缆监控信号传输频段划分为:0~50MHz下行传输云台、镜头控制信号及报警主机通讯应答信号;50~65MHz传输20-30套智能调频可寻址广播信号;65~87MHz为双向传输隔离带,使双向信号有效隔离;87~108MHz用于报警FSK载波上行传输;108~550MHz用于监控信号AV调制后射频上行传输。上下行传输通道采用22MHz空间进行隔离,信号在其中传输各行其道,不会产生相互干扰的现象。 7、 ST-6000宽频共缆“一线通”监控传输所用调制端采用何种技术?中频调制器与高频调制器区别何在? 答:系统调制端(ST-201宽频调制器)采用中频调制、中频处理和上变频技术严格控制图像调制指标,使信号可以邻频传输。中频调制器首先将视频、音频信号调制到38MHz或31.5MHz中频载波上,然后利用声表面和螺旋滤波器进行残留边带信号处理,以严格控制图像调制度、边带抑制、带外杂散输出等指标,然后通过上变频电路得到所需高频信号,此调制器调制信号指标非常严格很适合进行邻频传输。高频调制器是一种直接调制方式,它用视、音频信号直接去调制射频载波得到高频输出调制信号,电路简单、指标较低,通带频率较高,性能指标不能保证,解调后容易产生频率响应失真现象,只适合隔频传输。 8、 ST-6000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控制信号采用什么方式传输?会不会发生误码或丢包? 答:FSK调制方式。所谓FSK就是用数字信号去调制载波频率(即移频键控调制),是数字信号传输中用的最早的一种调制方式。此方式实现起来比较容易,抗噪声和抗衰减性能好,稳定可靠,是中低速数据传输最佳选择。 9、 ST-6000宽频共缆“一线通”电视监控传输系统添加副控需要什么设备,其操作性怎样? 答:添加副控只需把射频信号引到副控端,然后添加解调和FSK数据调制设备即可,不用布大量线缆,操作起来十分方便。 10、 宽频共缆监控系统扩容性怎样?与其他传输方式相比有何独到之处? 答:宽频共缆监控采用的是宽带频分复用技术,增加新的监控点只需就近将新增点信号接入宽频总线即可,不用改变系统结构,不用重新布线,系统扩容十分方便,这一优点是其他传输方式都不具备的。 11、 对于学校能否实现电子监考、智能广播宽频共缆“一线通”? 答:可以。大多学校既需要建设电子监考系统又需要建设智能广播系统,如何把其集成到一个平台传输,一直是困绕教育集成商的难题,我们采用宽频共缆传输思路,大胆突破以往传输瓶颈解决了这一难题,将监控和校园广播集成在同一平台上传输,互不影响。 12、 对于工矿企业、旅游景区等能否实现可视化管理、广播管理宽频共缆“一线通”? 答:可以。在频段划分中我们已经提到监控图像传输的同时,可下行传输二、三十路智能广播信号,广播信号与监控信号传输中间有双向隔离带,不会产生相互干扰。 13、 对于安全防范系统能否实现传监控图像时预留报警信号传输空间,以实现监控报警联动? 答:可以。随着安全防范系统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监控报警联动已成为建设安全防范系统的一般性要求,必然也就成为我们建设宽频共缆“一线通”研究课题之一,我们在系统中预留了报警信号传输空间,使报警信号也可与多路监控信号集成到一根同轴电缆传输,而且报警信号采用FSK方式传输稳定可靠。 14、 已经安装传统监控,但图像有噪点、网纹等,不能满足客户要求,能否改造?可操作性如何? 答:可以进行改造。图像有噪点、网纹等情况原因可能是信号采用视频基带传输距离太远,以致色度、亮度及饱和度不能同步嵌套传输;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采用视频放大器加入大量噪声,使信噪比指标大为下降;传输过程中有共模、电磁干扰源。采用视频拓展器对现有系统改造时不用更换线缆,不管是SYV还是SYWV同轴电缆都可以直接添加宽频共缆设备。采用宽频共缆“一线通”可以还您高清画质,完全解除图像远传失真的困绕,而且只需在前后端加调制解调设备即可,非常便利。 15、 能否与光设备组合,构建HFC远传系统?能否实现与网络监控有效衔接? 答:可以。首先将多路监控信号集成到“一根”电缆,然后采用射频光端机转换为光信号传输,就搭建了HFC远程传输系统,远传距离可达1~70km。将解调监控信号输送给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控制信号输出到FSK数据调制器就实现了与网络监控的有效衔接。 16、 宽频共缆监控适合什么样的项目中使用才更具有竞争力? 答:宽频共缆监控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大系统、远距离、强干扰环境监控图像的传输。其总线制的“一线通”传输模式特别适合学校、煤矿、小区、医院、车站、码头等规模较大的监控工程项目建设和改造。即可实现布线的简单化,又可大大降低施工维护难度。 17、 宽频共缆监控设备与矩阵、硬盘录像机、画面分割器等传统监控设备的兼容性怎么样?可否与其他监控传输系统兼容? 答:宽频共缆监控系统的核心就是提供一套多路视频、音频及数据的双向传输平台,信号通过调制到高频载波使多系统、多信号宽频共缆“一线通”远距离传输。监控信号传输到主控机房,通过双向数据检出器上行通带检出视频信号并输出到视频解调器,解调出标准视频信号,给矩阵、硬盘录像机、画面分割等进行视频显示、录像等,十分容易地实现了与传统监控系统的衔接。而且兼容性很强,可兼容PELCO、AD、AB等多种控制协议。 宽频共缆监控系统可根据监控点远近、多少与传统监控、网络监控、微波监控互补,具有很好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