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掀开外企的红内裤:想进外企者进

楼主:
[转]掀开外企的红内裤:想进外企者进 ?本人三流本科垃圾专业,先后供职flectronics,tyco,nokia.现在一北京外企做管理,我开此帖非为炫耀,只是希望我的经历与看法或许对你有点启迪。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寻,外企也一样。 如果你想进还没进入外企,那你要为此帖子顶一下,全当支持你自己。如果你已经在外企工作,那你也要顶一下,以缅怀自己曾经的努力和付出。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设计,版图,晶圆,制造,工艺,制程,封装,测试,wafer,chip,ic,design,eda,fabrication,process,layout,package,test,FA,RA,QA,photo,etch,implant,diffustion,lithography,fab,fabless(R%{&E&];p9@3b,I&w'r   如果次帖子对你有用,那你要回来再顶一下,以让更多和你一样的兄弟看到它。如果你觉得此帖子是狗屎,那你可以拿出你的建议给大家,让我这臭狗屎衬托你的鲜花。;^#i 兄弟们不要着急,找好工作就要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赶走小日本还要八年那,何况要赚老外的钱呢。

网友:

外企分类(含港台)  台资 台资企业再大陆可说是臭名昭著,比民营更甚,尽管可能比民营工资要好些。究其原因,我想说说个人看法。  1:台企大多处于产业链的底短,利润不高人所工知。台湾人生看了几乎全球几乎超过40%的电子元器件,可笑的是除了华硕,ACER等很少的品牌,其余的几乎都是为欧美几大OEM(自有品牌HP,DELL等)代工。品牌方面我觉得还不如大陆,尽管大陆起步晚。 2:台湾人最早多是买日本的机器,模仿日本人作加工制造业。他们学会了日本人的小气变本加厉之,但是确将日本公司为员工提供的终身福利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抛却九霄云外。  3:台巴子,这是很人多台佬的称呼。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词会有何感想。我的第一反映是爆发户,乡巴佬。这于台湾人性格有关,我觉得影响他们的性格有三:一是他们有严重的岛民意识,二是他们曾经被小日本奴役过,再是曾经受过老蒋的疯狂压迫。这就形成了部分台鸟对老外极度自卑,对大陆人非常鄙视的心态。   4:我的建议,比较小的台企一定不要去。如果你去的话,男的估计变成鬼,还可能染一身病(很多小台企污染严重)。女的估计一定北台佬吃豆腐。不过如果比较正规的大的台企还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的话。比如富士康,台达,学点经验后再进欧美的公司,貌似很多欧美的公司很乐意找这里面的人。4@3D)},V$n2c(X+j;f#\   TO BE CONTINUE

网友:

日企(纯技术,FQ慎言) 要了解日资企业首先要了解日本的性格,要了解日本人的性格首先要了解日本的武士道。其体现在国家上就是对君主绝对的忠于绝对的服从。体现在企业上就是绝对的以企业为家,绝对视产品为自己的生命。   因此日本人在制造业上就是一台可怕的机器,连老美也不得不佩服,我想大家都知道制造业,不过我还是想解释下,制造业简单的说就是比个葫芦画个瓢。但是此性格,也制约了日本人在其它需要创新与高新科技行业的发展,例如软件与芯片。 日本企业在大陆多以制造业为主,比较少数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部门大都在日本。阁下要问了,那去日本企业不是学不道啥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制造业也是有很多学问的,再说了欧美很多在中国的工厂也是制造业。虽然技术不高,但是制造业一样可以提供大量高薪职位,你只要比别人知道多那么一点垃圾信息,你就牛。   日本的制造业,强就强在精益生产上。中国人的企业可能工程部就是工程部,但是日本人的工程部甚至可以分出十几个部门,每个人作好自己的三分田,作的越精越好。也因此日本的企业工作普遍比较轻松,一个人的工作分几个人作了啊。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产品普遍质量不错,但是我觉得他们真正强的是精密仪器,连INTEL这样的大佬都得交昂贵的费用使用。在日本企业可以在某些方面作的很精,缺点是难以统揽全局。   “小”日本这个小普遍概括了日本企业得福利,那就是能节省绝对不浪费。为了避税,甚至可以想出发几张工资卡,更有全球闻名得公司甚至直接发现金了事。但是日本企业环境与福利还事可以得,基本都事一流的工作环境。另外就算你是垃圾,他们也不会炒掉你,一旦你进了门。;j%w2G$J6{"Z2s0k   我的建议,如果你经验不多有机会进日企,不论大小,先去混混。小日本怎么了,老子赚的就是你的钱。套用天涯网友一句话,拿三分走人。

网友:

欧美企业(1)   下篇:欧美企业的福利与体系(XDJM顶一下,不然写的没动力)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叫欧美而不是美欧,这个问题好比金爷的天龙八部里大家为什么叫北乔峰南慕容而不是南慕容北乔峰一样。欧洲的企业普遍更加注重员工的福利,另外就是欧洲的工会比较强。TCL收购汤姆逊就是受制与无法在欧洲妥善安置员工,加上策略错误导致难以为继。   说说老美吧,大家为什么称呼美国人为老美,我想里面一定含有尊敬的意思。譬如你称呼日本人为小日本,我想绝对不仅仅是日本身材有点小。美国人讲究多元,价值,共享;但是仅仅明白老美的价值观是不够的,还要明白老外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夸张的说,在很多不了解中国的老外眼里,中国人就是刚刚剪掉鞭子从森林里走出来的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   因此不难理解老美为什么花数倍得价格请香港,新加坡,台湾人管理设在大陆得公司。客观说香港,新加坡人普遍素质比大陆人高点,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垃圾群体。他们最大得缺点就是奴性很重,这一点大陆人由于跟着老毛闹革命加上文革得影响基本比他们好多了,不过付出得代价也很沉重。我得看法将来华人,一定是大陆人出头。   记得有一家美企刚到中国时请一个台湾人管理,老外问大陆工程师给多少工资比较好,8kRMB够吗,台鸟说:No,No,3k is enough.结果后来那家公司人员流失很重,老外知道原因直接炒掉了那个垃圾。这就是所谓香港,新加坡,台湾人对老外价值观得理解,说实话真得不敢恭维。前一段时间网上沸沸扬扬得最牛女秘书就是最好例证。另外他们在大陆工作一般比较抱团,有时候为了小集团得利益完全放弃公司利益,影响很不好。   老美的企业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OPEN”,老外比较看重结果,很少关注你在作什么。但是这方面比较以前是差很多了,有一个老外跟我道出了原因。他说:刚来中国时,老美一般不要求考勤,加班不限制且有加班费用等,上网随意等。结果几乎大部分中国人晚上上网到十二点,早上六点就去考勤,上班得时间几乎找不到人,最后老外也不得搞一套制度限制中国员工。唉,中国人害了自己啊。    欧美企业(二)工资福利  下篇欧美企业(三)体系与培训。用力的顶吧,我也用力的写,争取大家都找到好工  外企的工资有多高?我只能说比你想象的高,经常看到天涯上网友质疑某某20K/m工资的帖子。如果你连这都怀疑的话我只能说你是井底的蛤蟆(比青蛙难看多了)。我以前工程部的高级经理(大陆人)45K/M,还不含一些福利。   有一次陪老外面试一个小硕,仅仅是陪同,老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决策。小硕开口8K/M,那家伙走后老外脱口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It’s very very cheap.其实我觉得那个硕士挺不错的,如果他直接开价到15K/M那个职位非他莫属,可惜啊就因为不明白规则。也许老外比我们更明白便宜无好货。   因此不要老那中国人的想法衡量美国人,你给不起工资不代表老外给不起,你要知道人家赚的是美金。也许你觉得10K/M很多,但在老外的眼里估计也就是你眼里的几百快RMB不到,欧美企业一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或者拥有某个元器件的专利典型的如『DELL,HP,INTEL』.他们拥有定价的主导权,通俗的说利润高的你不能想象。因此那点工资毛毛雨拉。   老外(纯粹欧美)比较强调价值与责任,用到企业上就是要求企业-员工-供应商(甚至供应商的员工)-环境多方共赢。前段时间APPLE调查富士康的员工福利就是很好的证明。   由于强调企业-员工-供应商共赢,因此外企的员工普遍会有比较好的福利与成长。但是比较以前,中底端职位(普通的工程师,技术员)下降的厉害。原因就是大家常说的汉奸了,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汉奸人才辈出的国家。老美的公司里一般负责日常工作的经理(级别不高)大陆人比较多,一般的大陆工程师向他们汇报,比较少见到老外。因此这写刚刚脱离贫困的人为了邀功疯狂背着老外压迫工程师,譬如老外规定可以加班三十六小时,有加班费用。大陆的经理一定要控制在二十小时左右,美其名曰COSY DOWN,操他祖宗,难道老外会在乎工程师的那点加班费。   不过目前高级人才(主管以上),老外(纯粹欧美)缺的厉害,因为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大量外企向中国转移。以前不敢转移是比较担心中国的政策变化,现在估计比较放心。因此兄弟们时不我待,抓紧学东西让自己变成高级人才吧。 欧美企业(三)体系与培训 疯狂的顶吧,2007我们一起进外企,2008我们一起看奥运。   说说外企的体系吧,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标准化,凡事皆有规则。什么事情都有流程,因此外企里面人际关系不很复杂。有些管理者即使想搞鬼,也只能在本部门有点小动作。反过来说,老外很看重结果,这也迫使部门经理要找一些有能力的人,不然老外开起人来自己也是饭碗难保啊。譬如我听说在国企很多人请老板吃饭,但在外企绝对老板请你吃饭。临了还不忘对每个人敬酒,说:“谢谢你们的帮忙啊,以后还要靠你们啊。”不管真假,老子感觉就是爽。不想再溜须拍马奴颜媚色,进外企吧!不想在看国企里面那些像被狼牙棒子打过老板的脸的你,进外企吧!   老外的标准化的确有高明之处,在于让企业变成了精密运转的机器,个人不过是个小螺丝。不要以为你很重要,没了谁公司都转。举个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联想挖了DELL的不少高管。一时间国内众多淫媒纷纷自慰,无数FQ公开手淫,仿佛DELL马上要垮了。但是没见DELL有什么反映,说白了人家无所谓吗。   但是你想想,如果DELL挖了联想的杨柳两位老总,估计舆论哗然恐怕HW都坐不住了。中国人历来就是片面的把一些人捧成英雄,然后少数人掌握大量资源从而彻底阻止了天才的产生。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的老谋子,他前期确实拍了一些好片但是用的着把他捧到现在的高度?单说上届奥运闭幕式上那一曲大腿舞,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面前出尽洋相,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中国女人的大腿很美?老外很好色?   不过什么东西都有中国特色。简单的例子,某全球最大的移动通讯制造商,我不说你也知道。他们在招人的时候比较喜欢找五六个候选人,去设计一个动物园。老外能这个题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像选一些组织领导沟通团队能力强的人。但是据我观察,很多个性张扬能力不错的人统统被干掉。后来HR美眉偷偷告诉我,说那样的人进公司一般进公司不把HR放在眼里,因此。。。。。我只像说一个字:日。   外企的培训普遍较好,不像某些人的公司,有点市民垃圾信息偷偷藏着,生怕工程师学会了。一般如果你进入正规的外企,公司都会根据的你的职业特点做一个培训规划,三个月到一年不等。更有一些牛公司送你到欧美培训,那个爽啊。因此如果你在外企呆几年,可能比你在国企待一生学的都多;以后你也不害怕找不到工作。不要被现在一些垄断国企迷惑,说不准你那一天就成了新一匹下岗工人(个人观点,请选择接受。)我觉得在中国,学到一身本领比啥都都好,如果你有能力就不怕下岗,外企给你提供的职位多的是..     下一篇(欧美企业五:HR美眉的裤子)  也许你以为外企人员一定很稳定,那就大错特错了。外企流传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谁是你的同事。今天你的上司是DAVID明天可能就是TONY,今天你的隔壁是某某张,明天可能就是某某李。为什么流动率这么高,问题在哪里,我来分析一下吧。   一:中国目前确实处在飞速发展时期,加上每年大量的外企向中国转移,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急速膨胀。我新加坡同事告诉我,新加坡发展最快的时候,人才极度稀缺。HR四处出击,他说那时候接到HR的电话马上就是反问:我现在收入是几多,你们能给我几多,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用谈了。HR则是求着说,没有关系的,你先来看看我们公司的感受一下一切都好谈的。  二:目前中国人心普遍浮躁。譬如说你在A公司每月四K干的很好,突然某天B公司说给你八K,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挡住诱惑。同样你在B公司干了两年,突然某猎头找到你说C公司愿意给你十六K,当然也没有多少人不偷吃禁果。  三:中国人的虚荣心。比如原本王同事跟你工资一样,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你他找到一份比现在高一倍工资的工作。原本心平气和的你突然不平衡了,凭什么他能找到好工作我就不能。唉,怎么说呢。  在外企人人对离职都已习惯,如果你辞职了别人第一反映:不错找到好工作了,去哪个好公司介绍一下啊。我第一份工作在国有企业,工资一千据说在当地属于不错的收入。但在工厂无所事事三个月后,加上感觉工资不高自己无法生存,毅然决定辞职。无数诧异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火星人。“小伙子不要好高骛远,你看我们都干了一辈子还不是一样。”“我们领导还是很有能力的,只要有他在我们就不愁没饭吃,要考虑好啊。”  就那一点工资也要我干一辈子,我上大学每年一两万的花费猴年马月能收回,估计要等到黄花菜都凉了。该公司到处悬挂着厂长狗屁不通的语录,可笑的是无数人还觉得领导的语录很高明。   我背着包带着证件直奔深圳,在人才市场附近十元店住了两个晚上。周一去深圳人才大市场,那个场面火爆啊。看到一个介绍还不错的公司,怯生生的递上我的简历。面试官是个面像不错的中年人笑问:“你对工资有什么要求?” “我刚来深圳,不了解行情你们随便给吧。”我傻乎乎的说。   “这样啊,那给你2500RMB,明天体检后天上班吧。”  “真的假的?”我当时就蒙了。  “我们这么大的公司难道骗你不成。”他几乎怒了。   走出人才市场,那个感觉阳光明媚啊。想想自己在那地求职遭遇的无数冷眼,想想自己求职时求爷爷告奶奶的情形,想想自己入职国企繁琐的程序。我不禁从心底发出“还是资本主义好”的怒吼。(当然后来了解到资本主义很残酷,那是后话。)   欧美企业五:HR美眉的裤子 GO,GO,GO.我们一起去外企   HR美眉穿什么裤子,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公司的HR今天穿的是超短裙。可能每个HR的喜好不同,穿着也各有千秋。但是如果我问你,扯下HR美眉的裤子你能看到什么,估计你比我还清楚。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扯下她们的裤子,看看她们究竟在干什么。   人力资源,顾名思义没有资源她们什么都不是,换句话说其实求职者就是她们的客户。但是由于中国客观上人口过多,致使这种情况本末倒置。客观上也造成一些HR自信心极度膨胀。   外企一般的招聘流程:用人部门提出需求―――HR筛选推荐简历―――用人部门挑选候选人面试―――用人部门决定人选建议工资―――HR谈工资要求合格人选上班。从这个流程来看HR其实对决定用什么人影响很小,她们主要是在前期把你推荐给用人单位。   实际上在很多公司HR地位普遍不高,她们也就是服务各个部门的角色。别看她面试你趾高气扬的样子,但是进公司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级别比她高很多,正是此种原因客观上也造成很多HR心里极度失衡。另外据我观察,很多HR多是逢迎拍马之徒。半导体技术天地6D8g*t3B$?'j   在外企很多HR还是专业的,不过也真有很多垃圾角色。印象中FCI的HR是我见过最专业的,首先跟我约个时间电话面谈然后问我许不需要公司派车接我面试,再就是看我平时较忙就约我周末面试(人家也是五天制哦)。进入她们公司那个热情,仿佛到了自己家里甚至专门给我搞了几个小菜,并且不停帮我打消紧张感告诉我该怎么和老外交流。尽管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是那时我众多面试中感觉最快意的一次。  人渣HR有多人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1)约你面试的时候那个热情,恨不得告诉你她的三围。可是面试后如果觉得你不合适,马上给你个冷屁股,那个感觉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冰火两重天。:_+r-r!O1P"h+n&u8d#k   2)本来电话里可以解决的问题,非要你跑一趟。我曾经去面试一个五百强的职位,电话里我已经跟她说了,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要我过去。结果把我叫过去,问了三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读书?你在什么公司工作?   然后说,你可以走了,有消息通知你。我当时就怒了,拍案而起。   “就这点破事,也值得我来一趟?”  “这是我们公司的程序”她狡辩。   “你不来,别人来。”  “你们公司是牛,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坐几个小时的车请一天假,你以为容易。把简历还我。”我傲然走出她们公司,隐约听到背后一阵喝彩。   3)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什么承诺都感开.   我们公司有很多出国的机会。(基本轮不上你   我们公司加薪很快(基本和别的公司一样,每年一点点。)   我们这个职位将来有很大升职空间(基本时间很长)   4)利用求职者急于工作的心里,故意在求职者面前体现优越感,仿佛她是救世主。这样的人一般就是逢迎拍马的一群,习惯了做孙子突然间有点权力绝对不愿意放过,其实啊她也就那么点权力。不信你看,进了公司谁还鸟她。3L9|*l-F0D&}'z)A 欧美企业六: GO,GO,GO.我们一起去外企    外企的压力有多大,那只能说是非常的大。老外炒起来人来就是两个字:无情。不过比较百度李来说还是要好很多,他只能说是无耻。以前在电视里看到那小子,还感觉不错,现在看到换就一个字。    可以说百度李彻底破坏了中国企业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印象,看看人家盖茨巴非特在做什么。诚然你事业上永远无法达到盖茨的高度,但是总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吧。企业家再怎么关注利益也要讲一点责任吧。    如果炒掉某个员工还有理由解释,那可是一个部门,每个员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啊。如果确实影响了你的营业至少也要给人家一点缓冲吧。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解释,尽管按照法律做了补偿。法律之外还有人情吧,法律规定你爸爸养你到十八岁,没见到十八他把你踢出家门。    某集团老总居然公然在中央电视台为小李辩解,说什么怕别人COPY软件,如果人家要COPY用等到现在?再怎么说人家也曾经为你奋斗,也许确实有他说的那现象,但你要知道你是企业家,总不能用那些人作参照物吧。看那鸟人油头肥脑贼眉鼠眼样,居然大言不惭什么肩上担负着十三亿人民的期望。我要说,十三亿人民要指望你,那全中国都歇菜了。你要是生在宋朝,历史上根本不会出现秦桧这个人。 老外要解雇员工一般选择合同到期的时候,中国的合同法对劳动者保护不够合同到期不用补偿。老外真他妈守法,不过也怪不了别人,你自己制订的法律啊。比如KFC有个什么规定,员工干吗十年就成为永久雇员,可以享受很多福利待遇。但是很多员工在第九年一般被告知不再续约,那个惨啊可以与孟姜女一拼了。   不过也确有员工被立马解雇,我就亲眼目睹过几次。没有任何理由,第二天一早被通知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全程保安陪同。最惨的是有一次还要我去通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默默帮他收拾东西。还好那家伙也无所谓,甚至说那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因为这样有一笔补偿金。不过我仍然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丝落寞。半导体技术天地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得罪了比较高层的老外(GLOBAL),有些人性格比较直爽,貌似老外也不喜欢。当然也有违反了严重的公司纪律的,这个当然无话可说。另外有一些人,想离开公司但又想拿一笔补偿金,于是故意惹恼老外。由于中国目前诚信建设不好,很多人不诚信没有惩罚机制,导致一小伙烂人钻了空子,损害了大部人中国人的利益。   老外正常情况因为业绩不好解雇员工,一般都有比较好的补偿,也会提前通知你,让你作一些准备。突然让你离开时有发生,不过毕竟不是普遍现象。不过说实话,外企压力真的大,他们一般的职位设置就是一个萝卜一个窝。因此责任非常明确,是你的就是你的,干不好人人都找你要东西,那时候你也只好选择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