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的常用技巧放送

楼主:
一.使用css缩写 使用缩写可以帮助减少你CSS文件的大小,更加容易阅读。css缩写的主要规则请参看《常用css缩写语法总结》,这里就不展开描述。 二.明确定义单位,除非值为0 忘记定义尺寸的单位是CSS新手普遍的错误。在HTML中你可以只写width=100,但是在CSS中,你必须给一个准确的单位,比如:width:100px width:100em。只有两个例外情况可以不定义单位:行高和0值。除此以外,其他值都必须紧跟单位,注意,不要在数值和单位之间加空格。 三.区分大小写 当在XHTML中使用CSS,CSS里定义的元素名称是区分大小写的。为了避免这种错误,我建议所有的定义名称都采用小写。 class和id的值在HTML和XHTML中也是区分大小写的,如果你一定要大小写混合写,请仔细确认你在CSS的定义和XHTML里的标签是一致的。 四.取消class和id前的元素限定 当你写给一个元素定义class或者id,你可以省略前面的元素限定,因为ID在一个页面里是唯一的,鴆las s可以在页面中多次使用。你限定某个元素毫无意义。例如: div#content { /* declarations */ } fieldset.details { /* declarations */ } 可以写成 #content { /* declarations */ } .details { /* declarations */ } 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字节。 五.默认值 通常padding的默认值为0,background-color的默认值是transparent。但是在不同的浏览器默认值可能不同。如果怕有冲突,可以在样式表一开始就先定义所有元素的margin和padding值都为0,象这样: * { margin:0; padding:0; } 六.不需要重复定义可继承的值 CSS中,子元素自动继承父元素的属性值,象颜色、字体等,已经在父元素中定义过的,在子元素中可以直接继承,不需要重复定义。但是要注意,浏览器可能用一些默认值覆盖你的定义。 七.最近优先原则 如果对同一个元素的定义有多种,以最接近(最小一级)的定义为最优先,例如有这么一段代码 Update: Lorem ipsum dolor set 在CSS文件中,你已经定义了元素p,又定义了一个classupdate p { margin:1em 0; font-size:1em; color:#333; } .update { font-weight:bold; color:#600; } 这两个定义中,class=update将被使用,因为class比p更近。你可以查阅W3C的《 Calculating a selector’s specificity》 了解更多。 八.多重class定义 一个标签可以同时定义多个class。例如:我们先定义两个样式,第一个样式背景为#666;第二个样式有10 px的边框。 .one{width:200px;background:#666;} .two{border:10px solid #F00;} 在页面代码中,我们可以这样调用  这样最终的显示效果是这个div既有#666的背景,也有10px的边框。是的,这样做是可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九.使用子选择器(descendant selectors) CSS初学者不知道使用子选择器是影响他们效率的原因之一。子选择器可以帮助你节约大量的class定义。我们来看下面这段代码:    Item 1>   Item 1    Item 1    这段代码的CSS定义是: div#subnav ul { /* Some styling */ } div#subnav ul li.subnavitem { /* Some styling */ } div#subnav ul li.subnavitem a.subnavitem { /* Some styling */ } div#subnav ul li.subnavitemselected { /* Some styling */ } div#subnav ul li.subnavitemselected a.subnavitemselected { /* Some styling */ } 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替代上面的代码    Item 1    Item 1    Item 1   样式定义是: #subnav { /* Some styling */ } #subnav li { /* Some styling */ } #subnav a { /* Some styling */ } #subnav .sel { /* Some styling */ } #subnav .sel a { /* Some styling */ } 用子选择器可以使你的代码和CSS更加简洁、更加容易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