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单片机的主要代表

楼主:
我学的是51,目前玩的也是51,现在有想玩PIC或AVR单片机的想法,想问下大家:目前PIC和AVR单片机主流各是什么型号?与51相比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请大家指教!

网友:

PIC16f877资料比,但仍然不值得学。 pic24F系列不错。性能很高,价格不贵,功能也多。 PIC18系列,也很好,带usb,can的型号应有尽有.

网友:

打牢基础之后看什么型号的MCU都如浮云一般

网友:

AVR的代表是Mega16,有ISP和JTAG 调试和升级程序都很方便。

网友:

不过用PIC的人确实比AVR的多. 从书店的书籍种类多少,可以大致看到哪种单片机的应用前景.

网友:

以前都用51的,几乎忘完了。还用过MC68HC908系列。PIC的没用过,但是了解了一点,也不想学了。把某些用熟就可以了。现在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做ARM。

网友:

AVR的片内资源与价格比,要比PIC高点 以前一直用PIC,现在准备用AVR了

网友:

pic 产品线长,选择多. 抗干扰好, adc性能不错, 周围用的人也多, 尤其PIC24系列, 1. 16位cpu,运算性能强, 2. 外设模块功能非常多, 3. 其他性能也很棒, 4. 价格也不错 而且和DSPIC是同一个cpu内核, 用熟练了以后, 对于DSPIC应用非常有好处.

网友:

PIC24 cpu性能 高性能CPU: • 改进型哈佛架构 • 8 MHz 内部振荡器: - 4倍频PLL 选项 - 多个分频选项 • 17 位x17 位单周期硬件小数/ 整数乘法器• 32 位/16 位硬件除法器 • 16 位x16 位工作寄存器阵列 • 优化的C 编译器指令集架构: - 灵活的寻址模式 • 两个地址发生单元可分别对数据存储器执行读和写寻址 单片机的特殊性能: • 工作电压范围为2.0V 到3.6V • 软件控制下可自行再编程 • 可选的功耗管理模式: - 休眠模式、空闲模式和备用时钟模式 •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工作: - 一旦检测到时钟故障,将时钟源切换到片内低功耗RC 振荡器 • 片上LDO 稳压器 • 支持JTAG 边界扫描和编程 •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 POR)、上电延时定时 器(Power-up Timer,PWRT)和振荡器起振定时器 (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 • 灵活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 WDT)和片上低功耗RC 振荡器可保证器件可靠工作 • 通过2 个引脚可实现在线串行编程(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和在线仿真(In-Circuit Emulation, ICE) 16 位通用闪存单片机

网友:

PIC24FJ64GA006 64脚 64K FLASH 8K RAM 5个16位定时器 5个捕获输入 5个比较/pwm输出 2个4级FIFO 缓冲器UART 2个4级FIFO 缓冲器SPI 2个I2C 16通道10位,500ksps的ADC 2个比较器 1个PMP模块 1个可编程时钟RTC 1个可编程CRC发生器 16位cpu, 8 个处理器异常和软件陷阱, 7 优先级别,118个中断矢量 17 位x17 位单周期硬件小数/ 整数乘法器 32 位/16 位硬件除法器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工作:一旦检测到时钟故障,将时钟源切换到片内低功耗 RC 振荡器 部分18mA IO口线, 数字I/O 引脚可配置为漏极开路输出,兼容5V器件输出, IO数字脚最大可以承受5.5V输入电压. PIC24FJ64GA006才2.91$!! 功能基本相同,28脚得,16k flash的PIC24FJ16GA002才1.66$. 这是avr系列不能比的.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髦,没必要用什么arm7系列, 和arm7比,pic24系列除了运算速度差点,其他真的很好,尤其是做工控. 当然会arm7,cortex M3,好跳啊! 也是不得不学啊.

网友:
没有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