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

楼主:
公司想要发展Analog IC的封装与测试。我本人对IC的测试没有接触过。现在Analog IC的测试也要我负责。目前我花高薪招聘了一位具有5年Analog测试经验的工程师来帮我负责。但我总觉对Analog IC(AC-DC,DC-DC)的测试相关的技术或知识不了解的话,恐怕难以胜任。 请各位指教以下我最好了解那一些方面的知识比较好(我是学机电的,机械比较强,电子知识比较薄弱)

网友:

你的专业还是对口的。Analog的IC种类很多,从你的帖子来看,你目前只要掌握电源IC的测试就可以了。 DC-DC的IC相对容易,AC-DC的IC较难些。你可以看看开关电源方面的书,LDO类型的原理其实就是串联型稳压,所以也要看看。 看懂了稳压的原理,结合Analog的资料,测试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专业还是对口的。Analog的IC种类很多,从你的帖子来看,你目前只要掌握电源IC的测试就可以了。 DC-DC的IC相对容易,AC-DC的IC较难些。你可以看看开关电源方面的书,LDO类型的原理其实就是串联型稳压,所以也要看......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还有一些不太了解。能否加我QQ:530932324请教一些疑问。

网友:

工作实在太忙,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说吧。我尽力与你交流。

网友:

我模拟电路都不会了,电路也看不懂:( 。 是不是先学习点儿模拟电路知识,然后再学习一些开关电源的知识?LDO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不要意思)。

网友:

呵呵.测试不需要懂太多电路方面的知识.只要知道输入输出接口方面,功能,电源工作范围方面,以及测试方面的知识就够了,

网友:

已经学过的东西,只要复习一下,相信不会有问题的。但要注意:欲速不达,不要上来就想看懂整个原理图。一般地,凭你的专业学历,只要坚持下来,一个月内,就可以掌握电源IC的测试机理。 另外,LDO是线性降压型稳压电源的意思。

网友:

为什么我看到IC的测试都是通过一个电路板跟测试系统连接。不懂电路,这个电路板晓得怎么做吗?

网友:

不是很专业的回复: 这个电路功能:1对应这个IC的工作(测试)必须的外围电路。 2 信号转换、信息通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专业的回复: 这个电路功能:1对应这个IC的工作(测试)必须的外围电路。 2 信号转换、信息通讯电路
如果要做这个电路的设计,则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知识阿?

网友:

你说的这个电路,analog IC的datasheet上一般会有的。另外,作为你的身份,这部分电路,ANALOG公司应该对你透明,甚至要培训你们呀。

网友:

先了解要测试的IC的性能,针对datasheet上的参数和要求测量。电路的设计是IC厂家提供的。你要想自己设计,就要有很深的功底,和IC内部结构的深入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电路,analog IC的datasheet上一般会有的。另外,作为你的身份,这部分电路,ANALOG公司应该对你透明,甚至要培训你们呀。
非常感谢!让我明白了好多!

网友:

当然,还要针对上位机的通讯要求,做相应的信号处理和通讯电路。

网友:

我行啊 !! 我去吧 不客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行啊 !! 我去吧 不客气啊
你乐意到无锡去吗?可以加我QQ聊聊

网友:

怎么来不来就加qq.....

网友:

方便沟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