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前无古人:一个三级管实现数字音量调节,而且线性度好

楼主:
1 电路原理:

网友:

输入信号 经过三极管处理的信号:(PWM = 50%) 经过Low pass filter后的信号:(可见,幅度衰减到1/2)

网友:

尝试一下哈!!!!

网友:

就不知道输出的保真度怎么样了????

网友:

很巧妙的设计!!! 谢谢楼主!!!

网友:
此法甚喵

电平用巧了的话,把经过LPF之后的信号再采样回来,仅用PLD的2条引脚就能做成AGC(自动增益控制)了。

网友:
而且

如果PWM是OC输出的话,连三极管都是可以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