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容 与 交流电容的区别

楼主:
偶看了华为的资料,里面对Pi型滤波器前后两个电容值的选取是这样说的,直流电容取10UF,交流电容取0.01到1UF,偶不知道这里说的直流电容和交流电容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哪位高手可以解释解释啊

网友:

哈哈 断句问题吧 直流信号 电容取。。。。交流信号 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不是这样理解的吧,我把原文贴上去,大家看看,一起讨论讨论啊 其中,C1 为输入侧的输入电容,L 为输入电感,C2 为П型滤波电路的输出侧 电容;C1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上电瞬间的电压上升率,并滤除输入侧电路由电 源引入的纹波,因此,C1 一般是由直流电容及交流电容组成的并联电容组,其中 直流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去除电容中的纹波,而交流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去耦。 从参数及器件选择上,输入侧一般选取钽电容,去耦电容的值为 0.01uf ~1uf 之间,针式或贴片均可,但从生产工艺的角度,则以选取贴片为佳,推 荐的参数为直流电容10uf,交流电容0.1uf。 电感的作用为抑制电流变化率,电感越大,抑制效果越好,但同时电感太大时 的上电特性不好,上电及下电时,电感两端会产生反电势,这样会对后面的负载产 生影响,故参数不宜过大,因而推荐的参数为10uH。 输出侧的电容不仅要完成去耦及滤纹波的作用,而且还须维持滤波后电平不 受电感反电势的影响,兼顾考虑板内负载大小及板内其他去耦电容的数量,推荐参 数为直流电容10uf,交流电容0.01~1uf。

网友:

下面是其电路图

rar

网友:

会不会是跟信号的频率有关啊?

网友:
猜猜看

在电容的分类和概念中真的第一次见到直流电容和交流电容的提法。凭猜测提点看法,请行家指教。
电容并联的用法挺多,例如在视频的信号耦合电路。几十甚至上百微法的电解并个几千p甚至几百pf的瓷片。这里大电容主要起到低频信号的耦合,但是由于这类电容有比较大的结构性寄生串接电感,这对高频信号的耦合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再并一个高频瓷介电容来解决高频段的耦合。这在电源滤波、旁路电路里的应用也很普遍,能够实现全频段范围内的问题。
看来楼主所引用的交流电容可能就是高频瓷介之类的电容吧。而直流电容恐怕就是电解、纸介之类的具有较大寄生电感的大容量电容?

网友:
看看下面的解释再说吧:
我们一般不叫交流电容,而是称之为无极性电容,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可以不分极性的,所以交流和直流都可以用,举个列子来说吧,我们一般在整流出来后会并一个电解电容,也就是你说的直流电容来滤波,为得到更干净的直流电压,我们还会并一个高频电容来滤除高频杂波,也就是一个瓷片电容,这个瓷片也就是无极性电容。 但是无极性电容一般容量都不是很大,如果是大容量的,比如说在轮船上使用的蓄电电容,一般个头都很大,一个2KV 500UF的电容都有差不多10公斤重了。但是它具备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耐压可以做得很高,并且损耗非常小。长时间运行稳定等特点。而电解电容就是直流电容,它的容量很高,但是耐压相对比较小。而且容量和耐压会随使用时间而损耗。而钽电容的出现恰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钽电容全称是钽电解电容,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烧制,电阻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电容器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不过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三极管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钽电容电流不大的地方。

网友A:
 已经好几次看到“直流电容”、“交流电容”的提法了,始终不以为然,因为从电容的工作原理看,充放电流是方向相反的,根本就是标准的“交流”,不可能“直流”。
 不过若以电容器的特性来区分,离此概念最近的恐怕就是“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了吧?有极性电容工作起来也要充放电,但两块极板间的电场方向不能变,否则器件会损坏。
 再回想一下,……哦,似乎所有的“直流电容”、“交流电容”提法都出自从华为偷出来的资料。若戈培尔在世一定会说:偷华为一千次,电容就有直流交流之分了。(?)
 或许有些武断,反正是讨论嘛,挨拍砖也在所不惜了。

网友:
这个没有新意,是不是应该放在   初学  栏目

网友:
学习了。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几次看到“直流电容”、“交流电容”的提法了,始终不以为然,因为从电容的工作原理看,充放电流是方向相反的,根本就是标准的“交流”,不可能“直流”。
 不过若以电容器的特性来区分,离此概念最近的恐 ...

若戈培尔在世一定会说:偷华为一千次,电容就有直流交流之分了。(?)

仙猫幽默中隐含着治学之道。可,我更似感觉到被这嬉笑所掩盖的急切但又无奈的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小技巧:教你如何更快获得芯币!

网友:
模拟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关于直流电容和交流电容

关于这个问题我发表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电容是没有直流与交流之分的,只有有极和无极之分。在电容上经常会看到AC##或者是DC##,那代表的是耐压值,而不是说他是直流电容还是交流电容。有耐直流的(DC~~)、耐交流的(AC~~)、也有耐交直流的(DC~~AC~~)。比如说在整流之后并联一个普通的电容就需要它有一定得耐直流的能力,它的作用是消除纹波,得到一个更好的直流波形。而在逆变之后的交流侧加滤波器,滤波器上的电容要有一定得耐交流能力。以上我说的是普通电容,电解电容要有一定得耐直流电压,有储能和稳压的作用,可用做直流电源。
以上是我的看法,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
原文作者语言表述不清,看来此人用字比较吝啬。所以造成了楼主的误会。直流无法通过电容器,全国人民都知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直流电能通过电容,前提是电容已经被击穿了。

网友:
关于AC和DC

电容上的标志符号AC DC 指的是电容的极板间的构成绝缘层的物质性质的。例如大家常用的电解电容,电解指的是两个极板间的绝缘层,是用含有电解质的物质构成的。这样的结构决定了它不能用在交流电路里。所以在电容上标明DC.
当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一个电解电容通入额定交流电压,来得到一个深刻的感性认识,或者说教训:绝对不能给电解电容加上交流电压。

网友:
是这样啊

了解了 一般是说 有极性和无极性两种电容!!

网友: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无极性电容一般容量都不是很大,如果是大容量的,比如说在轮船上使用的蓄电电容,一般个头都很大,一个2KV 500UF的电容........

不明白,既然要蓄就是想蓄的多蓄的久,蓄的是电就会有电压,放电时间持久一些,怎么会是无极性的呢? 不懂我就问,请专家不惜赐教。

网友:
猜你喜欢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