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容和交流电容的区别

楼主:
偶看了华为的资料,里面对Pi型滤波器前后两个电容值的选取是这样说的,直流电容取10UF,交流电容取0.01到1UF,偶不知道这里说的直流电容和交流电容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哪位高手可以解释解释啊

网友:

这种提法似有些莫名,可能是说“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吧?

网友:

不知道啊,呵呵 至今无法解释哦

网友:
是酱紫的

从电容的定义看本无交直流之分,使用上也不希望它有极性。 但实际电容器的容量要做到10uF以上的话,无极性品就比较贵了,于是就尽量采用有极性的电容器。

网友:

应该是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