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GPRS模块连接局域网主机?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IWOW的TR800来做GPRS数传应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我得GPRS模块分配到的是内网ip,那么如果我想和其他局域网里的主机通讯,他们的ip肯定也是内网ip如192.XX.XX.XX,那么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

IWOW的模块应该是有自己的操作系统的,如果底层通信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用SOCKET或者是IWOW用的操作系统带的类似的机制就可以实现。

网友:

说的不错,但是这个我不懂,外行啊,什么时候你们说的我能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