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03-05):
微带线的计算问题
本人初次设计高频,使用appcad软件计算微带线的宽度,可计算出来达1mm宽,可是一般高频很少有这么宽的线,请高手指正;下面是我的计算条件: 板材: FR-4 Z0=50欧姆 线长0.018入
计算

网友:
1mm很正常呀!如果参数没输入错误的话,计算出来的就没问题。 一般FR-4的介电常数是3——4吧,还有板材的厚度,这两个是决定线宽的主要参数。 ADS 或 Designer中都有计算线宽工具 用起来很简单

楼主:
谢谢了

网友A:
你不会也是在做GPS接收机部分的电线阻抗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