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与arm那种好学?那种更有前景?

楼主:
请问dsp与arm那种好学?那种更有前景? 过去一直在作51,现在正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是学dsp还是arm。

网友:

学好了都很好,相对dsp来说,arm可能使用范围更加宽广一些 但是现在的趋势是,arm+dsp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公司聘用你做一个项目,这比什么都来得快; 当然事先的准备工作还是有用的;

网友:

啊啊,谢谢LS这么快就回复。 因为是从0开始,恐怕没有一个公司会聘用我做一个项目。现在只是做一些准备,准备跳槽。其实我岁数比较大,超过30了,学习难度大。我51做的也不错,要不是公司干的不顺遂,我真的不想跳槽,不想从头学习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言难尽,老板要是看见我发这样的帖子,肯定会让我提前跳槽的。

网友:

搞ARM就是搞操作系统移植,其它ARM的类似于pc上的应用程序,还有些就是编驱动程序

网友:

两者的分类很多,不一而足。 在控制方面两者上趋于一致,在高密集计算方面还是DSP的天下。ARM是一种开放的标准架构,一推出就吸引了一大批人,因为它的开发平台搭建得太完善啦。早期的dsp这方面支持就不够,现在DSP的平台支持也不错。这两种做好都是很有前途的,建议带着项目学,不要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