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个MOS实现小信号控制大电压的切换

楼主:
我想请教各位,如图中所示 SRC,和DRN接口会有两个不同电位的电压,会随着CTL处输入的脉冲信号来控制COM处输出是SRC的电位,还是DRN的电位。(CTL脉冲的高电平为2.5V,低为0V) 这个功能是怎么通过三颗P-MOS实现的?请高人指点!

新建 BMP

jpg

jpg

网友:

这仅仅是个示意图。 我想,这个功能通过三颗P-MOS可以这样实现: 当中间的MOS管导通时(此时,从示意图看,下面的mos管也导通),COM点通过中间MOS就与下面的mos的连接上了,此时,由于下面的mos管也导通了,所以,COM就是DRN电位了。 当中间的MOS管不通时(此时,从示意图看,下面的mos管也不通),此时如果上面的mos管导通(它还受控于其他引脚的电位),COM就是SRC电位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你可以先去看看反相器的工作原理,再来看这个电路就简单了,

网友:

我对这个电路提出点问题  ,中间的那个PMOS管的衬底连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输入的小信号高电平为2.5V,低为0.而SRC,和DRN的电位在10V以上,2.5和0相对于10V都是低,即Vgs〈 Vth ,我觉得都会导通的啊,为什么?

网友:

SRC、DRN对COM的电压是1000V又有何妨!?只要MOS能承受。 三个MOS管的Gate极和这个高压没有联系呀,也就是Vgs与这个高压没有关系! 站在高压线的小鸟能被电死吗?电位是相对的。采用不同的基准点谈电位有意义吗??!!! 最基本的概念,不可以不知道。知道了,不理解也没有用。希望大家真正搞懂电压、电流等基本概念和实质,否则,会问题百出的。

网友:

当然,这个示意图的com点是两种电压的共用点,若概念不清楚,易引人误入歧途。 但要记住:只有PCOM的G的电位低于S的电位,管子才可能导通。而G和S的电位差(电压)不受外接高压的影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电路提出点问题  ,中间的那个PMOS管的衬底连的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是不了解!不好意思! 如你所说:只有PMOS的G的电位低于S的电位,管子才可能导通,对于Q1的G,变化在0V和2.5V之间,都是小于S的电位,所以Q1会一直导通,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电压切换的动作了啊? 也许我理解有误,请指教! Thank you! B/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了解!不好意思! ......对于Q1的G,变化在0V和2.5V之间,都是小于S的电位......
1.你怎么知道“Q1的G,变化在0V和2.5V之间”? 2.假设Q1的G,变化在0V和2.5V之间,你又怎么知道“都是小于S的电位”?! 从你提供的示意图来看,我无法得到你的结论。

网友:

三楼的兄弟答案有新意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的看法和hjyouth一样 首先 该芯片工作电压是3.3v 故G点电压不可能超过这个电压 接着 不管怎么样 上面MOS管 或者中间和下面的MOS管 总有之一是导通的,只要导通,COM点电压就大于10V!!! 当然这些的电位都是参照地的(一般我们也这样做) 不知道说得有没问题 还有本人最近在找控制电压小于输入输出电压的 多路模拟开关 不知道大家有没什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的看法和hjyouth一样 首先 该芯片工作电压是3.3v 故G点电压不可能超过这个电压 接着 不管怎么样 上面MOS管 或者中间和下面的MOS管 总有之一是导通的,只要导通,COM点电......
"该芯片工作电压是3.3v ,故G点电压不可能超过这个电压"----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难道这个芯片内部不可以有电压转换电路吗?难道不可使G电压为负值? 。。。这只是个示意图,要根据功能来分析,不可以“武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