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电缺相检测电路?急...哪位大哥给弄个 简单有效稳定性好

楼主:
先谢谢了!!兄弟急用的.

cqr

daxuejina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谢谢了 再有什么电路吗 多给几个 我选择下 真的感谢你们了

网友:

上面是一个检测电压的办法,还有就是把接A、B、C上的电阻换成套在A、B、C上的电流互感器。 这样可以检测出在电机内部断线时,线路上会有电压而无电流的情况。

网友:
如果用于保护。。。

在一些应用中缺相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会出大事故的。
如果用于保护电路,还是采用传统的继电器方式好,在继电器节点上连接必要的显示,甚至告警装置,同时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计算机先进但不是什么条件下都适用的。

网友A:
测量中性点对地电压的变化,因为三相交流电的矢量和为零。所以三相平衡时星形接法的中性点电位为零。不平衡时中性点位移,所以可以用电压检测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中性点对地电压的变化,因为三相交流电的矢量和为零。所以三相平衡时星形接法的中性点电位为零。不平衡时中性点位移,所以可以用电压检测法判断。

您好,我有个问题,在现场经常遇到电机被重新绕线的情况,由于工艺水平的原因三相绕组不一致造成电机运行三相就稍有不平衡的问题。或者电机本身运行的时候三相平衡,但是外围设备太多,导致三相不平衡。这时候好像就不能用检测零线电流的方法判断是否缺相了。如何处理呢。
之说以想到这个是因为以前我们是想用检测三相不平衡来判断是否有窃电发生,后来发现在现场不好用,就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
怎样测交流电压

拜托

网友:
交流电流怎样测

网友:
简单的方法

如果只是判断缺相,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基本器件包括三个电压互感器,三套整流(要滤波正压)电路,加上与门。其它要看应用的具体情况,例如蜂鸣器、LED等的视/听告警器件;以及稳压管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判断缺相,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基本器件包括三个电压互感器,三套整流(要滤波正压)电路,加上与门。其它要看应用的具体情况,例如蜂鸣器、LED等的视/听告警器件;以及稳压管等等。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从零线是否有电流来判断窃电或者缺相这种方法不是很可靠?
缺相、窃电或者元件造成的三项不平衡零线的电流大小会不同,但是没有办法定量,有办法区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从零线是否有电流来判断窃电或者缺相这种方法不是很可靠?
缺相、窃电或者元件造成的三项不平衡零线的电流大小会不同,但是没有办法定量,有办法区分吗?

这不是我的意思。下面谈些看法:

1、原来作出答复的根据是楼主提出的要求:“求三相电缺相检测电路?急...哪位大哥给弄个 简单有效稳定性好”;
2、按照上面的要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随时监视三个相电压,而不是凭借中线电流做间接判断。所以选用了三个电压互感器(注意这种方式处理的最快反应时间是20mS)。
3、关于楼上提到的“缺相、窃电”等的监视问题,显然已经出离楼主问题的范围,如果需要,建议另外开题。任何工程问题都是具体的,也是有一定目的和范围的,失去这个约束就会造成泛泛而失去针对性。希望能给出具体要求,以便深入展开讨论。

网友:
貌似回复的人还真不少

貌似回复的人还真不少.但是那么多回复的内容有几个是楼主愿意看到的呢?

免费可以看到的图片和解说

免费可以看到的图片和解说

免费的PROTEL99SE格式的原理图

网友D:
提供一个思路:将每一相通过一个电阻,二极管,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端)串联到零线!光电耦合器要并联一个2.2uf的电容!把三个光电耦合器的输出端串联起来作为输出!这样只要有缺相情况,输出就会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个思路:将每一相通过一个电阻,二极管,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端)串联到零线!光电耦合器要并联一个2.2uf的电容!把三个光电耦合器的输出端串联起来作为输出!这样只要有缺相情况,输出就会断开!!

这个思路不错,一般电阻要用100k10w的功率电阻,二极管用FR107 ,但这种需要人时刻观察的处理方式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我的意思。下面谈些看法:

1、原来作出答复的根据是楼主提出的要求:“求三相电缺相检测电路?急...哪位大哥给弄个 简单有效稳定性好”;
2、按照上面的要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随时监视三个相电压,而不 ...

只是顺便问问,以为谁恰好考虑过这个问题,能用三言两语简单回答一下而已
如果对楼主提出问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那不好意思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