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下单片机,谢谢!

楼主(2008-03-07):
讲一下单片机,谢谢!
讲一下单片机,谢谢!

网友A:
一下讲不清楚的

网友:
我们很愿意跟你讲,但的你提的问题非常笼统,我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向你说起~~~~

楼主:
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单片机.但我很想知道. 有有没有图片? 谢谢!

网友:
简单的说,单片机是一个集成电路芯片(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集成块),在它的内部集成了一个或多个微处理器(就像我们电脑里面的CPU)、RAM(就像我们电脑里的内存,只是容量比较少罢了)、程序存储器ROM(我们电脑是用硬盘或者其它来装程序)、定时器(有点像电脑里的时钟)等等。就像是把一台小电脑集成在一块芯片里。我们通过一些软件把程序编好后,再用一些工具把这些代码写入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里。它就可以运行起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控制或处理功能。